问个关于T12烙铁头的问题

楼主(2023-12-01):
我一直在用一台日本白光FX-950焊台,但是市面上白光的T12头,很难买到BC3马蹄头和C4马蹄头,我只买到了BC2马蹄头,太小了根本不好用,最近看到深圳白光(和日本白光没关系,品牌是Bakon)自己的T12头有这两种型号,有用过深圳白光T12头的兄弟吗,它能兼容日本白光焊台吗(主要是怕热电偶参数不一致)

网友A:
感觉还是刀头好用
大小件都用刀头,包括0603的贴片

网友B:
全新的和二手的日本 T12 BC3 和 BC4,刚看了,淘宝上还有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和二手的日本 T12 BC3 和 BC4,刚看了,淘宝上还有在卖。

淘宝假的多,我买到过假的,二手头也有假的,你不知道有人把假头通电一段时间冒充真品二手头吗? 与其买假的日本头,还不如买深圳白光的,好歹是正规厂家,我在公司用的就是,感觉质量还不错,但就是担心用在日本白光的焊台上不匹配,如果真不匹配就只能拿温度探头自己校正下温度了

网友C:
国产T12型号全些,质量也不错,和原装的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T12型号全些,质量也不错,和原装的通用

OK,那我买几个回来试试,实在不准就自己校准吧,反正肯定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K,那我买几个回来试试,实在不准就自己校准吧,反正肯定是能用的

就是原装的,每个烙铁头也不是数据一致的都需要单独校准,好一点的焊台有多个烙铁头数据存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那我买几个回来试试,实在不准就自己校准吧,反正肯定是能用的

我买过中马蹄T12,发图片您看看:我感觉应该是二手日产的,16元左右。需要的话PM您购买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假的多,我买到过假的,二手头也有假的,你不知道有人把假头通电一段时间冒充真品二手头吗? ...

你可能没找对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没找对卖家

我是懒得折腾,原装不原装无所谓了,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中马蹄T12,发图片您看看:我感觉应该是二手日产的,16元左右。需要的话PM您购买连接......

谢了,不过不用了,已经京东下单深圳白光了,领卷购买14块一个

网友:
再发一个T12烙铁头规格型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61111&extra=

网友:
其实t12的温度准确与否与焊接操作没有必然关系,就是原装的T12,因为烙铁头的形状不一样,其表面的温度也肯定不一样。譬如都设置300℃,细长尖头的尖部表面温度,显然低于大马蹄头的表面温度。该设置成多高的温度,还是要自己的操作感觉来确定,而不是一味地最求究竟是多高数值的温度。

网友:
每换一支烙铁头都必须温度校准,这是常识啊。

网友E:
贴片元件用弯尖头,分立元件用刀头,这个形状其实由使用习惯性来决定。温度以顺利化锡不超300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元件用弯尖头,分立元件用刀头,这个形状其实由使用习惯性来决定。温度以顺利化锡不超300度即可。

我焊贴片习惯用马蹄头,不会妨碍旁边的元件,刀头也能焊,就是会碰到旁边,弄得比较脏

网友F:
这型号都烂大街了,你还当宝贝,我的原装JBC都吃灰和当炮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型号都烂大街了,你还当宝贝,我的原装JBC都吃灰和当炮灰用

好用就行,要勤俭持家 ,T12比936好用太多,高频烙铁又不舍得买,T12足够好了,我936现在专门拆东西用,拆东西太费头子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用就行,要勤俭持家 ,T12比936好用太多,高频烙铁又不舍得买,T12足够好了,我936现在专门拆东 ...

T12 刀头到手了吗, 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T12 刀头到手了吗, 效果如何。

推掉了,因为和热风枪一起买的,所以得一起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刀头好用
大小件都用刀头,包括0603的贴片

我也这么认为,手里四个T12烙铁头,只用刀头,其他都吃灰,后悔应该多买几个刀头,现在这个刀头上锡太厉害了,不该挂锡的地方挂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这么认为,手里四个T12烙铁头,只用刀头,其他都吃灰,后悔应该多买几个刀头,现在这个刀头上锡太厉害 ...

记得我用的T12烙铁是用的国产刀头,中号的吧
个人DIY一把刀头也够用了
你备了那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