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明白轮胎气压这样变化

楼主(2023-12-01):
自己在打气筒上加装一个气压表。夏天把气压调整到2.6公斤(约)。感觉天冷了气压会变低,昨天还是用打气筒的压力表测量,怎么会是3公斤,温度降低压力应该会变低,怎么会变高?这是啥原因?

网友:
温度低了,弹性变差,

网友:
一年四季2.5路过

网友A:
我觉得,橡胶弹性与温度正相关,高温时,弹性高,形变大,腔体容积大,压力低。温度低时,反之就反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橡胶弹性与温度正相关,高温时,弹性高,形变大,腔体容积大,压力低。温度低时,反之就反之。

那汽车出去开一圈,轮胎温度高了几十度后会咋样?
还有气压不足时,开高速,容易爆胎,又是为啥?

网友:
你的表有问题吧。我的车胎压随温度变化,每+-5℃,胎压+-0.1公斤。

网友C:
胎压要冷车测,你是不是刚行驶过测的?

网友:
反正正常情况是轮胎跑热后会高0.2左右,你这是不是表坏了,要么没拧紧

网友:
有人做好事给你打气了

网友:
太阳晒了一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汽车出去开一圈,轮胎温度高了几十度后会咋样?
还有气压不足时,开高速,容易爆胎,又是为啥?

气压不足轮胎滚动使气体在轮胎里互相摩擦产生热量,气体膨胀最后--bong。

网友:
王工猜想可以在世界期刊发表征求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胎压要冷车测,你是不是刚行驶过测的?

是啊   冷车测才准   连续行驶越久 胎压越高点 夏天最明显了   有时候跑高速 跑着跑着就提示 胎压过高

楼主:
冷车测的,我怀疑是不是气温低影响压力表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