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500v400w大功率电子负载”接口改装工具

楼主(2023-12-01):
最近坛友出得比较火的“一批500v400w大功率电子负载”,由于插头特殊,制作了个小工具,对电脑电源的20P插头进行改装,效果很好,特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这个电子负载的通道1--通道4接口,刚好用电脑电源的20P插头可以插上,但外壳那里档住一点卡扣,需要把外壳锉掉一个角。

DIY了个小工具,方便改装20P插头。

电脑电源20P插头的线颜色比较乱,用钢锯条做了个小工具,插到20P插头的头部,就能取出电线插针。

按通道1--通道4的接口,重新插上对应的线色。整体就好看多了,贴上制作的工具和改过的20P插头,供坛友参考。

电子负载上的接口示意图

改好的插头

用钢锯条制作的小工具,用砂轮打磨

用工具插入插头的方式,插到位后再轻轻左右摇动几下,就可以拔出线头,线头拔出后卡簧的倒勾会变形,要对卡簧的倒勾整理下。

本来发在卖贴,但可能有的人会看不到,就发到这里,供大家参考。

网友:
没抢到的羡慕

网友:
差几个人才到我

网友:
我的还没有收到呢

楼主:
    这个CP8102电子负载,先上个蓝牙测试成功的图,PC端连接还不会搞,有搞好的坛友分享下,谢谢!

    做好了通道1-4的20P接口线后,手机上下载安装好APP,插好蓝牙板,接上12V1A的电源,先用可调电源接通道1,其它通道的线用端子条接好固定,以免与其它通道的线短路。

    打开AAP点击右上角的“连接蓝牙”,APP会自动连接成功。

在左上角显示当前模块编号(1号)

下面是1-4通道的简单测试效果

1和2通道的,其中1通道是加载电池的,2通道是用可调电源

3通道的,用可调电源,0.5A

4通道的,可调电源,电流2A

PC端连接用RS485转USB线,插到电脑的USB口,打开软件会显示COM4(没插时打开软件显示的是COM1),说明连接是通的,另外USB的属性里面也改成了和编程手册里面要求的参数,但就是连接不上,其它就不会搞了,有搞成功了的坛友分享下,谢谢!

PC端软件显示有COM4,但显示未连接。

,...

网友A:
可以上个编码开关的图吗,1-7拨到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个编码开关的图吗,1-7拨到哪个位置

我的机器是1-6全部低位,7是高位,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一样,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电压,电路准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CP8102电子负载,先上个蓝牙测试成功的图,PC端连接还不会搞,有搞好的坛友分享下,谢谢!
...

PC端软件登陆密码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端软件登陆密码是多少

压缩包的注释里面有密码

网友:
同样的,蓝牙可用但是要想并联还得额外花钱,而且app不稳定遇到app闪退负载继续运行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压缩包的注释里面有密码

请问你的连接电脑成功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连接电脑成功了吗

我的刚发出来,到了再好好鼓捣吧

网友:
跟风买了  现在看着好像到能玩    很复杂啊    不知道我能不能搞定

我的还没收到货  能到货了再请教

楼主:
PC端密码在压缩包的帮助文件里面3.2用户管理子项里有

网友:
感谢科普!

我的还没有收到,半个多月了~

楼主:
    我准备把这个电子负载再加个外壳,外壳的面板打算用4个直流多功能表,监测4路的实时工作状况,再用一个2刀4档波段开关+大电流继电器切换,用来转换4个通道的并联,需要2个通道并联就切换到2档,其它并联方法类似,只要切换开关即可,继电器用负载的12V同时供电。外壳当然必须保护散热通道。

大家看看这个方案可行性如何?

下面是拟加外壳的面板布置图

下面这个是拟采用的直流多功能表

下面这个是波段开关

继电器还没找好,就不上图了。

网友:
加电压电流表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关注一下。并联有必要么?

楼主:
       CP8102电子负载485连接电脑的简单教程来了,手头上刚好有个一个CH340芯片的USB转485线,简单试了下可以连接电脑,监测电子负载运行情况。

1、把电子负载的蓝牙板拔掉,485转换器的A接485的+,B接485的-,USB插入电脑,打开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中可以看到USB已经在里面了,打开属性,点端口设置,把波特率改成38400,其它不动,确定。

2、连接好USB后,再打开负载软件,一定要先插USB再打开软件,不然会检测不到USB。

3、在参数编辑里面设定好相应的数据,再点击两个保存,就是保存了两个文件,如下图:

4、在导入参数里,点“载入产品老化参数”,选取相应的文件,再点“老化时序参数”,就是要加载两个文件才能正常工作。载入完再点应用。如下图:

5、点右上角的“OFF”按钮,软件就可以启动。如下图:

简单测试一下,就是要先编辑参数,再导入参数。

有需要的坛友可参考。

网友:
坐等大神开发触屏控制板!

网友E:
我的还没有收到呢,预定一个开发板

网友:
懂PLC编程的应该可以通过485链接触控屏,可俺不懂

网友F:
插接件还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把这个电子负载再加个外壳,外壳的面板打算用4个直流多功能表,监测4路的实时工作状况,再用一个 ...

可以用了,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CP8102电子负载485连接电脑的简单教程来了,手头上刚好有个一个CH340芯片的USB转485线,简单试了 ...

谢谢大佬,周末试试,刚买了一个ch340的USB转48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还没有收到呢,预定一个开发板

到时候分享下用开发板的效果

网友:
通道并联是亮点,这个波段开关我好像也有

网友:
并联开关作用不大吧,软件控制。pc软件显示放出电量吗?这个负载是设计老化电源用的不是老化电池的

网友G:
这个电子负载的PC端软件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子负载的PC端软件在哪里下载?

那个电子负载你抢到了吗?买到了就找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接件还没找到

插接件随便找个电脑的电源就有了,插主板上的20P头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子负载你抢到了吗?买到了就找卖家

货收到了,没有蓝牙模块,卖家补发中。一下我问问卖家要PC软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货收到了,没有蓝牙模块,卖家补发中。一下我问问卖家要PC软件,谢谢!

卖家没PC软件

网友:
导入文件执行后,也可以在这里随时修改参数

网友H:
我的收到了,材料准备中,能加入plc触摸屏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收到了,材料准备中,能加入plc触摸屏更好

应该可以的,485通讯控制

网友I:
买回来了  测了一下单路100W下   MOS管140多度,拆开发现硅脂都干了  建议大家收到重新涂抹一下  要不满载会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买回来了  测了一下单路100W下   MOS管140多度,拆开发现硅脂都干了  建议大家收到重新涂抹一下  要不满载 ...

用导热硅胶行不行,得多大导热

楼主:
导热硅胶没有硅脂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导热硅胶行不行,得多大导热

原机是导热硅脂+陶瓷片工艺  这个工艺单管可以散50W,两个管子正好100W。导热硅胶不行,热阻太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导热硅胶行不行,得多大导热

新硅脂就行,导热系数1或者3或者更高都行。不会差太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新硅脂就行,导热系数1或者3或者更高都行。不会差太多

目前手里没硅脂,有盒这个胶。导热率1.5。这个是不是导热系数

楼主:
你这个不行,还是用硅脂吧,某宝上也不贵,看这个,才2.8元包邮

天目的品牌还是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目前手里没硅脂,有盒这个胶。导热率1.5。这个是不是导热系数

我用的你这个 不行   要更换   热量散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你这个 不行   要更换   热量散不出来

好的好的,

网友G:
这个手机端软件并联要注册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个手机端软件并联要注册的吗?

9块9

网友G:
引用 网友J:
9块9

9.9可以用两个手机。这个电流电压怎么校准?

网友G:
LED1~4那个接口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9.9可以用两个手机。这个电流电压怎么校准?

没看见哪里能校准      电流对比了下基本正确

led 我没接  我想要接的话  再找个负极就行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LED1~4那个接口有什么用?

可以接二极管做工作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接二极管做工作指示

是发光二极管LED

网友:
用plc的触摸屏经过485和负载对接,不知道如何编程,能搞定就好啦,直接屏幕显示加触控

网友L:
电脑端登录密码怎么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脑端登录密码怎么找啊?

    压缩包里面有个带?号的文件,打开就可以找到

楼主:
不客气,对大家有帮助就好!

网友:
好贴要顶  正在研究
不过 这个老化测试软件 干啥用滴

网友M:
奇怪了,用蓝牙 可以使用
但在电脑上按照教程 一步步做的
到导入 后  点“应用”
就出来这个对话框,
如果点确定   然后点 “off” 就是这个界面
无连接 进度条该走还是走
郁闷  我用的是cp2102 六合一usb转485 模块
比特率也改成 38400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奇怪了,用蓝牙 可以使用
但在电脑上按照教程 一步步做的
到导入 后  点“应用”

    可能是你的6合1的问题,你看右上边,总数和合格都是0,左边中间悬浮窗中的模块1也是显示未连接。供参考

网友:
这个4组并联怎么接线呀

网友L:
大佬们,负载仪上拨码开关如何设置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佬们,负载仪上拨码开关如何设置啊?谢谢!

    你没仔细看帖子吧,前面有说到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没仔细看帖子吧,前面有说到过的

这个拨码开关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拨码开关起什么作用

  如果你有两台或多台这个电子负载,这个开关就要拔在不同位置

网友N:
找朋友帮忙写了个触摸屏程序,实现基本功能了,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找朋友帮忙写了个触摸屏程序,实现基本功能了,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不错!!!

完善了程序后,希望能分享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找朋友帮忙写了个触摸屏程序,实现基本功能了,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厉害了哦,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找朋友帮忙写了个触摸屏程序,实现基本功能了,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用到什么屏幕,是串口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找朋友帮忙写了个触摸屏程序,实现基本功能了,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希望能共享下资料和程序

网友:
家里还有两台步科的触摸屏

网友N(2024-01-05):
基本差不多了。还有点小BUG,独立通道切换到并联通道的时候界面参数有时候不能直接用,需要重新设置,不过不太影响使用了,正常肯定是参数超过独立通道能力才用到并联模式。触摸屏昆仑通态TPC7062TD 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U盘文件,下载解压拷到U盘插触摸屏更新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N:
基本差不多了。还有点小BUG,独立通道切换到并联通道的时候界面参数有时候不能直接用,需要重新设置,不过 ...

   相当不错!!!  感谢分享!

   看来又要去找触摸屏了。找到以后再试试

   但是好像屏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N:
基本差不多了。还有点小BUG,独立通道切换到并联通道的时候界面参数有时候不能直接用,需要重新设置,不过 ...

屏如何和负载连通

网友:
引用 网友N:
基本差不多了。还有点小BUG,独立通道切换到并联通道的时候界面参数有时候不能直接用,需要重新设置,不过 ...

能分享下这个屏编程的工程文件就好了

网友:
有出的吗,加价收一个玩玩。

网友O:
哪位前辈能分享一下485通讯说明书资料和电脑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哪位前辈能分享一下485通讯说明书资料和电脑软件吗

发你消息了

楼主:
   坛友分享改装过的这个电子负载,改得太好了,制作得也不非常不错,非常实用。这里先分享出来,坛友如果有意见,请版主删除。

旧手机相信很多人都有。

希望坛友能分享更多制作过程。谢谢!

网友O:
有前辈知道拨码开关的意思吗,触摸屏不知道怎么设站号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有前辈知道拨码开关的意思吗,触摸屏不知道怎么设站号

机壳上其实有标识的,由低位到高位,ON表示1,OFF表示0,二进制表示的,例如机壳图片这个就是二进制的1111111,换算为十进制就是127
如果只把7保持1,其他改为0,就表示1,
如果是6和7保持1,其他改为0,就表示1+2 =3
虽然我没有那个触摸屏,但用过PC端上位机,因此感觉说的站号应该就是模块上拨位开关设置的值

网友Q:
按照电子说明书上所说的寄存器中的数值要经过数值转换才能是对应的浮点数值,这就需要编程知识会着不难难着不会,在触摸屏宏定义里编写相应的程序,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我们所习惯的数值显示类型否则直接读取负载寄存器的数据在屏上显示如说明书上介绍的那样如:31599其中3是放大倍数1599是有效数值结果是1599除以1000等于1.599,我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不会写程序转换。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有前辈知道拨码开关的意思吗,触摸屏不知道怎么设站号

站号1就是负载拨码开关7达到ON上

网友(2024-02-04):
引用 网友Q:
站号1就是负载拨码开关7达到ON上

谢谢,2的7次方,最大站号128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按照电子说明书上所说的寄存器中的数值要经过数值转换才能是对应的浮点数值,这就需要编程知识会着不难难着 ...

触摸屏上用宏程序或脚本运算,读上来整数-30000,转为浮点数,再除1000,现在我不知道容量MAH和电量wh该怎么计算,电压电流会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机壳上其实有标识的,由低位到高位,ON表示1,OFF表示0,二进制表示的,例如机壳图片这个就是二进制的1 ...

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O:
触摸屏上用宏程序或脚本运算,读上来整数-30000,转为浮点数,再除1000,现在我不知道容量MAH和电量wh该 ...

读出的30000前面3是会变的,并不是固定的1000,如电压是15V那么读出的就是21500,同样要设置带小数的电流或电压时也要遵循这个规律如设置恒流1.5A的话输入31500,要是设置整数的话如1A就直接输入1

网友R:
手机软件运行1到3分钟自动断开,需要重新启动通道,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老的vivo手机,在用的华为手机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读出的30000前面3是会变的,并不是固定的1000,如电压是15V那么读出的就是21500,同样要设置带小数的电 ...

我和30000做比较>=30000就加30000,<30000加20000。

楼主:
引用 楼主:
坛友分享改装过的这个电子负载,改得太好了,制作得也不非常不错,非常实用。这里先分享出来,坛友 ...

由于分享的这位坛友没有更多的制作说明,不是很清楚如何实现具体的功能,有懂的坛友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S(2024-03-14):
引用 楼主:
CP8102电子负载485连接电脑的简单教程来了,手头上刚好有个一个CH340芯片的USB转485线,简单试了 ...

USB转485线请推荐一款便宜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USB转485线请推荐一款便宜好用的。

    一般的都可以吧,我用的是老早以前买的,也不记得是那家店,也就十几块钱吧

网友:
默默看着大佬们。。。。希望能学到好方案搞出一个成品。

网友:
有大神能改一改电脑软件吗?改成有容量显示就好,

网友(2024-04-18):
入手了一个工控屏,来向大家学习了,,TPC7062K

楼主:
昨天才刚刚花了9.9注册开通了并联加载功能,现在事情多,以后再慢慢玩吧。也欢迎有改装成功的坛友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N:
基本差不多了。还有点小BUG,独立通道切换到并联通道的时候界面参数有时候不能直接用,需要重新设置,不过 ...

太牛了,买个屏玩玩,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R:
手机软件运行1到3分钟自动断开,需要重新启动通道,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老的vivo手机,在用的华为手机都是 ...

我的貌似也有这个问题,各款手机都不太稳定,表现各异。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昨天才刚刚花了9.9注册开通了并联加载功能,现在事情多,以后再慢慢玩吧。也欢迎有改装成功的坛友分享。

想问一下,手机连速度会不会延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T:
想问一下,手机连速度会不会延迟很大?

    延迟肯定有,感觉不大,当然你要是要求在1-2秒内那就有可能,不过做负载测试没必要。

网友U(2024-05-24):
闲鱼有新的控制面板卖了,界面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U:
闲鱼有新的控制面板卖了,界面做得不错

  但是一个控制面板的价 和 电子负载的主机一样的价

网友:
有哪位高手写一个威纶通触摸屏的程序

楼主:
威纶通的触摸屏市场占有率大,值得高手们写个程序。

网友T(2024-07-16):
终于还是搞了一台,和“一批”那时候差不多价格,单少了个蓝牙。PC端连上正常用了,楼主的帖子解决了软件入门的问题,和其它带界面的负载比起来,这个用作产品老化的pc软件操作有点绕。

另外有些疑问不知道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

1. 机器两侧都有些4PIN的插座,是什么用途的?
2. 并联模式时,内部是有线路并联的,外部接线是否还应该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T:
终于还是搞了一台,和“一批”那时候差不多价格,单少了个蓝牙。PC端连上正常用了,楼主的帖子解决了软件入 ...

你的问题:

1. 机器两侧都有些4PIN的插座,是什么用途的?
2. 并联模式时,内部是有线路并联的,外部接线是否还应该并上?

1、两侧的插座,一侧是接要测试的负载,一侧是供电和蓝牙输入/485输入。

2、要使用并联模式时,需要在手机APP上注册,注册费用好像是9.9元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

1. 机器两侧都有些4PIN的插座,是什么用途的?

1. 我说的两侧,是两个侧面,负载输入同供电我认为是前后。横着的4PIN,你再看看

2. 因为我这没有蓝牙pcb,是直接连RS485 to USB接PC端上位机的,通过并联就能发现,比如1,2通道并联,单接2通道的线,1,2通道内部是均流。我的疑问是外部是否也需要并联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你消息了

大佬,485通讯说明资料能发多一份给我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刚发出来,到了再好好鼓捣吧

坛友您好,cp8102电脑端软件方便发我一份吗?911015159@qq.com,感激不尽!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基本差不多了。还有点小BUG,独立通道切换到并联通道的时候界面参数有时候不能直接用,需要重新设置,不过 ...

麻烦问一下,我的一直是脱机状态,可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24-08-15):
引用 网友V:
麻烦问一下,我的一直是脱机状态,可能问题出在哪里?

好了,地址改成1就行了,感谢分享程序

网友(2024-12-27):
各位大佬们好 请问电脑端牧机端的软件在哪里下载呢 。或者有大哥分享一下2082142@qq.com 不甚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T:
终于还是搞了一台,和“一批”那时候差不多价格,单少了个蓝牙。PC端连上正常用了,楼主的帖子解决了软件入 ...

PC软件求分享!!谢谢!

网友:
找到此款电源折

网友W:
找到此款电源的电脑软件了 请问若要测试250瓦功率的充电器用什么方法测量最大功率 CccvLed好像不适合 电流超过输出电流时充电器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W:
找到此款电源的电脑软件了 请问若要测试250瓦功率的充电器用什么方法测量最大功率 CccvLed好像不适合 电流 ...

充电器一般都是CC测的电流慢慢抬高,看到多少保护,然后在保护以下的电流看电压和纹波达标不

网友T:
楼主,不知道你有没有继续折腾这个东西。我折腾了不少。
先是因为买的没有蓝牙板的,自己画了个蓝牙板,同时兼容连电脑和蓝牙。现在在弄负载面板,出现了问题。

我一直以为Ch1 2 3 4那个20针插座中间的LED1+ LED2+ LED3+ LED4+是四个通道的运作指示灯,甚至想当然地画好板子,贴好LED了,发现没有电压,不知道我的是坏了还是咋样?这四个接口你有研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不知道你有没有继续折腾这个东西。我折腾了不少。
先是因为买的没有蓝牙板的,自己画了个蓝牙板,同 ...

   好久没玩这个,买来试了蓝牙和485连接正常,试了几个电源后,就没再试过,一直放着。

   记得当时还配了个LED板,问过卖家,电压是5V,说是送的,和这个负载仪不是配套的。当时也试了那4个负载仪上的LED接口没反应,后来就没管它了。

网友(2025-02-10):
那位坛友能分享一下pc端软件吗?
蓝牙连手机,点开始app就闪退,联系作者也没有新版本,现在无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