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闭环自校准的 6 位半电压源 Voltgen V1 版终结贴

楼主(2023-12-01):
由于家庭原因(要照顾小孩),我的 数字闭环自校准电压源 新版始终难产,不少坛友还希望玩一下这个电压源,所以再开一贴,汇总一些资料并在有空的时候答复坛友们的相关问题。

使用说明:
上电后,电压源将检查硬件(ADC、基准电压、DAC),然后读取 EEPROM 中的校准数据,并将输出设置为 10.00000V

若需更改输出电压,按 Set 键,用数字键输入电压值和小数点,然后按 V/mV/uV 按钮设置电压,提供三个倍率选项是为了方便,比如要设置输出 40uV 不需要输入 0.00004,而只需要输入 40 然后按 uV 即可。

更改设置电压后,程序会在数秒钟时间里将输出值逼近设置值到数百 uV 误差级别,然后需要多个周期将其尽可能校准到 10~20uV 误差级别。可接受的设置和灰度值是 7 位半(以 10V 计),范围是 0~11.999999V,但设计的指标是 6 位半,多出来的位数属于内部设计。

关于电压源的指标、测试和相关电路、原理的讨论可看以前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367703&extra=

不再赘述,本贴主要汇总最终版的有关资料,包括硬件(电路、PCB)、软件(单片机固件、上位机、校准程序)等。

本设计尤其是单片机部分是十几年前开始的项目,当时我还在用一个很老的编译器,如今这个编译器已不合时宜(主要是显示器问题),用流行的编译器比如 GCC 重写又显得多余,所以我不会再更新这个设计。V2 版至少也要等小孩大了有空才有下一步的计划,也就不要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请教一下:为啥采用 二次三项式非线性校准 方式? 是不是 四次 五次也行? 这个怎么考虑的?

理论上非线性方程通过泰勒级数展开后,多项式的项可以达到无穷个之多,但是大多数项的系数很小,所以近似的情况下只取几个主项就可以了,否则无法进行工程计算,具体取几次,取决于曲线的形态,如果曲线具有两个单调区间(即U型曲线),那么其展开多项式中,以二次和一次为主,其他更高次的系数都比较小,适合用二次多项式近似,如果曲线具有三个单调区间(即S型曲线),则三次系数也会比较大,适合三次多项式近似,至于更复杂的曲线,会用到更高次,但更高次一来计算复杂度,二来做修正算法运算量会几何倍增长,所以一般会把它进行分段,然后使每段符合U型或S型,实际上S型也可以分段成几个U型,因此曲线拟合方程大多使用二次多项式,少数会使用三次多项式。

LT2400的INL曲线,基本上是一个U型曲线,所以用二次多项式即可,个别器件差异导致U型不理想时,可以加入三次项,再多就没必要了,因为INL曲线本身也是温度相关的,手册给出的曲线,是25度时的样子,温度变化后曲线会不同,甚至变化很大(可以参考其他24位ADC的手册,基本都会给出不同温度下的INL曲线),所以这个非线性校准的目的只是把非线性误差尽可能降低(在校准温度下降低最多,能超过一个数量级),而不是完全消除,所以没必要搞得太复杂。

楼主:
2、主板固件(含源代码)

其中,
vg_cd2400fb3 是液晶显示屏的固件和源代码
vg_cd24fb3_oled 是 OLED 屏的固件和源代码

前面板固件(含源代码)

程序是用 FastAVR(一个 Basic 语言的编译器)写的,该编译器早已停止支持,只能用于 XP 环境,现提供该编译器,若坛友有自己的想法和察觉有错误以及不足之处,可自行修改,无须经过我同意。

河蟹器,不解释

楼主:
3、有关说明

3.1、主板和前面板连接参考
MB                                FB
1 GND                                1 GND
2 PB5 | MOSI        >to3>                2 PD2 | INT0
3 PD2 | INT0        >to2>                3 PB3 | MOSI
4 PB7 | SCK        >to5>                4 PB4 | MISO
5 PB6 | MISO        >to4>                5 PB5 | SCK
6 VCC                                6 VCC

MB        FB
PD2        PD2
PB5        PB3
PB6        PB4
PB7        PB5

$Def IO_KEY_INT = PORTD.2
$Def IO_KEY_CST = PINB.3
$Def IO_KEY_CLK = PINB.5
$Def IO_KEY_DAT = PORTB.4
$Def DR_KEY_DAT = DDRB.4
now 2020-04-12

3.2 EEPROM 说明
地址                功能

Address(byte)
0        3        主校准值(7V)
4        7        主电压(10V)
8        11        DAC 增益(输出放大器。通常,主电压 10V 时该放大器增益 1.25,使得满度电压能达到 12.5V,校准后能达到 12V 设计值)
12        15        主和成电阻值(默认 249 欧姆)
16        19        副合成电阻值(默认 1 兆欧姆)
20        23        二次三项式非线性校准的二次项
24        27        二次三项式非线性校准的一次项
28        31        二次三项式非线性校准的常数项
32        35        默认输出电压值
36        37        36:滤波器长度(0~64);37:调整设置,最高二位调整方式(00),其余位调整阈值(0~63)
38        39        保留
40        60        多点校准数据

3.3 上位机指令
STV 设置输出的电压值
STV;10,000,000;0
10 表示电压值的伏特位,最大值为 10
000 毫伏位,当伏特位 <10 时为 000-999,当伏特位 =10 时为 000-009
000 微伏位,000-999

STS 设置状态 Setting Status

STS;0,00,00,00,0;0
最后一个 n 表示(ADC)运行状态,0 停止,1 运行(默认)

第一个 n=环路状态,1 闭环(默认),0 开环

++++++++++++++++++++++++++++++++++++++++++++++++++++++++++++
history
++++++++++++++++++++++++++++++++++++++++++++++++++++++++++++
CAL068807650 <--废弃?
CAL068807310
STV100000000
STV065432190

STS100000000

STR00,000000

CAL 设置校准值 <--废弃?
CAL;06,880,765;2
最后一个 n 表示校准值类型,0=ADC失调,1=DAC失调,2=内部参考(ADC 满度校准),3=DAC 增益,4-6=非线性校准值的三个项系数(y=ax^2+bx+c)

STV 设置输出的电压值
STV;10,000,000;0
10 表示电压值的伏特位,最大值为 10
000 毫伏位,当伏特位 <10 时为 000-999,当伏特位 =10 时为 000-009
000 微伏位,000-999
0 状态位,暂定为量程(10mV-10KV?)

STS 设置状态 Setting Status

STS;0,00,00,00,0;0
最后一个 n 表示(ADC)运行状态,0 停止,1 运行(默认)

第一个 n=环路状态,1 闭环(默认),0 开环
第二三个 n=输入滤波设置,最小为 08 最大为 64
第四五个 n=输出滤波设置,最小为 00(无滤波直接输出)最大 64

第六七个 n=调整阈值,单位为 uV,最小 0 即不对比即调整,最大 99uV

楼主:
1、硬件电路

这是主机电路,有关信息可参考以前的帖子,这里只是作为汇总资料

电路图

前面板

前面板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23-12-1 21:16):
主电路图部分器件和最终版有所差异,稍后就此问题在“器件选择”章节说明并给出电路图

网友:
总结得好!与人方便,于己方便

网友B:
谢谢!         希望能有朋友主持套件,可以多人协作,有力的出力,有时间的作分选,有钱的做些前期采购资金垫付

网友:
有些原件不好找,价格也高。学习下思路还是很好的。

楼主:
4、上位机

上位机程序包括

4.1 操纵程序,设置电压值、滤波器长度、数字闭环状态等

源代码,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VB)编写

若不需要源代码,可单独下载程序

说明:

将 Voltgen 连接到电脑,安装好驱动(如果需要)后,看设备管理器里新增的串口号,连接到该串口。

连接后,可用 “设置”按钮将电压设置到 Voltgen 的输出
setting 按钮可设置滤波器长度(更短的滤波器可加快闭环时间但会相对不稳定)或者自校准状态:开环时将不校准输出电压
Stop 按钮可关闭数字电路

2、EEPROM 管理器

源代码,使用 Visual Studio 2013(VB)编写

若不需要源代码,可单独下载程序

前略,可用“Read from EEPROM” 从 Voltgen 中读取 EEPROM 里存储的校准值,用 Save to EEPROM 保存到单片机中,如果没有自动校准的条件,可用此程序实现手动校准。

校准值包括主鸡肫电压值(可用校准助手通过观察外接标准表写入此校准值),DAC 基准电压(可不用,但正确写入该值可增加开环时的准确性和加快闭环速度)、DAC 缓冲增益等几个硬件配置(如果改动有关硬件设计,需要填写正确的数值)。

非线性校准如果用二次拟合可填写二次项、一次项和常数三个参数;或者使用多点拟合,需要填写 0 到 11V 的 12 个校准点。

主校准值和多点校准值是分开读写到单片机的。但如果需要保存到电脑,可用 Save as file 或 Load form file,全部保存。

3、全自动校准程序

Voltgen 的校准过程比较复杂,手动校准一次耗时耗精力,所以我编写了全自动校准程序

可实现电压源的一键全自动校准,支持常见的 8 位半万用表 惠普(安捷伦、是德)3458A 和 Advantest 6581,支持安捷伦标准 VISA 库(其它 VISA 库未测试)。

网友:
很好的总结,多谢washu!更重要的是,这么一个庞大的项目(硬件,固件,上位机)能够以开源的形式发出来,令人尤其赞叹!

感谢腿软(TalenChow)提供PCB设计,目前10组PCB在制备中,预计下周会生产完成。可以分给有兴趣并且有信心完成组装的坛友。

就像有网友讲的,攒齐PCB板上的元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当其冲的就是LTC2400的拆机件基本上已经找不到货源,目录商报价的新片是一百多元一片。再加上多颗高精度低温度系数的金属箔电阻等,完成这个项目的成本是不会太低的。除此之外,一定水准的焊接和测试能力也是必要的,这个我就不必多讲了。

网友:
我想要一套PCB。
我有一块最初的版本,LTC2400+AD5541+MAX515+6N137的版本。
找了找,竟然还有一片当初屯的2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希望能有朋友主持套件,可以多人协作,有力的出力,有时间的作分选,有钱的做些前期采购资 ...

套件很难,我 2014 年做过一次,消耗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和部分器件特殊性有关,稍后在器件选择章节会说明)

后来的数次发行都只发行 PCB,实在是没时间精力去弄这个

开这个贴也是因为有坛友愿意主持一次 PCB 发行,套件就别想了,器件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攒齐PCB板上的元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当其冲的就是LTC2400的拆机件基本上已经找不到货源,目录商报价的新片是一百多元一片。再加上多颗高精度低温度系数的金属箔电阻等,完成这个项目的成本是不会太低的。

PCB 发行(预定坛友征集)最好不要在本区而是去交易区,这个以前有斑竹提醒过,所以之前发行我都是在隔壁弄的

器件先简单说下,等下要照顾小孩睡觉

ADC 是个大难题,我发行套件之前苦于没有(廉价)货源,于是另外开了个用 ADS1232 的 Costdown 工程,不过固件没有更新到目前的最终版,源代码可以给你(其实以前也在隔壁发过但隔壁论坛挂了),你有空可以整合一下(如果有这个计划)。

ADS1232 有非常廉价的货源,当时的设计是用一片 PCB 通过预留的插针焊在主板上

不过这是不得已的办法,ADS1232 远远不能满足本设计需求,只是“凑合能用”而已。ADS1232 固件没有 7 位半,就只给 6 位半(实际上 6 位半也是勉强)

金属箔电阻不是必须,但如果有可以更好,没有也无伤大雅,本身这个设计就是“自校准”的,但替换的电阻宜低温度系数为好,建议考虑 10ppm 贴片电阻,我看目录商上价格较低(几毛钱)。上面的荔枝 PCB,电阻是 RNC55 金属膜电阻,50ppm 的温度系数(因当时 10ppm 电阻还不是很容易买到),效果也不错,10ppm 显然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B 发行(预定坛友征集)最好不要在本区而是去交易区,这个以前有斑竹提醒过,所以之前发行我都是在隔 ...

多谢washu提醒,上边帖子做了修改。

ADS1232可能稍微要差些,但肯定比搞不到2400强啊。

关于电阻选取,是不是LM399电路的几颗分压电阻至少要10ppm?

网友:
如果这样的电阻可以,采购就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washu提醒,上边帖子做了修改。

ADS1232可能稍微要差些,但肯定比搞不到2400强啊。

10ppm 已经很好,我发行的套件是 50ppm 的

网友:
虚拟机上装XP再装FastAvr,有复古的感觉 ,编译器虽显简陋,但是真短小啊:

网友:
全部资料都放在一起方便多了。

几年前我也有焊了一片主板靠上位机程序来用,应该找时间再来做个前面板来用。

网友:
瓦叔是个好人,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
十多年前我组装的Voltgen,也是老版本,前2年疫情在家,没有事,改成2400版本了。面板一直没有做,这次坛友打版,有没有面板线路板?

楼主:
器件选择问题

1、ADC

ADC 最初选择 LTC2400 是因为它只有 8 个脚、易于焊接,刚开始折腾这货的时候嘉立创打板费用还不是很低,所以 PCB 是手工做的

选择它纯粹是懒 不过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好选择
a、它的性能足够
b、它是无延迟的,单周期 ADC(稍后解释)
c、它是非差分 ADC,输入范围是单端 0~5V,正好当时没打算设计负电压

2013 年前后嘉立创打板费用下降,对 ADC 进行了多种尝试,实测表明多数指标更好的 ADC 效果提升不显著,问题在于
a、一些 ADC 比如 ADS1232、AD7190 等不是单周期 ADC,它们需要数个周期建立,输出和输入存在较大延迟。而自校准的设计使得 ADC 必须无延迟、单周期响应输入信号变化,因此无法采用
b、一些差分 ADC 输入范围是 ±2.5V(±Vref/2),相对于 LTC2400 其实只有一半的动态范围

所以 2400 就一直使用下去,直到 2015 年发行套件的时候发现,已经很难买到 2400,索性之前测试的 ADS1232 较容易买到且廉价,就发行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原始设计版本,使用 LTC2400 作为 ADC,MAX541 作为 DAC;一个是 Costdown 版本,使用 ADS1232 作为 ADC,可在某 JS 处以极其低廉价格买到的拆机 AD569 作为 DAC,同时推出两套固件。

2、DAC

类似于 ADC,最初选择 MAX541 作为 DAC 是因为它只有 8 个脚、易于焊接吧啦吧啦 当然它很贵,但那时候“大学生”申请样片然后转手假货宝卖出的事情还不多,各大公司的样片是比较容易申请到的,所以包括 LTC2400 在内,其实都是申请的样片,因此当时没关心过芯片价格这个问题。原始版本使用 2400+541 的组合,就是这么来的。

等到发行套件的时候发现不仅 2400 很贵且很难买到(便宜货),MAX541 也是一个天价芯片,所以 Costdown 版本需要选择另一个便宜的 DAC,彼时某 JS 处有大量拆机的 AD569,价格异常低廉,所以虽然它脚很多,虽然它很大,虽然它非线性很严重吧啦吧啦,总之 Costdown 版么,价格就是一切 所以选择了它作为 Costdown 版 DAC,因此有了上述两个版本。

再后来在调试时发现,AD569 可外接单一 10V(芯片本身设计是 ±5V)基准电压,这样最终合成的 10V 不需要放大,有较低的噪声;而 MAX541 使用 5V 作为基准电压,最终合成 10V 噪声略大。虽然 2400+541 的原始设计能满足 6 位半要求,但隔壁论坛(大家知道是哪个)人手至少一台(多的十几台铺满两柜子)八位半万用表么,个个追求要到 0.1ppm 所以我又弄出一个合体版,ADC 是 LTC2400 而 DAC 是 AD569,超低噪声

这也是为何原设计是 6 位半,实际上开放出 7 位半的缘故。(ADS1232 版由于性能不佳只开放了 6 位半)

3、电阻

本设计试图通过自校准降低对关键电阻的要求,所以不需要非常好的电阻。但低温漂的电阻有利于让输出电压更稳定,关键部分建议使用 <10ppm 的电阻,如今在目录商这种电阻也就是几毛钱一个的零售价 自校准的设计使得电阻的长期稳定性并不重要,不需要使用昂贵的金属箔电阻。

4、运放和模拟开关

因自校准设计需要使用模拟开关反复切换,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和漏电流,每个通道都有差异,因此除了 ADC Buff 运放需要较低的输入偏置电流之外,其它运放使用 相当于 OP07 的运放即可满足性能。但腿软画 PCB 时为了方便(偷懒)用了很多双运放和四运放,这导致我选择 OPA2277(OP727)、OPA4277(OP474) 等较为昂贵的运放(因我不太清楚如何选型),如果使用本 PCB 这钱没法省。

但运放属于用量较大的模拟器件,很容易买到便宜的菜鸡货 所以也不是问题,菜鸡的 2277、747 也就一两块钱。类似的,ADC Buff 的 AD711 肯定也是选择菜鸡货,这玩意新的很贵。我不太清楚可替代的器件,不过,几毛钱的 TL071 也是可以的

模拟开关要求不高,道通一致性好、漏电流小的为好,原始设计的 DG412 即可满足要求

5、屏幕、变压器和外壳,以及其它

屏幕最初调试时使用了手头上的 HD61202 兼容并口 12864 液晶屏,后来设计装壳时出于方便,选择了一个尺寸较小的兼容屏幕,因此文字看起来略小、对比度不高、不醒目。为此后来选择了一款 2.4 寸的绿色 OLED 串口屏幕

坛友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屏幕,液晶屏十来块钱能买到,OLED 要上百,但显示效果较好。

外壳也是出于方便省钱考虑,选择了当时能装下第一版嘉立创打样 PCB 的一个外壳(不到 10 块钱的塑料机壳),现在这版 PCB 根据此外壳设计,但当时 PCB 打样费用比现在还是高,所以腿软设计时比较抠抠搜搜吧 毕竟设计本身不可能一次完美,我和腿软使用的 EAD 工具也不一样,腿软需要重新画原理图这就容易出错,所以反复打板要花不少钱,在打样比较贵的年代抠抠搜搜也是可以理解的

屏幕不大也是出于外壳限制。

变压器为方便选择了焊板式变压器,所以 PCB 上直接就有变压器位置。坛友如果自己找外壳和变压器可不用管这些破事,否则需要有人统一去订做才行,包括前面板的开孔等,这些 DIY 不费什么事,但要去统一定做需要相对较大的量,所以这里不建议定做变压器、外壳、前面板,DIY 为好。

电源的要求是,模拟部分正负 15V(PCB 有整流桥、滤波和 78/79 稳压),设计电流 200mA(实测大约 20mA,但辣妹三九九冷鸡上电时电流较大);数字部分 7V(同样),数字部分电压不能太高,因用的是 1117 LDO。数字部分视屏幕尺寸和背光,电流数十毫安到一两百毫安。

内部温度计使用 DS18b20,也可以不安装,开机时会检测 18b20 是否存在,不存在会跳过温度检测。设置温度计是为了进行温度补偿,但由于实测表明温度系数足够小,所以就没有再多余设计温度补偿行为。

上位机(PC)接口使用 FT232 芯片,较昂贵,不支持 PL2303 替换。因 FT232 可轻松兼容至 Win11 x64,而 PL2303 问题较多。单片机的 RX/TX 线在 10P 的编程接口引出(ISP 编程接口只是用了 6 线),坛友如有需求可自行替换为 PL2303、CH340 等 USB-ART 的数据线。

网友:
虽然接触"自校准”技术是通过原英国迪特朗公司(国内天无一厂)1071机了解一点;瓦数这个先进了。

网友:
这一版我已经有了,下一版弄个体积小一点哈

网友D:
想问一下楼主有关这台的输出杂讯的问题。

几年前我也基于好奇买了一块板子来玩,最后的半成品(没外壳)没有很满意就没再玩下去了。
当时我测到的杂讯约为 20uV 上下,有将磁耦合元件 ADuM1201 拆掉直接连接杂讯就马上下降。
但因为没有隔离ˊ只要接上 USB 就马上上升,再将耦合元件换成 FOD8012 后也没有比较好。

所以想请楼主问这个杂讯经验值是多少,有辨法能够再降低吗?
曾经也想过将板子重画多铺一点地铜箔,后来就没兴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楼主有关这台的输出杂讯的问题。

几年前我也基于好奇买了一块板子来玩,最后的半成品(没外壳)没有很满意就没再玩下去了。
当时我测到的杂讯约为 20uV 上下,有将磁耦合元件 ADuM1201 拆掉直接连接杂讯就马上下降
但因为没有隔离ˊ只要接上 USB 就马上上升,再将耦合元件换成 FOD8012 后也没有比较好。

所以想请楼主问这个杂讯经验值是多少,有辨法能够再降低吗?
曾经也想过将板子重画多铺一点地铜箔,后来就没兴致了。 ...

您好,这个问题很后面才被发现,已确定是 LM399 被磁耦干扰,目前有此问题的机器都可通过更换 399 解决:似乎有极少数 399 存在此问题。或者不要蛤蜊直接连线也可以(但连接到上位机会受影响)。

不清楚你的 PCB 是哪一版,我作为荔枝的 PCB 是 6N137 光耦的,

在前面链接中有研发过程也一直是光耦,是很后面发行的时候因为光耦的一些原因,很多爱好者强烈要求替换为磁耦才替换的,然后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最合理的办法是继续用光耦蛤蜊,我以前也说过,商品高位表比如 34401、3458 都是光耦蛤蜊而不是磁耦蛤蜊,应该是有原因的。

关闭自校准时,且温度稳定,Voltgen 的输出噪声还是由 399 自身的噪声决定,这也是一个概率问题,运气好的在 3458 上(7 位半)只跳 2、3 个字,运气差的 399 自身噪声就差不多 1ppm,多数在两者中间吧

btw. 如没有多余的 399 可联系我给你寄一个备件,我当初是准备了大概 10 套备件的 就是并不一定但大概率能解决问题。至于光耦是研发过程中使用的,我也没有多余的,且也要看你主板画的是磁耦还是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问题很后面才被发现,已确定是 LM399 被磁耦干扰,目前有此问题的机器都可通过更换 399 解决 ...

感谢!

我也不知道我的是哪一版 2018 年买的,照片给你看看。

LM399 我还有几颗我找时间换看看,但我不懂为何会受到磁偶合的干扰?

先前我有看过同好实测可以达到 1uV,所以想知道正常值应该在多少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

我也不知道我的是哪一版 2018 年买的,照片给你看看。

2018 是第二次发行,新版,主板直接改磁耦,2015 第一次发行的时候主板还是光耦,磁耦转接的

问题也是 2018 发行的时候被发现的...

除非你自己画一个转接板转回光耦否则只能换 399 碰运气了

至于低到 1、2uV 那个纯粹是脸白,就不要想了,我试制了十几台样机也就一台辣么好

网友D:
我是用 FOD8012 来直接替换 ADuM1201,接脚一样所以可以工作但杂讯还是一样大。

所以我先来挑个杂讯比较小的 LM399 后再来测,只是可能 7 转 10 电路的精密电阻可能要重新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 FOD8012 来直接替换 ADuM1201,接脚一样所以可以工作但杂讯还是一样大。

所以我先来挑个杂讯比较 ...

FOD8012 是光耦么,居然也这样 因为我之前是没在光耦版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也没 100% 确定:因为我当初就买了那几个光耦...没对发现问题的 399 作进一步测试,只是确定操作磁耦会导致 399 电压变化超过 20uV,直接连线没问题,然后换了 399 解决...

7 转 10 电路不需要精确匹配,你可刷最新版固件,然后用 EEPROM 管理器写入 10V 电压,其实不写也没关系(默认 10.000000V),反正会自校准

网友E:
如果你用FOD8012,至少要用6个,少于这个说明其中有几路不完全隔离。因为一个FOD8012是1IN 1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 发行(预定坛友征集)最好不要在本区而是去交易区,这个以前有斑竹提醒过,所以之前发行我都是在隔 ...

先跟楼主预定一套PCB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FOD8012,至少要用6个,少于这个说明其中有几路不完全隔离。因为一个FOD8012是1IN 1OUT.

没错,当初只是先拿一路来开刀直接跳线直通杂讯就降下来,再去找 FOD8012 来代换跳线。
我当时也有想到应该还有好几路要代换,后来事情一忙就将此事丢一边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FOD8012 是光耦么,居然也这样  因为我之前是没在光耦版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也没 100% 确定:因为我 ...

经过今早与您讨论过现在心里已经知道处理杂讯的方向。

首先会先将全部的磁偶改成光偶,再挑个杂讯低的 399 来试,如果都没问题再来作片显示按键板以后使用就会比较方便。

总之很谢谢您提供的经验!

网友:
也可以试一下用TI的ISO7221隔离器替代ADum1201,TI的隔离器件是用所谓的电容势垒隔离方式,与ADI的芯片内微线圈的隔离方式完全不同。大致查了一下,这2颗好像pin2pin兼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FOD8012 是光耦么,居然也这样  因为我之前是没在光耦版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也没 100% 确定:因为我 ...

请问老大有没有 2018 第二版隔离磁偶合 ADUM1201 ADAM 1411 的部分原理图,我看到的原理图好像是第一版的与 PCB 对不上。
准备来找光隔离将几年前没完成的作业给做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8 是第二次发行,新版,主板直接改磁耦,2015 第一次发行的时候主板还是光耦,磁耦转接的

问题 ...

ADumxxxx这种磁耦器件在布线的时候要比较小心,否则会有比较大的辐射干扰,ADI有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AN-0971,可以通过在PCB布线上做一些防护来消除,虽然这个AN讲的是关于电源设计的,但都是类似的产品,可以参考,你那个板子的布线应该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谢!

我也不知道我的是哪一版 2018 年买的,照片给你看看。

你这个变压器哪买的,我想找这种三绕组的板焊变压器,结果都是单绕组或双绕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变压器哪买的,我想找这种三绕组的板焊变压器,结果都是单绕组或双绕组

在某宝直接跟厂家订的,一颗两颗也行几日就能交货,PCB 自行钻孔跳线配合变压器。
规格 9VA,型号 PT4812T,输入输出电压自己跟厂家说,二十几元的事。

网友:
感谢大大无私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某宝直接跟厂家订的,一颗两颗也行几日就能交货,PCB 自行钻孔跳线配合变压器。
规格 9VA,型号 PT481 ...

少量也给定吗?量少价格不会高吗?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和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少量也给定吗?量少价格不会高吗?

是的,你也不必画大饼说以后可能有数量就直接说要一颗(我都是订两颗一颗备用),这价钱就是一颗的价格,量大会再有一些折扣。
这种变压器有好几个厂家可以买,应该是没有技术门槛所以价钱不高一两颗的订单也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你也不必画大饼说以后可能有数量就直接说要一颗(我都是订两颗一颗备用),这价钱就是一颗的价格, ...

OK,能私信我一个店铺链接吗?我找了半天,淘宝搜索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大有没有 2018 第二版隔离磁偶合 ADUM1201 ADAM 1411 的部分原理图,我看到的原理图好像是第一版的 ...

应该是一致的,反而是 PCB 画错过 您是哪地方对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FOD8012,至少要用6个,少于这个说明其中有几路不完全隔离。因为一个FOD8012是1IN 1OUT.

5 个,ADC 这边 DAT、CLK,其余是一串,DAT、CLK、STB 所以当初光耦是 2631x2+6n137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一致的,反而是 PCB 画错过  您是哪地方对应不上?

看图说:

磁耦 ADUM1411 的 pin 6 与 Pin 11 改光耦是不是不要管它?
可能会装一块 FOD8012A x 4 的小板再叠上去。
ADCCLK 与 ADCDATA 共用一个 FOD8012A(双向),其余的 REGCLK, REGDATA, REGSTB 各用一个 FOD8012A。
找不到这种输出入是逻辑闸的同包装有两组以上高速光耦合。

这就是我几年前初试 Voltgen 卡关没有再玩下去的地方。

楼主:
是的不去管它,并没有被使用

网友A:
我请教一下:为啥采用 二次三项式非线性校准 方式? 是不是 四次 五次也行? 这个怎么考虑的?

楼主:
VGCalibration 源码,需安捷伦 VISA 库,支持安捷伦 82350、82357、E5810(网关)接口,支持安捷伦 3458、Advantest 6581 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请教一下:为啥采用 二次三项式非线性校准 方式? 是不是 四次 五次也行? 这个怎么考虑的?

可以但二次多项式比较简单

网友:
瓦叔威武,感谢开源

网友G:
我以为瓦叔真是叔呢,原来才有小孩。看来比我年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为瓦叔真是叔呢,原来才有小孩。看来比我年龄小。

不是才...这个就不便多言了

网友D:
问个使用操作的问题:要如何将此机当电压表使用,就是打开 Vin 的输入端,在上位机软件中没看到此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个使用操作的问题:要如何将此机当电压表使用,就是打开 Vin 的输入端,在上位机软件中没看到此选项。

由于 M32 ROM 空间不够,后期固件已移除此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 M32 ROM 空间不够,后期固件已移除此部分

washu请教个问题,在M32的代码中有一个地方没看太明白,请你回忆一下当年写代码的时候的思路

在主loop中有一句 fTrn = Readback(),这里面fTrn定义的是一个浮点数,而Readback()是一个不带返回参数的子程序,奇怪的是这条语句编译器也没报错。问题来了,那这条语句真正要做的操作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是想运行一下Readback()这个子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washu请教个问题,在M32的代码中有一个地方没看太明白,请你回忆一下当年写代码的时候的思路 :

...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以启齿的编译器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这个编译器有很多 Bug,其中一些 Bug 在代码数量较少的时候无法发现,等我的代码积累到很多之后 编译器就 Bug 频出,而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继续维护这些代码使得一些写法非常别扭,你看到的这部分其实就是编译器 Bug 的一部分:原来 Readback() 部分代码直接就在主循环 Readback() 一行的位置,但如果它在这个位置编译器就会出错,我不得不从主循环中移除并以函数或子过程的方式调用。

最初移除的只有
fCalfSynth = (fSynthesis - fGndOffset) / ((fReference - fGndOffset) / fCalsacles)

所以最初 Readback() 是一个函数,因此遗留下了
fTrn = Readback()

这句代码,但后来发现必须把
If bINLCorrect = 1 Then
        fCalfSynth = fCalfSynth + Getinlerr(fCalfSynth)/ 1000000
ElseIf bINLCorrect = 2 Then
        fCalfSynth = fCalfSynth + GetMultinlerr(fCalfSynth)/ 1000000
Else

End If
fError = fSetting - fCalfSynth * 1000000
iError = fError
wError = Abs(iError)

都从主循环移走,编译器才不会报错,所以这就写成了一个子过程,但在你看到的位置就没有正确写成子过程调用而是原来(函数)的样子

所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屎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个使用操作的问题:要如何将此机当电压表使用,就是打开 Vin 的输入端,在上位机软件中没看到此选项。

补充:Voltgen V1 版无法继续维护的原因就是 M32 爆掉了,不得不将很多代码移除最后变成现在看到的样子

而实际上这个项目最初是用的 M16,我那时候对这样的项目的大小一无所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shu请教个问题,在M32的代码中有一个地方没看太明白,请你回忆一下当年写代码的时候的思路 :

...

哈哈,了解了 !这代码算不上屎山,可读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Voltgen V1 版无法继续维护的原因就是 M32 爆掉了,不得不将很多代码移除最后变成现在看到的样子
...

是不是因为放了太多的字型才让空间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因为放了太多的字型才让空间不够用?

连这个都优化了,除了 5*7 点字有完整的字母数字符号(这个反而不占多少空间),你看到的大大的设置、回读的数字是只有 0~9 和小数点以及负号的

网友H:
容易买到的DAC 8563 一类的,利用双通道能代替两个DAC?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容易买到的DAC 8563 一类的,利用双通道能代替两个DAC?

可以的,前面提到最初是用可申请的样片(MAX541)做的,选型上比较那啥;后期我主持发行过一次套件,选择了 AD569 这个别扭的玩意是因为当时假货宝上有大量菜鸡货源,只要 1 软妹一个,你这个 DAC8563 很好,但很贵...

网友:
在隔壁论坛就关注中,19年初还买了LCD12864显示屏一直在睡大觉,这段时间在折腾Linux系统的NAS及相关应用,折腾累了在玩这个,

网友(2024-01-06):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前面提到最初是用可申请的样片(MAX541)做的,选型上比较那啥;后期我主持发行过一次套件,选择 ...

老大,请教一下,前面板M8单片机熔丝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2024-04-22):
washu您好!请问键盘原理图中的ROW(X)、COL(X)和键盘PCB上的按键符号S(XX)如何对应的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前面提到最初是用可申请的样片(MAX541)做的,选型上比较那啥;后期我主持发行过一次套件,选择 ...

washu老师,请教您个问题,您的程序中键盘按键定义是不是如图片所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washu老师,请教您个问题,您的程序中键盘按键定义是不是如图片所示呀。

您好,是的,程序中代码如下

                Case &h0808 : EnterNumber(1)
                Case &h0804 : EnterNumber(2)
                Case &h0802 : EnterNumber(3)
                Case &h0408 : EnterNumber(4)
                Case &h0404 : EnterNumber(5)
                Case &h0402 : EnterNumber(6)
                Case &h0208 : EnterNumber(7)
                Case &h0204 : EnterNumber(8)
                Case &h0202 : EnterNumber(9)
                Case &h0108 : EnterNumber(0)
                Case &h0104 : SetNumberDotState() 'flag_NumberDot = 1
                Case &h0810 : fbSetValue(3)
                Case &h0410 : fbSetValue(2)
                Case &h0210 : fbSetValue(1)

COL1~5 对应按键码低位的 1/2/4/8/10(16 进制),ROW1~4 对应高位的 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