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书《怎样装制收音机》

楼主(2023-12-01):
求书《怎样装制收音机》PDF,哪位朋友有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怎样装制收音机

网友:
大光出版社的这个没有见过
=================================================
补充尾页&另一个封面:

=================================================
封面        -8
书名        -6
版权        -5
前言        -4
目录        -3
【正文】        1
        第一节 装制收音机应有的认识        1
                收音机的意义        1
                收音机应具的条件        1
                收音机的式样        2
                收音机的基本工作        2
                检波的意义        2
                检波工作的完成        4
                检波的对象        4
                调节电路的选择作用        5
                调节电路的选择性        6
                调节电路的L/C比率        8
                调节电路损失的补偿        8
                再生的作用        8
                再生的控制        9
                再生的常用方式        10
                再生不稳的原因        12
                检波器输出的音量        13
                低周率放大        13
                ?负压的取得        14
                阴极电阻并连的储电器        15
                放大管的屏极负荷        16
                电压放大        17
                电阻交连低周放大        17
                总阻交连低周放大        23
                变压器交连低周放大        24
                电力(功率)放大        26
                并连和推挽式放大        30
                音调控制        31
                讯号和杂声的比率        34
                高周率放大        35
                高放的交连电路        36
                高放部份的隔离        38
                高放的调整        39
                高放管的选择        39
                超外差式        40
                变周        40
                变周工作是怎样完成的        41
                差周的调整        42
                超外差式的各种干扰        44
                常用的变周器        46
                自差式变周器        53
                中间周率的选择        54
                中周放大的选择性        55
                中周放大器        56
                中周变压器        58
                中周放大的级数        61
                多级中放的退交连        62
                晶体滤波        63
                第二检波        64
                自动音量控制(A.V.C.)        65
                A.V.C.的滤波电路        66
                A.V.C.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        67
                延迟式自动音量控制        68
                调节指示器        69
                波带展阔        73
                差周振荡器(B.F.O.)        74
                杂声的限制        75
                传递单位        78
                在这一节里我们认识了些什么        79
        第二节 装制前应有的准备        81
                接收机天线的式样        81
                应该选用那种天线        82
                怎样提高天线的效率        83
                天线的方向性        85
                怎样架设天线        86
                地线        88
                工具的种类        89
                工具的使用和维护        90
                零件的选择        92
                零件的排列        101
                焊接        103
                在这一节里我们认识了些什么        105
        第三节 设计和装制        107
                单回路矿石机        108
                双回路矿石机        109
                三回路矿石机        116
                单管再生式收音机        120
                直流两管再生式收音机        125
                使用交流电源再生式单管机        128
                全波再生式接收机        132
                高放式收音机        137
                外差式二管收音机        143
                超外差式五管收音机        147
                自差式五管收音机        152
                电池式长短波四管机        155
                交流五管长短波超外差式收音机        159
                延迟式自动音量控制五管机        164
                五管全波报话两用通讯接收机        166
                交直流两用式长短波五管机        169
                交直流两用式长短波六管机        175
                交流七管超外差式长短波收音机        177
                电池式长短波五管机        180
                收音放大两用七管机        184
                交直流电池三用式长短波收音机        187
                试试看我们能不能设计        195
        第四节 收音机的校验        197
                矿石收音机的校验        197
                再生式收音机的校验        198
                高放的校验        203
                超外差式的校验        205
                交直流电池三用机的校验        213
        第五节 简便仪器的制作        215
                故障助寻器        215
                简便复用电表        217
                简易电子管电压表V.T.V.M        219
                讯号寻迹器        223
                讯号产生器        224
        附录        227
                世界各地标准时区图及世界标准时刻表        227
                常用高放或中放管的幛?及阴极降压电阻        228
                常用电源变压器铁心面积及每伏圈数        228
                怎样找出线圈的感应量        229

楼主:
谢谢海洋大哥!

楼主:
更换封面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