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5V40A电源如何改电流可调

楼主(2023-12-01):
创联LED5V40A如何改电流可调

楼主:
求大神教程

网友:
先看看电源芯片是不是494.

楼主:
这个芯片,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5V电源改完了最高也就是十来伏输出,没有多大用途,拆改高频变压器风险又很大。不如找个成熟的(7500或494)24V的改。

网友:
5V电源改可调的范围受电源中高频变压器的限制可变范围及电压稳定性并不大,除非你能重新绕制,最简单的就是更换可调电阻直接修复,且所有改可调电源都要更换输出端的几颗电解电容,所以没有改的。

网友:
单改电流可调是可行的,改变脉宽调制频率即可实现,查阅电源控制模块的管脚定义即可找到改变的方法。

楼主:
主要就用3.6和4.2

楼主:
就是只改电流

网友:
      必须告诉大家芯片型号,才有人提出方案。

网友:
你把那个16脚芯片拍清楚,再看看有没有其它大于8脚的芯片拍清楚。我不懂来学习一下。

网友:
1,主芯片是7500.只降压改恒流,应该很容易的。
2,看楼主好像要改成充电器。。。。。。。3.6V-----4.2V,有很多专用的充电芯片可以直接使用,为啥要改开关电源呢?要充电多大的电池用这个开关电源?这个可以输出40A,如果只是充电几安的小电池,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玩锂电池,必须大电流。看图片像KA7500(看不太清楚),很好改,但要加电流电压显示才好

网友:
5v40a 没啥玩的。我改了可调到15v,代负载降压到10v,没玩了。后来拆变压器搞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电源改完了最高也就是十来伏输出,没有多大用途,拆改高频变压器风险又很大。不如找个成熟的(7500或494 ...

但是电流大呀!

网友:
我去年改了一个5v电源充单体锂电不错,记性不好都忘了什么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