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播放卡顿问题

楼主(2023-12-01):
今天没事还这里瞎看看,正好问下坛友,有个爱华990组合音响。CD读碟一点问题没有,就是播放的时候有的位置卡顿。特别新的碟也不行,多少都有点卡。光头换过了。光头架滑动也顺畅。解码板上有几个电位器,调了调能好不少,但是还有卡顿的现象。那几个电位器干什么用的,手时只有万用表,能不能调差不多?网上找了2张照片大伙帮看看呗。

网友A:
太老了,没有仪器那几个电位器你很难调整到位,换了光头也就是这样,该放手了,扔了。我的TEAC CD唱机,折腾了很多年,也是如此,最后无奈之下买了本坛网友的DVD,几十块钱,也用得好好的,主板上没有一颗可调电阻,现在的技术好用又便宜,

网友:
解码板上有几个电位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不要动。

网友B:
电位器你越调越乱,调这个要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没有仪器那几个电位器你很难调整到位,换了光头也就是这样,该放手了,扔了。我的TEAC CD唱机,折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你越调越乱,调这个要仪器。

现在还行,大问部分不卡,碟要特别干净的才行,

网友:
更换光头组件的电机

网友:
更换主轴电机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爱华990的设计通病 CD部分的电机两个驱动三极管 热稳定问题  紧贴着下面功放部分的散热片  连续的烘烤会导致CD部分出现稀奇古怪的故障  这种故障碰到过7-8台

解决方法 把 三极管移动到别的地方 例如 安装在支撑作用的铁杆上  或者一劳永逸贴在侧盖铁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爱华990的设计通病 CD部分的电机两个驱动三极管 热稳定问题  紧贴着下面功放部分的散热片  连续 ...

好的,我试试,感谢

网友:
Gain 可以稍稍调一下,不行再扭回来。没示波器其它不要动

网友:
FOCUS这个聚焦的调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