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废板子做收音机合适吗?

楼主(2023-12-02):
电脑旧板子的电解电压比较低。平时没什么用。用来做收音机合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耐压高的,你看,耐压16V我这就是在电脑主板上拆的。

电脑主板6.3V的最多,当然有16V的,PC主板电容都是耐高温电容,现在主板电容还有几包,不修主板了,用不完

网友:
你说的电解电压是什么东东,你是想说电解电容吧,6.3V

网友:
当然合适了,有体积小容量大的。还有固体电解、胆电解。

网友B:
有耐压高的,你看,耐压16V我这就是在电脑主板上拆的。

网友:
完全可以,质量还更好。

网友:
这个标题词不达意云里雾里的,电脑废板电容才对吧?有什么不行,电压够就可以。

网友:
能盖大楼的砖盖个小平房肯定没问题。

网友:
电脑主板上的电解电容一般精度都很高,ESR也很小

网友:
我觉得费电脑板子上面的电容品质是很不错的,但使用时必须严格检测。电脑主板大多都是工作了很长时间的,有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主板6.3V的最多,当然有16V的,PC主板电容都是耐高温电容,现在主板电容还有几包,不修主板了,用不 ...

6.3V大部分是1000μF的,做输出电容体积小容量大。换到机器上立杆见影有效。你懂我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6.3V大部分是1000μF的,做输出电容体积小容量大。换到机器上立杆见影有效。你懂我懂

你好我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废电脑板子好找。有很多。电解电容也多。谢谢大家

楼主:
眼睛老了不好使了。没检查就发出来了。是说的电解电容。

网友:
固态电容当然好了,就是不好拆

楼主:
烙铁大一点好拆。起码60瓦以上。我用40瓦的拆的慢。因为都是双层的板子。多挂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