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whmks 关于3842功率设定的问题

楼主(2023-12-02):
去年疫情期间封锁在家里实在无事可做,把家里积攒了多年的多个电动车坏充电器翻出来维修,今年春节前疫情结束,买到了足够的零件,除了买不来备件的(比如开关变压器、专用的控制组件、单片机等),把能修好的全部修好了!

但有一个问题:有多个老式的60V 充电器,充电输出电流只有1.8A左右。6OV20AH 的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流是3A左右(实际在2.5-3A,极个别在2.2A),输出电流只有1.8A左右的应该是12AH的电瓶用的,48V12AH 的充电器很常见,但几乎没有见过有6OV12AH 的电动车配置!但查遍了电路,也无法使输出电流提高到3A 。

看了本论坛 whmks 写的《四种不同电路的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方法》一文,知道3842可以设定功率,但设定功率的就那么几个电阻,查了电阻也没有坏,为什么充电电流达不到 3A ?这种充电器输出有一个 8A 的保险管,可以肯定没有坏之前 正常输出应该是 3A (否则用不了这么大的保险)!实际上用的上拉电阻1K , 下拉电阻1.8K , 和 60V3A 的充电器一样,更说明这个充电器本来应该就是输出 3A 的。这个修好的 实际使用 3844 ,不是 3842 ,不知道3842和3844 在功率设定上有什么不同 ?

这种充电电流不够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结论是错误的,1.8A的电流,应该是给20AH的电瓶充电的。

不符合十分之一容量充电电流,但市场上的充电器都是这样的:12AH的电瓶充电电流1.8A,20AH的电瓶充电电流3A,你随便找一个市场上流行的铅酸电瓶充电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至少要调两个地方,  1 输出恒流电路要调整,否则电流会被限制,2 变压器要加大,因为反激变压器是有个功率限制的。

网友:
他对电动车充电器类型概念不清楚。60v3A的充电器是针对30Ah电池组设计的。60v1.8-2A的充电器是针对20Ah的电池组设计的。它们的区别当然大了,一是变压器次级线径不同,出相应的电流。二是元件参数、要求不同。小电流型的,肯定不能大电流输出。^_^

网友B:
我也修了一个这样的充电器,我在后级检测电阻的位置又并了一个电阻,现在可以2.8a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了一个这样的充电器,我在后级检测电阻的位置又并了一个电阻,现在可以2.8a左右了

后级检测电阻------多大阻值?

网友:
看看原来的是多大的,我的是0.1还是0.15,忘记了

网友A:
楼主的结论是错误的,1.8A的电流,应该是给20AH的电瓶充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符合十分之一容量充电电流,但市场上的充电器都是这样的:12AH的电瓶充电电流1.8A,20AH的电瓶充电电流 ...

你既然知道还用大电流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知道还用大电流充?

不是我要这样做!是市场上的所有充电器产品都这样做!

网友:
       3842有2个反馈引脚,VFB,是电压反馈引脚,做电流反馈也可以,C.S是保护电流反馈,一般用在MOS对地处,做电流过大停振保护。
       3842本身只是个占空比可调的脉冲发生器,自己的功率仅仅指它能驱动开关管的功率,至于整个变压器的功率跟3842无关,整个变压器的功率取决于功率MOS管和磁芯变压器的功率,要提高电压,就改VFB部分,要设置保护电流,就改C.S部分。改功率,从1.8A增加到3.0A,电压不变,相当于在原基础上增加了60%的功率,这个增量太大,原变压器很可功率能不够用,才导致无法增加电流。
3842与3844的区别在下表,与功率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下面是ON给的原理图,V是电压反馈比分,I是电流保护部分。
改变V的分压比,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在MOSFET和变压器都换成更大功率元件后,可以改变0.5Ω这个电阻提高输出功率。这个电阻是电流过流保护用的,不能随自己心情改,不然容易烧。
不过需要注意,上图仅仅是开关电源的电路图,而不是充电器,稍微正规点的充电器在开关电源的后端一般还有个限流电路。在开关电源功率足够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更改限流采样电阻的阻值来调整限制电流。电阻往大调,会减小输出电流,反之会增大电流。但需要计算好电流采样电阻的功率。

网友C:
       你好,以前的电瓶充电器大多数是恒功率的,少数是恒流的。二种充电器在充电时就能区分,恒功率的在充电时电流会变,如48V的电池电压在45V时充电电流2.8A,约126W,随着电压的升高电流会下降,如电压到了50v,电流会降到2.5A。恒流充的电流不变,直到要充满时才变。
    二种充电器要改大电流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改动设定电流大小的分压电阻,加大下拉电阻(原帖中的六角型的绿框内电阻)或减小上拉电阻(六角型的红框内电阻)就能加大电流。为了安全不建议改大或改得太多,当电流改得太大后,如超过原边的(原帖中五角型的框内电阻)设定功率时电源会停止工作。
   作为反激电源的安全功率一般在150W以下,所以要慎改。

楼主:
终于见到 6OV12AH  的电动车充电器了,在 闲 鱼 上有人卖二手的,从卖家介绍下载的图片。这说明原来的充电器已经修好了,可能本来设计就是输出1.8A的!没有必要再为输出不到 3A 而烦恼了 !!!

6OV12AH 的电动车充电器

 6OV12AH  的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这个60V1.8A的充电器应该可以改成48V3A的,给国标车用

楼主(2024-01-11):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了一个这样的充电器,我在后级检测电阻的位置又并了一个电阻,现在可以2.8a左右了

我试了一下,在原来0.1欧姆的上面又并联一个0.1欧姆的电阻(瓦数相同),果然充电电流提高到2.8A了!第一次测量是这样,很高兴!可是第二次测量,又不足2.8A了!
仔细对比了多块手中的外观和原件排列几乎一样的不同充电电流的板子,结合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文章,终于发现不同之处了:在网上找了一张相似的电路图,好做说明:看图中 LM358 第5脚接的473的电阻(473的电阻就是47K),凡是 LM358 第5脚接的是473的电阻 ,充电电流就是1.8A!凡是 LM358 第5脚接的是303的电阻 (30K),充电电流就是3A! LM358 第6脚接的是0.1欧姆的检流电阻过来的检测信号,这正好和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文章中说的一致!473的电阻在电路板上的编号是 R11 ,本来R11是贴片安装在覆铜面,可是在另一面(元件面)有R11安装直插零件的位置和打好的安装孔!这就说明了R11的重要性:就是生产厂家用来调整不同的充电电流用的!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以前的电瓶充电器大多数是恒功率的,少数是恒流的。二种充电器在充电时就能区分,恒功率的在 ...

你好,我的一个2012年买的电动车上的充电器就是随电压升高充电电流降低的,楼主提到的关于你发的《四种不同电路的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方法》的帖子能不能给我一个连接?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0.5电阻理解的不对。

反激电路的变压器原副边不是同时工作的,可以理解为电感,原边导通给电感储 ...

多谢指正,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想表达的意思也是在加大变压器和MOSFET的前提下再去减小这个电阻

楼主(2024-02-10):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的一个2012年买的电动车上的充电器就是随电压升高充电电流降低的,楼主提到的关于你发的《四种不 ...

就在本论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8167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