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二战秘密电台“PARASET ”

楼主(2023-12-02):
      缘于20年前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叫“PARASET ”电台的外观马上被吸引了,那时候刚取得3级操作证可以上短波,第一时间在脑海里兴致勃勃地构想自己的“PARASET ”,还花了200两找了个木工师傅做了原木机箱。无奈基于当时条件,只凭几张图片和一份电路图,许多细节的东西都不清楚,元器件也很难买到感觉无从下手,于是一放就是20年了,那个木箱现在还用来放着些电子管呢。终于在最近无意看到一位叫BG9GC老火腿的制作PARASET的老文章才又提起了兴趣,还搜索到其他爱好者的制作文章,不过只有BG9GC老师所提供的细节让人充满信心的。加上网购平台的便利,只要你不考虑成本的话,那么基本上能买到你所需要的元件。由于已经洗脚上岸,原计划只制作接收部分,后面决定圆自己一个心愿制作了整机,制作过程不再详细描述,上几张图片为论坛灌灌水吧。

这个机箱和面板是找路边店加工的,面板回来自己开孔,由于元件的安装尺寸跟图纸不一定对应,所以最好不要让店家按照图纸开孔,装不上就麻烦了。或者你可以把所有元件收集齐全量好安装尺寸让店家开孔。面板标识按照BG9GC的方法处理的。

简易电键,只作为装饰用途,能用,但不会使用。

空气电容的改制,参考BG9GC的方法,适当加强。

电源,没啥好介绍的,找了个成品电源的外壳改制的。

加工调谐减速机构,机器用的减速机构是找路边店加工的,回来之后发现尺寸不合适,于是自己加工一个合适的。

发射部分的晶体,用了个7023MHZ的晶体改装,要是以后重拾兴趣了可以玩玩。

机器焊接和最终作品。

收听效果,机器只要按图焊接安装无误,元件参数相差不太大就不需要调试可以正常工作,频率3-7MHZ。试听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客厅用2.5米电线当天线,白天啥都没有,黄昏开始干扰越来越大,霹雳巴拉的,电磁环境一如既往的操蛋。一直到晚上9时7MHZ能收到几个广播电台,10时开始干扰减轻,收音清晰,可以感受到电离层传播的特色,有时候可以比美FM的效果。7MHZ往下一片噪音啥都没有。第二阶段,换了10米软线,客厅4米,有6米扔出阳台离墙壁1米。黄昏一开机,靠!一大堆广播电台蜂拥而入,串台严重,这是由于简单的调谐机构导致的选台困难,动一点点可以带过两三个台。你要反复调整才能对准频率。7MHZ以下依然没有收到任何东西除了干扰。综上,天线最为重要,最好是全尺寸的,再不济也要搞1/4波长的,效果提升很多的,再生调得好,不计较音质,它的接收能力可以比美7600A。一点遗憾的是守听了半个月,一个业余电台都没有收到过。可能频率没对准,也有可能业余台的信号被淹没在广播信号中。

网友A:
空气联做得漂亮

网友B:
频率多少?发射功率多少?整机很小。

网友C:
做工漂亮! 把电路图也发一下吧

网友D:
请问机壳上那些字的纸在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多少?发射功率多少?整机很小。

你百度一下这篇文章;发布新做的古董电台“PARASET”(BD9GC),我感觉矿坛的部分版主对“发射”很敏感,所以不敢讨论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漂亮! 把电路图也发一下吧

我感觉矿坛的部分版主对“发射”很敏感,所以不敢讨论这些东西。百度可以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机壳上那些字的纸在那里买的?

好像叫硫酸纸。

网友E:
做得漂亮、手艺高超,佩服!

网友F:
这个电台什么来历 有科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台什么来历 有科普吗

百度可以搜索到的。

网友G:
挺好,很有金属质感,提个小建议,在那个调谐金属圆盘上搞上刻度,显得更专业实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联做得漂亮

谢谢支持,这种100P的空气电容现在很难找到,改装压力挺大的,就怕出差错改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挺好,很有金属质感,提个小建议,在那个调谐金属圆盘上搞上刻度,显得更专业实用一点,

是的,有打印的刻度盘,但是粘上后反而觉得很难看的,所以没有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漂亮、手艺高超,佩服!

都是吸取了前人的经验,不用走弯路。

楼主:
今晚的收听报告一下,换了10米天线之后效果杠杠滴,白天是什么都没有收到的,等天空黑下来慢慢就传播开了,晚9点后不定时去听听,一直到发帖为止,7MHZ广播电台非常密集,信号强度有时候达到非常吵耳的程度,耳朵受不了。考虑搞一个高阻喇叭例如舌簧之类接上听听新闻还是不错的。

网友H:
看上去很棒,做的细致

其实有证合规的制作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怕一些小白乱搞,整些事出来连累一大圈爱好者,比如线圈都绕不好,仪器没有,上来就搞两个833推挽弄个杆挑上发射什么的

网友I:
业余电台通联一般是周末下午4点到7之间,周6周日全天,频率LSB在7.050兆赫,CW7.023  夜间20点以后3.850LSB
你说的全尺寸天线没看懂,正常的全尺寸偶级天线就是1/2波长,也有5/8波长的(能增加3DB增益)。这种间谍台应该有内置天调,天调对于悬着性也有很大的作用。电台密集就是短波的特点,可以考虑网购一只减速旋钮安装挺不错的。定频接收可以使用再生产生的自激频率进行调整但是首先楼主应该自备频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上去很棒,做的细致

是的,就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连累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业余电台通联一般是周末下午4点到7之间,周6周日全天,频率LSB在7.050兆赫,CW7.023  夜间20点以后3.850LSB ...

谢谢支持,我说的全尺寸意思是40米波段用40米天线,再不济也用4分1波长的,即是10米。这台小机器的接收对天线的依赖比较高的,5米放室内跟室外差别非常之大,发射就简单,可以用1.4米加感天线,驻波比可以调整在1.6,发射效率会变低,最大问题是你基本收不到什么东西,连广播电台都收不到,可况微弱的业余台信号。

楼主:
昨晚关机之前试验了下发射,在天线端加入了颗2W60欧电阻当假负载,CQ CQ CQ,三次约40秒,电阻烫手,估计功率在2-3W。用收藏的7600A接收,5米外基本没有信号。看图片是不是很有代入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这种100P的空气电容现在很难找到,改装压力挺大的,就怕出差错改废了。

电子管直放式短波机,看资料,所用可变电容一般要求150p以下,一般用100到150的,这种容量的空气可变电容确实不好找,滚珠轴承的就更少见了,所以多用这种微调电容替代,当然,也可以用360p这类的空气可变电容拆片替代,不过一般人可能不舍得这么做。这种微调电容100p82p的手里也有几个,改装的话,总觉得不是那么正规,手感也不太好,犹豫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晚关机之前试验了下发射,在天线端加入了颗2W60欧电阻当假负载,CQ CQ CQ,三次约40秒,电阻烫手,估计功 ...

哈哈,胆两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关机之前试验了下发射,在天线端加入了颗2W60欧电阻当假负载,CQ CQ CQ,三次约40秒,电阻烫手,估计功 ...

频率和时间没有掌握好!接收SSB信号的时候再生力要调到临界点才有效果,40米波段的天线是用不到40米长的,射频信号是有长线效应的,理论单臂天线自然谐振点就是1/4波长,长了可能起反作用.电路图我是没看见,如果给接收输入接一个类似发射端的π型滤波器进行阻抗匹配可能有惊喜!使用晶体管背负电台的时候调偏天调对接收有劣化影响

网友:
反正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好好玩

网友:
楼主报一下二战时番号!穿越过来也得留号!

网友:
金工,电工,无线电。。。。。。

网友:
汉阳造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电键很巴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业余电台通联一般是周末下午4点到7之间,周6周日全天,频率LSB在7.050兆赫,CW7.023  夜间20点以后3.850LSB ...

好像编辑了贴子?感谢你的建议,以前参加组织时候曾经自学过无线电理论,先后自制过三台单边带电台,用这些土炮成功联络了全国0-9区的电台并获得奖状,只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及兴趣的转移,已经脱离组织10多年了,所以有些理论知识我都忘记了,没办法接上你的思路。说句见笑的现在连色环电阻都经常看错,老要拿万用表测一次才安心,得了强迫症似的。 ,另外,仿制这台机器的目的是好玩,不是要使用的,要是这里加个减速,哪里加个带通,加这加那的就不是原汁原味啦。如果你喜欢通联,建议到hellocq那边,哪里大神多,跟我这半桶水讨论理论,我是接不上话题的。太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胆两瓦?

哈哈,你真细心。

楼主:
谢谢支持,喜欢的可以百度搜索一下,有全套的图纸资料。

网友J:
这动手能力,杠杠的。感觉有点复杂,比功放难多了。

网友K:
好耐冇见楼主浮头了。

网友L:
做工很现功力,电路图可不可以发一个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昨晚关机之前试验了下发射,在天线端加入了颗2W60欧电阻当假负载,CQ CQ CQ,三次约40秒,电阻烫手,估计功 ...

感觉回到了那个年代,一大帮人不顾生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动手能力,杠杠的。感觉有点复杂,比功放难多了。

高频电路比功放严谨很多的,心里作用空间几乎没有的。在收音机里面,功放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单元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耐冇见楼主浮头了。

你好,的确,由于兴趣的转移已经有十年没有动手了,不过有时候也上来看看的,只是不灌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工很现功力,电路图可不可以发一个

考虑这个论坛部分版主对发射(电台)的话题有顾虑,所以就不上电路图和制作的细节了,但是网络上可以找到这个电台的全套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回到了那个年代,一大帮人不顾生死,

信仰的力量吧

网友M(2024-01-23):
做工扎实、用料考究,点赞!

网友N:
7.05M有业余的单边带,再生合适了能够听到,傍晚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工扎实、用料考究,点赞!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N:
7.05M有业余的单边带,再生合适了能够听到,傍晚可能性大。

是的,曾经在80米收到过业务台的信号,7023 附近收到过CW信号,但是没有抄收到呼号,可能是调试信号。7050收到过单边带语音,可惜非常微弱分辨不出内容。

网友O:
这东西高级,别得我不太懂,我就想知道壳子上面得字你是怎么弄上去得,请指教?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我说的全尺寸意思是40米波段用40米天线,再不济也用4分1波长的,即是10米。这台小机器的接收对 ...

你说的全尺寸天线是指全波长的话,这个是错误的。通常的天线有两大类,一类是驻波天线,一类是行波天线,我们用得比较多的是驻波天线,但驻波天线通常要在谐振状态下效率会最高,就拿最常用的两种天线:水平和垂直天线来说吧,水平天线通常是平衡天线,长度在N*波长/2时都能谐振,N是正整数,当等于1时是半波天线,如果是2的话,就是全波长天线了,不过半波长天线的主波瓣只有一个,而全波长的有两个,波峰反而比半长的小,也就是增益小,因此用得多的是半波长天线。而垂直的天线尺寸是四分之一,实际上地网是一个镜像等于另一个四分之一。
这些半波长或者四分之一波长天线,是指的电尺寸,物理尺寸和电尺寸一样的,我们才称为全尺寸的,有的时候为了减少尺寸,采用一些加感的方式来减少物理尺寸,但电尺寸并不小,同样可以谐振,但效率会低一些,或者说增益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东西高级,别得我不太懂,我就想知道壳子上面得字你是怎么弄上去得,请指教?

朋友你好,详细的制作在这个贴子里面又说明,喜欢可以参考一下。谢谢支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025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说的全尺寸天线是指全波长的话,这个是错误的。通常的天线有两大类,一类是驻波天线,一类是行波天线, ...

谢谢指教,我想单纯接收的话是不是越长越好?毕竟一寸长一寸强。或者超过一定长度接收反而变差的?20年前玩过发射,但是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想单纯接收的话是不是越长越好?毕竟一寸长一寸强。或者超过一定长度接收反而变差的?20年前 ...

天线真不是越长越好的,只有特定的长度才会最好。有的时候如果不怕体积大的话,可以采用天线阵的方式,这是可以提高增益的,而且还可以取得较高的方向性。当然最好的天线就是用反射面天线了,只要这个反射面足够大,理论上增益可以非常大的。

楼主(2024-02-23):
引用 网友P:
天线真不是越长越好的,只有特定的长度才会最好。有的时候如果不怕体积大的话,可以采用天线阵的方式,这 ...

谢谢指教,以前在楼顶架过3波段倒V和10米波段的GP,通过修剪可以把驻波调整到1.5以下。对天线理论认识很肤浅,感觉单纯接收广播应该没有那么多讲究吧。如果要再设台发射,按现在的条件只能是长线加天调了,使用的时候架起来,完了拆掉,否则物业会上门。

楼主:
趁着过年放假把机器做了一点小改造,一是把度盘粘上,感觉好看一点。二是加装了外接电键接口,方便使用。有计划复刻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有老师说原机的简易电键对于新手是不友好的,老手用着都会觉得别扭的,如果以后有需要通联,则建议用外接正规的电键。

网友:
小巧玲珑  真漂亮

网友(2025-03-20):
老兄高手,做得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