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465信号源

楼主(2023-12-02):
J2465信号源是根据教育部《JY12—79》号技术标准的规定和要求而设计的。
J2465信号源是具有高频信号和音频信号输出的简易信号源。

配置有发射天线的J2465信号源

J2465信号源1MHz调幅无线发射
矿石收音机(方铅矿检波)
解调出的1KHz正弦波调制信号高保真波形

网友(2024-11-17):
那就把所以电解电容都换成新的

网友A(2023-12-18):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样用是否会损坏信号源内部的发射三极管?也恳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附路图

不会损坏三极管吧。有电容作直流隔离

网友C:
我拆掉了几个信号发生器,只为取其中的可变电容就刻度盘装矿石机用。这种信号源里面的空气可变相当不错。

网友:
矿机漂亮,示波器点赞,信号源真新!

网友:
这个配置有发射天线的J2465信号源现在好像难觅.....

网友:
我也有台J2465学生信号发生器,是上海卢湾生产的,机箱是卧式没有中波发射天线,应该可以配一条拉杆儿天线。矿机做的很漂亮很养眼学习了。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天线是用于中波发射的吗?这个天线射与拉杆天线哪个效果好?能介绍一下制作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天线是用于中波发射的吗?这个天线射与拉杆天线哪个效果好?能介绍一下制作方法吗?谢谢!

我看是这样接的:外圆接输出的地(黑扭),里边的(?号)是接输出的正(红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这样接的:外圆接输出的地(黑扭),里边的(?号)是接输出的正(红扭)

我的J2465信号源用1根托线接高频输出红色接线柱效果不好,用导线做了1个直径25cm的圆环接在红黑接线柱上做发射天线在2米内效果很好。这样用不知道会不会损坏发射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J2465信号源用1根托线接高频输出红色接线柱效果不好,用导线做了1个直径25cm的圆环接在红黑接线柱上 ...

我也是这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用

我想知道这样用是否会损坏信号源内部的发射三极管?也恳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附路图

网友:
我也有这个信号源,买来想改个两管再生机的,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损坏三极管吧。有电容作直流隔离

我把信号源加了音频信号输入功能变成了小型中波发射台,用这种环形天线两端接高频输出2个端子发射中波信号,在2米内接收一直工作正常,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信号源加了音频信号输入功能变成了小型中波发射台,用这种环形天线两端接高频输出2个端子发射中波信 ...

有想象力也有创造力,矿坛人才济济.....

网友(2024-02-11):
引用 网友C:
我拆掉了几个信号发生器,只为取其中的可变电容就刻度盘装矿石机用。这种信号源里面的空气可变相当不错。

我也有一个这种信号发生器
多谢提醒,我差点忘记了我这东东里面还有一个空气双联

网友:
我的同样的 信号发生器,接单根天线没有效果,得用手触摸机器外壳才有信号。    同样是 作了一个螺旋 闭合天线 接在两个 螺栓上 才有信号,距离很近的。

网友:
收藏有两台。有空了测试一下。

网友:
我把耳机接到低频输出口上以后,除了有信号的声音以外,始终伴有嗡嗡的低频噪音,怀疑是电源滤波不彻底。
可是把整流桥旁边那个220uF的大电解电容换掉以后,现象依旧。
不知道是我换上的电容不行,还是这个机器就这样,毕竟是个教学仪器,精度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