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超高频超高HFE晶体管(如2SC2636)

楼主(2023-12-02):
各位坛友

最近在做个东东,急需同时具有高FT及高HFE的晶体管。网上找了好久,只发现 2SC2636比较合适,可惜已经买不到了。不知各位老大有何建议。

具体要求是:特征频率不低于600M,放大倍数不低于1000,共发反向电容不大于1P,小功率管。

谢谢。

网友:
高频管想超β确实比较少。我看2SC4809能到400,实在不行您试一下达林顿连接。

网友:
2SC2636网上查到的hFE只有25(二十五)

网友:
自制达林顿

网友A:
我这里有2s A578 2sc1164 2sc1254 2s A800 你看有哪个跟您需要的差不多的 可以免费提供给你

网友B:
不太明白,什麽應用需要這麽極端的參數?

网友B:
2SC2636的後綴T和S分別表示fT的範圍,不是hfe。hfe的最小數值不低於25,最高值和典型值都未提供。

网友:
三极管就是那么两下子,频率加倍数和功率加耐压是对立的,不能兼顾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C2636的後綴T和S分別表示fT的範圍,不是hfe。hfe的最小數值不低於25,最高值和典型值都未提供。

回楼上各位坛友:

又查了一下,2SC2636的hfe的确不大,是我看错了,对不起。

如此一来,我是在找并不存在的东东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各位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什麽應用需要這麽極端的參數?

我在装“来复机”。想同时提升高低频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装“来复机”。想同时提升高低频增益。

哦,那個難忘的年代,確實是一種廉價高效的放大器方案。來復級的一個致命傷,是在放大回送的音頻信號時,會壓縮同時存在的高頻信號的動態範圍,形成與音頻頻率相關的反向調製,結果就是增加了底噪,降低了大信號下的信噪比,而這一點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不過作爲一種頻段復用技術,它仍然有存在的魅力。

网友C:
前几天买了些 2SC3837,放大倍数只有 80 - 180,查了下安森美的产品目录,高频管子最大放大倍数只有 200。

网友:
高频单管电路增益很难做的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2s A578 2sc1164 2sc1254 2s A800 你看有哪个跟您需要的差不多的 可以免费提供给你

非常感谢。可惜与“要求”有距离。我已经死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装“来复机”。想同时提升高低频增益。

带引号的来复机,我认为是具体用途不方便透露吧。根据《高频电子线路》相关章节,晶体管高频参数有“截止频率”和“特征频率”两种表达方式,而截止频率恰恰等于特征频率除以直流电流放大倍数所得的商;对于高于晶体管截止频率的信号,晶体管的有效交流放大倍数等于特征频率除以交流信号频率所得的商。高频放大应用,除非放大的是单频点信号,否则,当信号的最高频率接近晶体管截止频率,放大后的信号高频成分就是相对有所减少,为了让不同频率的信号获得等量增益,在晶体管特征频率无法做得很高的情况下,高频或者宽频放大器应该适当选择直流放大倍数小一些的晶体管。比如说典型的全电视信号(视频)放大,如果视频信号频率上限是6M,那么,当所选择晶体管型号特征频率为600M,那么就需要选择放大倍数小于100的晶体管,当所选晶体管型号特征频率为300M,那么就需要选择放大倍数小于50的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引号的来复机,我认为是具体用途不方便透露吧。根据《高频电子线路》相关章节,晶体管高频参数有“截止 ...

这个是对于共发电路来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引号的来复机,我认为是具体用途不方便透露吧。根据《高频电子线路》相关章节,晶体管高频参数有“截止 ...

你好。与其它一些人不同,我弄收音机没有商业成分,因此也不存在“具体用途不方便透露”之说,真的是为了中放与低放来复使用,不需要想得太多。
至于你描述的FT与放大倍数的关系么,与我掌握的知识稍有出入,但问题不大,理解就行。
还是非常感谢你化大力气回复。
顺便提一下:复用的确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当年物资匮乏,搞联合设计也是无奈之举。但我喜欢钻牛角尖。没办法,个性使然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买了些 2SC3837,放大倍数只有 80 - 180,查了下安森美的产品目录,高频管子最大放大倍数只有 200。

我前些日子买元器件,看一个厂家有16-15优惠券,我觉得便宜就买了250个,我以前没搞过三极管电路,不知道这种三极管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前些日子买元器件,看一个厂家有16-15优惠券,我觉得便宜就买了250个,我以前没搞过三极管电路,不知道 ...

手册上不是写了吗,做低噪声 VHF/UHF 放大用的,而且这个直流增益最高也只不过 250 倍,距离楼主一开始想要的 1000 倍还差很远呢。

网友F:
您DIY高频有着极长历史了.“特征频率不低于600M,放大倍数不低于1000,共发反向电容不大于1P,“

这一句话绝对不应由你口中而出。

我所知1963年菲利甫出过一款园柱园帽缺边“矮小黑豆“CS9018,1200MHZ.β300.325mW,18v只出过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DIY高频有着极长历史了.“特征频率不低于600M,放大倍数不低于1000,共发反向电容不大于1P,“

这一 ...

啊哈,直接了当的批评,有点道理。

金无足赤么,再说我与“完人”的距离估计不会少于从人间到天堂

其实正如楼上一位坛友所言:2SC2636的放大倍数并不大,是我看错datasheet了。

而起因是我发现当来复低放(2SC3355)被单独低放(MPSA18)所取代后,收音机的实际接收效果焕然一新。这就是我想寻找高倍高频管的起因。因为中频是10.7MHz,特征频率当然不能低。

正在想其它方法。既然物理极限无法突破,再在逻辑上想想办法吧。

还是念念不望撞南墙呀。

谢谢关注。

网友G:
我觉得你可能陷入了误区,β在高频下并不具有参考意义(所以为什么现代都用hFE,即低频小信号电流放大系数来代替,基本不再用β)。

三极管的电流增益曲线,最初一段是平的,平的这一段的值就是hFE,然后有一个拐点,拐点后呈固定斜率下降,直到电流增益为1,拐点和增益为1之间的频率长度,乘以hFE,就是增益带宽积,也就是大概等于(ft-fβ)*hFE

受工艺限制,晶体管的增益带宽是有上限的,所以ft越大的管子,其hFE越低,ft达到600M还要有1000的hFE,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可能陷入了误区,β在高频下并不具有参考意义(所以为什么现代都用hFE,即低频小信号电流放大系数 ...

hfe是直流参数,是不是应该找S21 Gp 参数高的,例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可能陷入了误区,β在高频下并不具有参考意义(所以为什么现代都用hFE,即低频小信号电流放大系数 ...

你好。

当初(只能说当初了,因为现在觉得可能性不大)想找的是ft>600MHz,这样可以保证在10.7MHz时放大能力不小于50(个人认为做中放已经可以了),而hfe>1000是指对音频的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当初(只能说当初了,因为现在觉得可能性不大)想找的是ft>600MHz,这样可以保证在10.7MHz时放 ...

其实很多人对β和hFE的关系搞不清楚,看这个图,β指电流放大系数,它是一个函数,hFE基本是一个常数,指β拐点前的数值,你只要保证fβ超过信号频率,那么信号频率下的β就是hFE,拐点主要由Ccb决定,所以Ccb越小的管子越好,因为晶体三极管β的对数值滚降速度基本固定,所以fβ可以很容易的通过ft推算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不是写了吗,做低噪声 VHF/UHF 放大用的,而且这个直流增益最高也只不过 250 倍,距离楼主一开始想 ...

我没搞过三极管电路啊,我是想知道这个三极管一般是做什么东西用的,比如是做遥控器的还是做收音机的

网友H:
自己弄2个2SC3356复合一下就可以了。要卖原装进口的性能才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弄2个2SC3356复合一下就可以了。要卖原装进口的性能才好哦。

3356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搞过三极管电路啊,我是想知道这个三极管一般是做什么东西用的,比如是做遥控器的还是做收音机的

就是做高频放大的,噪声性能也不错。

其实楼主的帖子引出的一个很普遍的话题,就是器件的各种性能之间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比如增益和带宽、高频相应和直流性能、低电压噪声和低电流噪声、尺寸与耐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