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了一个高颜值铜铁棒

楼主(2023-12-02):
用空调铜管、黄色磁环和一个记号笔杆做了一个铜铁棒,可以立着放收音机上边,并且可任意调节位置,灰常好用!

网友A:
也看看我做的。已经用了20多年了。

头部可以变换角度、方便申进机内测试。

头部可以变换角度、方便申进机内测试。

网友B:
我在修理收音机的年代用的是双磁棒,一端是电子管中周的磁芯,另一端是小磁铁,小磁铁靠近磁芯电感量会降低,调中周比铜棒灵敏

网友C:
上学时一位老师傅送我一个,早都找不见了,某鱼要价近乎100,改天也找材料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看看我做的。已经用了20多年了。

老师这个做工精致!我这个是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修理收音机的年代用的是双磁棒,一端是电子管中周的磁芯,另一端是小磁铁,小磁铁靠近磁芯电感量会降低 ...

又学习了。小磁铁靠近磁芯电感量会降低——如果不是今天看到老师这么说,我以为磁铁会增加电感量呢。
是不是只有制作中周磁芯的这类材料才会增加电感量。磁铁、铜、铁、铝都只会降低电感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学时一位老师傅送我一个,早都找不见了,某鱼要价近乎100,改天也找材料自己做一个。

100有冤大头买吗?
某鱼很多物品,其实淘宝上也有,但某鱼上要贵得多。很多卖家上某鱼就是“想发财”来的。
当然,个人物品哪怕开价1个亿也是个人自由。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有冤大头买吗?
某鱼很多物品,其实淘宝上也有,但某鱼上要贵得多。很多卖家上某鱼就是“想发财 ...

100不如买个扫频仪,不比这个好用多了,我现在统调都是用扫频仪调整输入回路的,直接调整回路电容使扫频仪曲线峰值最大即可,简单明了,铜铁棒都是老掉牙的方法了,误差比较大。

网友:
感觉这东西没有用,骗初学者的,统调的时候只要能收到一个电台,一切搞定。

网友:
一支铜笔,还能写字,再一支磁棒 不就行了,还好拿,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