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音壁接音频没声音,收音机正常,图像输出正常

楼主(2023-12-02):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一个老款回音壁飞利浦HSB2313/93正在用的时候突然没声音了
HDMI接口输入正常,输出有图像就是没有声音
其它的音频输入也是没有声音
但是收音机正常
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款还用的真空荧光显示屏 VFD,不错

楼主:
哪位老师能维修呀?给你寄过去微修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能维修呀?给你寄过去微修也行

频道转换IC损坏。

这种带视频/左、右声道的频道转换IC要用热风枪才能更换.

试能否找到本地家电全国联网维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道转换IC损坏。

这种带视频/左、右声道的频道转换IC要用热风枪才能更换.

好的,谢谢版主。热风枪我有,只是我对电路不太懂,就怕找不到转换芯片在哪里。
我先找一个修家电的看看。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