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图片同步到电脑,用什么工具好?

楼主(2023-12-02):
图片少用otg也行,
图片多用otg速度很慢
诸位安卓手机图片同步到电脑用什么工具的?

网友A:
直插数据线拷贝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插数据线拷贝不行吗?

插数据线就是otg,图片多加载速度太慢了

网友:
感觉数据线连电脑用mtp模式最方便,或者otg转接U盘那样。

网友B:
都是使用微信互转,没有处理过大量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数据线就是otg,图片多加载速度太慢了

无线传输只会更慢…

网友C:
俺用的是华为手机,台式机安装华为手机助理PC版,手机安装华为手机助理手机版,可以Wifi 链接,也可以USB链接,互传图片、视频,还可以管理手机各项操作,及其方便。其他品牌手机也应该有相应的软件,可以到手机网站咨询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使用微信互转,没有处理过大量数据。

照片多,你这方法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用的是华为手机,台式机安装华为手机助理PC版,手机安装华为手机助理手机版,可以Wifi 链接,也可以USB链 ...

厂商自家的助手是可以尝试,以前用过豌豆荚,豌豆荚好像也能传相册

网友: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摆脱不了网速和USB2.0传输速度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