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台 世界收音机 XS 402-1

楼主(2023-12-02):
     上周在海鲜市场看了一台世界收音机,看图片很新,卖家说声音很小,但是价格也不便宜。老家之前有这个牌子的收音机的,于是就买了下来,权作为一个纪念了。
      买来后,外壳和内部确实比较新,但是喇叭上被戳了几个洞,音量电位器关闭的时候也没有咯咯声。这个是看上去的小问题。
      首先吧外壳拆下来,用超声波清洗剂洗了一下,可惜的是把调台的刻度盘上的白漆给洗掉一些,不过影响不大。
       然后拿电池测试,果然声音很小,查来查去,发现是前置放大三极管损坏了,于是更换了一个9014,顺便把音频输入电容换成原音电子购买的发烧级4.7uF的电容。
       维修完毕后,声音正常了。

楼主:
这个机器声音洪亮,收音灵敏度很高,晚上在阳台密密麻麻的全是中波台。可能是长磁棒和多股纱包线的缘故吧。当然上海无线电三十五厂的产品还是不错的,早期的海鸥之类的收音机也是上无35厂生产的。

楼主:
下面发一些机器的全图,让坛友欣赏一下。

楼主:
再看看内部的

网友A:
中波收到的太多,关键是声音是否清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收到的太多,关键是声音是否清晰啊?

个人感觉比较清晰。当然要有好的电磁环境。

网友:
这个型号收音机我在某鱼看过多次,价格太高了就没有买。

网友:
一般三个中周的比四个中周灵敏度低些,这收音机我有过一台,电池正极片很易被电池顶下来,我直接把铜片竖过来扳直,在三分之一处折成直角成L形,短的那一侧和线路板钻个眼,用M3螺丝固定,基本万年牢

网友B:
品相不错的机器,灵敏度和选择性有疑。

补充内容 (2023-12-2 20:12):
不过,外壳大,电池大(可以改锂电),有改造潜力。

补充内容 (2023-12-2 20:21):
难怪看上去品相这么好,是超声波清洗过了。

网友C:
外观设计很漂亮 不过该机就一级中放,灵敏度会很高吗?可以拿个DSP机器比照一下。俺手里分立元件的机器两级中放比一级中放收台情况要好一些,但明显不及DSP机器。

网友:
元器件中规中矩,小机子里算不错的了。

网友D:
如何区分电容是不是“发烧”的?

网友:
成色不错  值得拥有。

网友E:
看着好养眼,多少钱买的?

网友F:
一看两变压器和两只锗功率管,还有大屁股喇叭270p双连。这用料这机也差不了。

网友:
这机子的扁磁棒大约是100毫米的,还不算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相不错的机器,灵敏度和选择性有疑。

这个机器拿来的时候就比较新,要不是声音小的问题,估计卖家这个价格还不肯卖呢。
收到后,再用超声波洗了一下,当然更好看一些,呵呵。
电源的话,反正我平时真正听的时间很少,只是玩玩而已,就买了2节2号干电池用用也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设计很漂亮 不过该机就一级中放,灵敏度会很高吗?可以拿个DSP机器比照一下。俺手里分立元件 ...

我没有专业仪器,只是和我的中夏套件机相比,确实灵敏度高,至少晚上密密麻麻的中波台。而中夏的套件机,除了本地的几个台,几乎收不到别的外地台了。
当然灵敏度和过去的专业机器,DSP方式的收音机,应该是不能相比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区分电容是不是“发烧”的?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请您百度问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好养眼,多少钱买的?

参考价格:3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两变压器和两只锗功率管,还有大屁股喇叭270p双连。这用料这机也差不了。

的确,机壳的做工,元器件的原配,都不是一般的小厂能做到的。

网友G:
洗得很干净,跟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洗得很干净,跟新的一样

原机品相还可以,所以才收的。

网友H:
请问输出变压器的三极管是3ax3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输出变压器的三极管是3ax3b吗?

好像是3AX31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如何区分电容是不是“发烧”的?

看了电容,觉得脑袋有点发热,血压有点升高,就是发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电容,觉得脑袋有点发热,血压有点升高,就是发烧电容

谢谢,解释的清晰明了,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电容,觉得脑袋有点发热,血压有点升高,就是发烧电容

牛人的解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洗得很干净,跟新的一样

这阶段 收机成瘾了,又收了一台蝴蝶 772,等等上图。

网友:
世界牌401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第一个买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