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录制,哪种麦克风更好?

楼主(2023-12-02):
A产品:单向性,立体声(可以切换A-B/X-Y位置)
B产品:无指向性,立体声

用于录制自然界声音,哪种麦克风会好一些?
咪头不都是有指向性么,无指向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风套个防风棉是否就够了?
手动控制增益什么意思?是控制灵敏度,还是控制电平?

最好是大振膜电容话筒,接收打开360度,穿上防风毛衣效果杠杠滴!

网友B:
必须防风,手动控制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防风,手动控制增益,

防风套个防风棉是否就够了?
手动控制增益什么意思?是控制灵敏度,还是控制电平?

网友C:
我觉得录制环境声,无定向咪头更好。定向咪头应该就是对指定方向的增益更大,类似wifi天线那种,有定向和全向的。

网友D:
交叉指向性  两只麦克风起V字形布局  以前布置舞台就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录制环境声,无定向咪头更好。定向咪头应该就是对指定方向的增益更大,类似wifi天线那种,有定向和全 ...

定向的单个方向上的灵敏度是否相对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叉指向性  两只麦克风起V字形布局  以前布置舞台就这样搞

有ab,xy
ab是两个麦克风顶着
xy是两个麦克风错开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找贵的买……

网友:
现在的麦克风频响基本只能够做到10Knz左右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如果频响超过12.5Khz的产品价格基本都不低于人民币2到5万。相关信息可以查阅近几年的《 电声技术》杂志或者其他杂志和书刊,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查询相关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向的单个方向上的灵敏度是否相对更高?

我没有实际比较过,按参数来讲确实是定向的麦克增益更高。索尼有过麦克选型介绍来着,我找了一圈不知道在哪,楼主可以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大振膜电容话筒,接收打开360度,穿上防风毛衣效果杠杠滴!

大振膜电容话筒敏感度怎样?
可以跟专业录音笔DR07X媲美么?
www.bilibili.com/video/BV1eL411W7uj/  这里可以看到录音笔敏感度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实际比较过,按参数来讲确实是定向的麦克增益更高。索尼有过麦克选型介绍来着,我找了一圈不知道在 ...

增益和敏感度是否同一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振膜电容话筒敏感度怎样?
可以跟专业录音笔DR07X媲美么?
www.bilibili.com/video/BV1eL411W7uj/   ...

大振膜32MM录音笔8MM左右,你说那个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振膜32MM录音笔8MM左右,你说那个灵敏?

大振膜32MM,能录很小的声音么,比如3米外蚊子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振膜32MM,能录很小的声音么,比如3米外蚊子的声音?

我录制过鸟叫。很远的草虫鸣声都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录制过鸟叫。很远的草虫鸣声都很清楚!

大振膜32MM是电脑麦么?

0分贝:10英尺(约3米)外一只蚊子在飞
13分贝:灯泡的嗡嗡声
20分贝:乡村的夜晚
40-60分贝:正常谈话的声音

3米外蚊子在飞的声音大部分麦克风应该是录不到的,或者直接被降噪电路过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振膜32MM是电脑麦么?

不是是那种2200--6000元左右的专业录音室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益和敏感度是否同一个东西?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有个换算关系,应该是等效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我用U87大电容振膜话筒录制人声,C-20声卡,说实话,灵敏度太高,任何一点响动都被收音,哪怕再细微,语言表达中牙齿气流声不断,我用了防风罩,不行啊,你录自然声想必最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U87大电容振膜话筒录制人声,C-20声卡,说实话,灵敏度太高,任何一点响动都被收音,哪怕再细微,语言 ...

你的u87什么牌子的?
可以录轻叩手指的非常微小的声音么?
可以录手机轻微摩擦的声音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u87什么牌子的?
可以录轻叩手指的非常微小的声音么?
可以录手机轻微摩擦的声音么?

类似这个、大膜话筒,要接48付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这个、大膜话筒,要接48付助电源

这个麦克风有指向么?还是全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麦克风有指向么?还是全向?

这种大膜话筒现百元上下己买到,与数十年前数千元话筒相差极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ab,xy
ab是两个麦克风顶着
xy是两个麦克风错开

ab 就是同轴相反放置的两个拾音器;xy 就是正交放置的两个拾音器。

网友G:
另外,所谓定向就是拾音器指向一个方向,而全向是六个拾音器指向六个方向(按六面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大膜话筒现百元上下己买到,与数十年前数千元话筒相差极微。

这种话筒可以直接连笔记本电脑么?
还是必须有声卡,才能用这种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大膜话筒现百元上下己买到,与数十年前数千元话筒相差极微。

-34db灵敏度可以录制的最小音量是几d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所谓定向就是拾音器指向一个方向,而全向是六个拾音器指向六个方向(按六面体)!

为何是六面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话筒可以直接连笔记本电脑么?
还是必须有声卡,才能用这种麦克风?

这种话筒试过,接笔记本电脑等都不响.

但它却是常见话筒无论是灵敏度,低失真,高输出,都第一位

可惜要幻象电压才能工作.见照片;调音台照片中央+48V按钮不按下,用动圈咪。

按下亮灯时用大或普通膜电容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