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ak20参数

楼主(2023-12-02):
放大倍数25正常吗?

网友:
早期的开关管,放大倍数都不高,应认为正常。

网友:
略低了一點,標稱是30~150。不過一樣用,工作電流適當增加,hfe也會增加。

网友:
翻出我收藏的一盒3AK22,盒上标注β60-80,刚测了几只hFE值在40-60之间。

网友:
做收音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3AK20, 开关管 【性能 参数】 锗 PNP 12V 30mA 100mW ≥80MHz

网友:
开关管,频率高

网友:
锗开关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3ax5的参数

网友:
开关管因为输入电流比较大,所以不需要太高的放大倍数,而早期限于工艺,管子的增益带宽积做不高,所以对于开关管这种不需要高放大倍数的,就通过降低放大倍数提高ft,这是3AK类管子在高频应用并不那么广泛的主要原因,放大倍数25低了点,不过用在混频和振荡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3AX5应该是后期部标型号了,早期的3AX5草帽管,Icm好像是10mA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AX5应该是后期部标型号了,早期的3AX5草帽管,Icm好像是10mA来着

我这是77年的3ax5

网友:
锗管参数以实际使用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77年的3ax5

这种的Icm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