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给指示指示!

楼主(2023-12-02):
几个音频变压器,姑且默认从左到右123456排序,4和6我差不多知道咋用,其他的请各位老师给建议!

楼主:
好像发错地方了,发电子管板块更好?

楼主:
应该发技术区!只有编辑、没有撤回或删除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发技术区!只有编辑、没有撤回或删除操作!

不用称呼别人大佬。
请值班版主移动一下。

网友A:
4和6只有一组线圈,不是变压器吧?应该是阻流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和6只有一组线圈,不是变压器吧?应该是阻流圈吧。

4和6可以做电流不大的前级扼流圈

网友B(2024-04-19):
根据匝数比,阻抗合适的可以做电子管功放的输出牛或耳放牛,匝数少的可以用于晶体管电路。单线圈的可以做电感。

做音频牛要求有一对儿,是单个的就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匝数比,阻抗合适的可以做电子管功放的输出牛或耳放牛,匝数少的可以用于晶体管电路。单线圈的可以做电 ...

感谢院长回复!

网友C:
看样子像进口机器上的,应该是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像进口机器上的,应该是高级货。

不是进口的,但可能是仿大鼻子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