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最简单的把舌簧扬声器接入现有收音机

楼主(2023-12-02):
近来diy和收集了一些收音机,因为对小时候舌簧扬声器的回忆,也收集了部份成品或自制的几个小舌簧扬声器

当然这些喇叭搭电都有卡卡声,但如何简单的测试其音质和效果,方便我进一步diy和改进,成了一个难题。

我曾经用一个2w的数字功放来推它,声音小得很,接入一台单管636,也是蚊子大小的声音。

我手上有各种超外差六七管机,也有一些diy的四管来复等机,请问怎样才能把这些舌簧简单的接上,并测试出它们的最佳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不想动4管机电路板,那么可以接第2图左下角的那个试一试,不匹配但可以听到声音,其它的要接阻抗 ...

嗯嗯,其实我手上有好多个舌簧,比如这种温州产的直流电阻 约100欧内的,还有diy用耳机改的300阻 抗的,甚至还有从老一辈玩家手里买的,直流电阻近600欧的。当然没有您说的那种大号的农村广播用的,主要因为我没有地方装。

其实玩了这么多年,我对音质啥的早就不在乎了,手上收音机近百台,好听的不好听的都不听了,但还是一台一台不停的收,简单的修理,有时候就只是为了玩,弥补年少时的一些情怀罢了。我手上也有两台舌簧的成品机,包括GE的一台,所以对他们声音的上限也大概有数。但依然喜欢这种怀旧的感觉,真的不是为了听,只是为了让它响而已。

回过来说,我的困扰是想找到一种,能够发挥多数舌簧扬声器正确声音的平台或接法,让我能够测试手上所有舌簧的好坏,对不好的加以修理试听。

再次感谢您的指导,我试试去。

网友:
找个小功率220变12-24V的电源变压器试试,低压端接收音机音频输出,220那端接舌簧喇叭
多绕组的更好试验,阻抗匹配声音大些

网友:
一个输出变压器反向接看看能不能行。当然大一点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指望有好的音质。

我指的是,我想用它来修理和测试舌簧扬声器,好歹能发挥出舌簧正常的声音。

网友C:
这舌簧喇叭好像是LZ手工的。

网友D:
舌簧喇叭直接并在推挽输出变压器的初级。

网友:
阻抗匹配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舌簧喇叭的阻抗都在幾百歐姆,普通功放直推不合適,需要升壓。比如300歐姆的喇叭是8歐姆的37.5倍,至少需要一個6倍升壓比的輸出變壓器,或者直接按照300歐姆來設計功放。

网友:
背景广播喇叭上的变压器。到一些拆迁工地或者收旧货的地方淘

网友A:
1楼第2图300(~350欧的)小舌簧喇叭是适合再生收音机2~4管的,直接用于末级,不用阻抗变压器;
左下网上买的自制舌簧喇叭多半是采用差动式耳机改制的,声音要尖一些,改用大口径的这个可能会好一些,也是可以直接用的,有的专门用于直接推挽输出的。
国产老的8吋大舌簧10k阻抗,直流电阻大多在900欧或1k欧,要么高电源电压--小电流下直接使用(比如9V1mA或18V2mA的再生机,我试过),要么配变压器降比后接入。
不太适合产品的6管以上收音机,因为舌簧类喇叭的适应功率都很小,几十mW较常见(包括8吋的),它是高阻抗、小功率、较高声压(以前农村正屋门前挂一个,全院基本可听到,声压没有号筒喇叭高,但比动圈喇叭高,传得远一点;定位硬-小振幅的声压都要高一些),而产品收音机功率都在1~2百mW以上,会破音的,;另外不能有较大直流电流通过,会吸死的;

60年代用动圈喇叭代替舌簧(指再生机的300欧,大约是1楼第2图右上)是爱好者的追求,现在倒回去找舌簧喇叭是怀旧,国产这些舌簧小喇叭音质肯定不行;
楼主可以尝试寻找美国GE晶体管收音机采用的舌簧喇叭,舌口上下间隙宽可以适应稍大振幅、定位不会太硬、口径4吋以上的,才能在收音机上正常听不刺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舌簧喇叭好像是LZ手工的。

是的,做出来了不知怎么接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舌簧喇叭直接并在推挽输出变压器的初级。

并联?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第2图300(~350欧的)小舌簧喇叭是适合再生收音机2~4管的,直接用于末级,不用阻抗变压器;
左下网上买 ...

感谢您的答复

我手上有几台四管再生机,但都是定位接低阻扬声器的,能够直接换成舌簧?我曾试过把一台四灯电子管外差机的输出变压器去掉,直接换上舌簧喇叭,无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

我手上有几台四管再生机,但都是定位接低阻扬声器的,能够直接换成舌簧?我曾试过把一台 ...

如果您不想动4管机电路板,那么可以接第2图左下角的那个试一试,不匹配但可以听到声音,其它的要接阻抗转换变压器(可以用电源变压器或其它的代换,但要估算阻抗匹配与否);

所有图中舌簧都不能直接接入电子管收音机(代替原变压器的位置),因为前面帖子已说,烧坏或吸死,6P1的正常屏极电流40多mA,  舌簧大喇叭不能过这么大直流,再一个可能直接烧坏线包,它只能承受30mW最大90mW的音频功率。

所有图中的喇叭都可以通过阻抗变换(降至4欧或8欧阻抗接入原电子管收音机,以代替喇叭的位置接入),但声音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没有必要;
把右上左下的两个小喇叭接到再生机(断开原输出变压器)就可以大致了解舌簧喇叭的声音的,听一阵子您就会降温的甚至失望的,,,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