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充电器上拆的LM317电路板,这是什么性质或者功能的充电电路呢?

楼主(2023-12-02):
标称180mA,对于现在来说,是不是有点小了?这有可能是老式铅酸矿灯的充电器吗?看电流不像,

网友:
变压器比较小。

网友A:
LED 照明灯的驱动电路吧?

网友:
180mA恒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照明灯的驱动电路吧?

应该不是吧,当年还没有普及LED灯,

楼主:
应该是给什么类型电池充电的呢?铅酸还是锂离子或者铁锂?指示灯是指示充电还是指示电源的?

网友B:
妥妥就是充电器,而且灯还设计成【装电池点亮】的功能,指示【充电中】

楼主:
Vref是什么?输出电流完全由R1决定吗?

楼主:
应该是,以前的电流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妥妥就是充电器,而且灯还设计成【装电池点亮】的功能,指示【充电中】

很多年前得到的,忘记是在什么东西上拆的了,有点印象好像是充电器,有2个,其中一个我利用LM317改成电压调节的电路了。请问,这个设计的指示灯有没有充电满后变化的功能?还是只能指示“正在充电”?能不能知道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
如果用在应急灯上,别管什么电池,这个电流都不算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Vref是什么?输出电流完全由R1决定吗?

是三端的最低稳压值,对317而言就是1.25V。
Vout=1.25/6.8≈0.18A

网友D:
这只是个180毫安的恒流电路,给什么电池充电要看接入的输入交流电压的高低来判断,这种电路一般是为小型12V铅酸电瓶充电的,比如2AH的摩托车电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年前得到的,忘记是在什么东西上拆的了,有点印象好像是充电器,有2个,其中一个我利用LM317改成电压 ...

充满后目测是熄灭,类似于电池未接入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年前得到的,忘记是在什么东西上拆的了,有点印象好像是充电器,有2个,其中一个我利用LM317改成电压 ...

仔细算了下,应该非常适合 12v 铅蓄电池充电:

接一个 12VAC 变压器,全波整流后约么 16.8v,到 12v 之间的压降正好适合 317 恒流;
另一方面当 317 输出悬空时,能有 14-15v 左右,这个电压刚好适合 12v 蓄电池浮充: 12v*1.2 = 14.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算了下,应该非常适合 12v 铅蓄电池充电:

接一个 12VAC 变压器,全波整流后约么 16.8v,到 12v  ...

明白了,看来不是矿灯用的,矿灯应该是大电流大功率的,以前的矿灯灯泡是4V0.7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只是个180毫安的恒流电路,给什么电池充电要看接入的输入交流电压的高低来判断,这种电路一般是为小型12V ...

手里还有一个12V2.6A的铅酸电池,可惜年月久了,好像里面干了,要不然就可以匹配充电了,不知道干了的铅酸电池还能不能再加水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还有一个12V2.6A的铅酸电池,可惜年月久了,好像里面干了,要不然就可以匹配充电了,不知道干了的铅 ...

加蒸馏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三端的最低稳压值,对317而言就是1.25V。
Vout=1.25/6.8≈0.18A

请问,这个电阻标称是0.5W的,此电阻允许通过的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阻标称是0.5W的,此电阻允许通过的电流是多少呢?

P=UI=I2R
P=1.25V*0.18A=0.225W
P=0.18A*0.18A*6.8Ω=0.2203w
额定功率取值0.5W,有余量。

问法错误:电路设计该电阻为6.8Ω,同时也就限定了输出电流为0.18A,6.8Ω电阻上通过的电流也基本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I=I2R
P=1.25V*0.18A=0.225W
P=0.18A*0.18A*6.8Ω=0.2203w

我是想知道,这个标称0.5W6.8Ω的电阻的理论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不是在此电路板上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这个标称0.5W6.8Ω的电阻的理论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不是在此电路板上的电流,:handsh ...

大概是0.271A(不考虑自身温升,不考虑环境温度),但没有满功率设计和使用。
若长时间工作、环境密闭、通风不畅等。都需要适当降低额定功率的使用标准。
一般取70℃静止自由空气中为额定功率的最大工作温度点,电阻额定功率记为P70。电阻实际使用时,需要留有一定的功率余量,建议为额定功率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0.271A(不考虑自身温升,不考虑环境温度),但没有满功率设计和使用。
若长时间工作、环境密闭、 ...

看来,这个电阻在电路板上的设计,差不多就是预留了一半的空间

网友:
就是个恒流源电路,6.8欧电阻最好采用线绕的。关于LED当电池电压低时经820欧--LED--电池--地,LED亮,当电池电压升高820欧--LED压差变小LED逐渐熄灭。(此时扔在继续充电,没停)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E:
估计这个LED灯功率也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这个LED灯功率也不会很大。

电路板上标的LED是指示灯,不是给LED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