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交智商税吧

楼主(2023-12-03):
前面讲到天冷发酵问题,经过多次摸索问题基本解决了,看来要交智商税了!想法很好但实践效果不好,买了加温毯和温控装置放在面包机器里面但似乎失败了,感觉这个装置温控调节能力很差并非是实时控制的,造成想法的实施失败。
看来只能改变想法放弃这个装置了,属于自己不够聪明交智商税了。但我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总要想出解决问题办法。经过三次调整配方和操作步骤,最终低温发酵问题解决了。那就是用热水发酵,加大一倍发酵菌,缩短制作时间,过去4.2小时现在120分钟完成基本克服了困难。今天第四次制作室温14度,估计已经没有悬念了。。
看来交了智商税东西这个温控装置要咸鱼或矿坛处理了。。。。

网友A:
折腾,花几十块买个小烤箱带发酵保温功能的问题全解决,京东买过一台99块。

网友B:
面包机就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烤箱也都有发酵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花几十块买个小烤箱带发酵保温功能的问题全解决,京东买过一台99块。

我就是不愿意要这个家里也有类似的。主要是用了这个,就要用手去揉面和其他的操作。
当初买这个机器就是不愿意亲自动手,想一键操作吃新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包机就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烤箱也都有发酵保温

正确,面包机就是从揉面、发酵和烘烤一条龙制作,最早是日本人想出来的机器

网友C:
前两天买了个加热棒,是热带鱼鱼缸加热的,最高温度34℃自动关闭,就是不能在空气中加热。
因为外壳是玻璃的,看看是否有在空气中加热的,功率25-300W都有。

网友D:
用热水发酵,加大一倍发酵菌,缩短制作时间

您都是这方面专家了,这么才想到这个,我偶尔烙饼蒸包子秋冬一直时热水发酵,严格说是热一点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买了个加热棒,是热带鱼鱼缸加热的,最高温度34℃自动关闭,就是不能在空气中加热。
因为外壳是玻璃 ...

我之前养鱼买的加热棒,不在水中试过也可以,外壳也是玻璃的。

网友D:
感觉这个装置温控调节能力很差并非是实时控制的,

这种温控器我买过类似的改造老式冰箱,效果也很差。估计程序不好,探头也一般,后来自己做了一个。
arduino或者单片机自己做一个很简单,成本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买了个加热棒,是热带鱼鱼缸加热的,最高温度34℃自动关闭,就是不能在空气中加热。
因为外壳是玻璃 ...

谢谢朋友的关注。我的控制器设定在25度,但加温超过了30度机器还在加温到40度才停下了,然后慢慢降温至20再继续升温,我不太明白这个控制器什么什么套路。。。这样的运行模式让我的面包机器实验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都是这方面专家了,这么才想到这个,我偶尔烙饼蒸包子秋冬一直时热水发酵,严格说是热一点温水

专家谈不上,之前也用这个方法,但因为机器里外都是金属材料的,没有保温和加热装置(局部环境加温和保温),所以没有办法像做馒头那样,用一个容器保温。。。不过好在现在低温发酵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温控器我买过类似的改造老式冰箱,效果也很差。估计程序不好,探头也一般,后来自己做了一个。
ardu ...

我原来想的太简单了就买了一个现成的,但实际上这个不知道是哪家生产的,品质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关注。我的控制器设定在25度,但加温超过了30度机器还在加温到40度才停下了,然后慢慢降温至20 ...

这是用 双金属片的温度控制器,它有一个控制温度的上限和恢复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确控温需要PWM模式加热和PID控制方式。婴儿护理箱就是这种模式,内中的控温系统是自学习和可以预设控温曲 ...

我买的这个东西让我吃药了,实验失败这个也是主要原因。
之前买过一个发酵箱里面的一个温控器非常好,但发酵箱外壳材料(化纤保温材料)老化了一起被被我处理掉了。。

网友F:
这种加热毯加温控器,很多用来水床孵化小鸡,可以控制在37.8度左右。用的时候温控器最好校准一下,有1-2度的误差。那个小探头要紧贴着想控温的物体,最好被包裹,这样物体的实际温度传导到探头会比较准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 双金属片的温度控制器,它有一个控制温度的上限和恢复温度。

你讲的是温度探测器里面的双金属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讲的是温度探测器里面的双金属片吗

  是的,简单的温度控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加热毯加温控器,很多用来水床孵化小鸡,可以控制在37.8度左右。用的时候温控器最好校准一下,有1-2度 ...

感觉温度控制范围有点宽,不知道是哪里没有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它固有的控温模式决定的,不是没搞对。如果是双金属片的温度回差就更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这个 ...

之前用过这个,但外壳化纤材料老化处理掉了,这个东西不错

网友G:
因为是低温加热,所以发酵温控要考虑的是发热功率,不能太大,还要考虑发热均匀,我做米酒就是用的二十瓦加热器加一个温控器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了,因为发酵物自身也会发热,所以到后来几乎不用加热了,做好保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是低温加热,所以发酵温控要考虑的是发热功率,不能太大,还要考虑发热均匀,我做米酒就是用的二十瓦加 ...

这种操作还是正确的,我失败的可能就是温控出现了问题,我试了两次浪费了粮食结果还是失败了。。。

网友H:
温度怎么控无所谓 看面团的温度最直接。可能现在气温只要保温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种操作还是正确的,我失败的可能就是温控出现了问题,我试了两次浪费了粮食结果还是失败了。。。

我养鸣虫用保温箱,开始也是失败,个人觉得主要是加温设备功率太大造成温度超控,因为尽管温控已经断电但加温设备余温还是在散发,后来找了电饭煲锅盖上的加热丝就基本可以控制,但1-2度的超差还是有的,其次是温控的精度和误差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温度怎么控无所谓 看面团的温度最直接。可能现在气温只要保温就行了。

现在温度有点低只有14度左右,温控把控不好就很难解决问题,起码我现在几次失败都是温度太低的原因或变化太大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养鸣虫用保温箱,开始也是失败,个人觉得主要是加温设备功率太大造成温度超控,因为尽管温控已经断电但 ...

我的问题可能不是相差一两度的问题了,而是相差太大了。。

网友:
有段时间做酒酿 就只用50度热水装瓶子里当加热器 不是直接接触的

保温条件好 能很长时间保持 , 我有个红外温度计经常测温 到后来就不用常测了。

网友J:
      不要紧的,这次失败不等于以后操作(或购买新的设备)的失败。特殊情况下适当交点“智商税”也应该。失败是成功之母。纵向失败的教训,下次肯定能成功。
       凭版主老哥的钻研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完美地解决遇到的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温控要带AI补偿功能的温控器,是自适应式的,现在工业上很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养鸣虫用保温箱,开始也是失败,个人觉得主要是加温设备功率太大造成温度超控,因为尽管温控已经断电但 ...

AI计算补偿式温控,探头用PT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紧的,这次失败不等于以后操作(或购买新的设备)的失败。特殊情况下适当交点“智商税”也应该。 ...

谢谢朋友的鼓励和关注。正如老道所讲,我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双金属片的探头,所以温控的范围很不精确,我已经失去信心了也不想再购置其他温控器了,只能在其他方便采取改进措施。现在似乎已经逐渐接近夏天常温常态下的效果(最佳温度是25度左右,现在只有14度左右)。。。

网友K:
我发面,冬天是用电饭锅,先用电饭锅烧半锅水,40度左右,然后有一种钢盆正好放电饭锅口上,盆里放上面,然后蒙上被.2个小时就发起来,但是注意,水千万别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发面,冬天是用电饭锅,先用电饭锅烧半锅水,40度左右,然后有一种钢盆正好放电饭锅口上,盆里放上面,然后蒙上 ...

做馒头没问题,慢慢等待满意了拿出来切块上笼。但做面包不能这样搞何况我还不愿意动手,希望一键完成,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馒头没问题,慢慢等待满意了拿出来切块上笼。但做面包不能这样搞何况我还不愿意动手,希望一键完成,这 ...

我做的就是面包,但是我一直都是自己发面,我只在面包机里烤,其实面包我用的都少,中式的餐点面包,面包圈,羊角面包,都是用烤箱,只有主食面包,大块的,我用面包机.
补充一点,揉面我用面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