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前级 101d直偶12AU7 或则12AX7用哪个好?

楼主(2023-12-03):
做前级 101d直偶12AU7 或则12AX7用哪个好?据说用12AU7比较好   但是也我手里目前有坑屏的德根12AX7 所以请教一下  用这个管子应该注意些什么 和12AU7比

楼主:
x7屏流太小了   听听大家的建议  手里的管子想用起来。

楼主:
U7和 X7管脚图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屏流大小

网友:
有12AU7,用过相当于6N8P或6N1,屏流10mA。

网友A:
12AX7是低噪声高放大因数电压放大管,堪比国产6N4。应该是最佳的前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X7是低噪声高放大因数电压放大管,堪比国产6N4。应该是最佳的前级管。

就是101d阳压130伏  12AX7并联阴压取130+2伏 直偶做前级很好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X7是低噪声高放大因数电压放大管,堪比国产6N4。应该是最佳的前级管。

于版主  精益求精  孜孜不倦  多次询问耐心细致的回答解释  非常感谢你。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的经验介绍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101d阳压130伏  12AX7并联阴压取130+2伏 直偶做前级很好喽?

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B:
输出管的放大倍数不需要要太大,但输入范围要大,输出内阻要低。

用X7的话,可能会被101D搞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管的放大倍数不需要要太大,但输入范围要大,输出内阻要低。

用X7的话,可能会被101D搞饱和了。

那你说怎么办?  阴出? 本来也想阳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X7是低噪声高放大因数电压放大管,堪比国产6N4。应该是最佳的前级管。

于老师   101d直偶12AX7(并联)你说阴出好还是阳出好?。

网友B:
看你需要多少倍,前级有个几倍足够了,又不是放大唱头和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需要多少倍,前级有个几倍足够了,又不是放大唱头和磁头。

阴出减半  输出内阻低  推动300B够吗?

网友:
阴极输出就不一定X7吧,ECC88,12AU7都是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