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12-03):
9V锂电池充电器制作方法有吗,简单一点的,谢谢老师们

网友:
给个我自己制作的充电器,是利用原来收音机稳压电源改的,保留了外壳、印制板和变压器,原变压器输出10V交流,由于容量小最大只能输出220mA 。

网友A:
9V锂电池?应该8.4V,带保护板,用10V变压器,整流,7809。

网友B:
2节锂电池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节锂电池充电板

哪里有啊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锂电池?应该8.4V,带保护板,用10V变压器,整流,7809。

谢谢老师了

网友:
用9V电源适配器串一硅二极管,再加适当的限流电阻  慢慢充。

网友:
用12V变压器加317,调整电压到你需要的充电电压

网友:
网上有专用的充电器,还有充电板,也可以用双刀双掷开关转换成3.7V用普通锂电充电器充电就行,还省的做均衡了

网友:
不用加开关转换了,只要加只5V继电器,充电时=节电池平联冲,放电时串联放电

网友:
我是自己网购的升压板一节18650升压到9V,开关放在电路板板前面,所以平时不费电。还有就是那种可以转灯的调压电路板,到电压就断开了。

网友:
市售的8.4V两串锂电池保护板许多,但大多都没有充电指示与充满转灯。我最近抄了一个充电指示电路板,供你参考.....

按2.54洞洞板画的,这个只是充电状态显示电路,充满自停靠电池保护板来完成。

按2.54洞洞板画的,这个只是充电状态显示电路,充满自停靠电池保护板来完成。

网友:
两串锂电池保护板,8,4V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不错,配件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