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摩托车电路改线时用什么线材?

楼主(2023-12-03):
需要加一对射灯,功率大概单个10W左右,需要用双芯带护套的,要求耐磨,耐腐蚀,耐低温,防油,寿命长的,请问坛友用什么线材?硅胶线?还是普通的RVV?还是铁氟龙?

网友A:
用双芯带护套的?不是,摩托车电路,单芯线就可以吗?

网友:
普通线套
编织网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芯带护套的?不是,摩托车电路,单芯线就可以吗?

射灯旁边没法搭铁,要接一正一负。

网友:
拖链电缆可以吗?

网友B:
什么线都可以啊。普通塑料线就可以啊。而且电流还这么小。但单丝粗点比较好。三个平方就够了。大点更好。一个铁东西找不到搭铁线我就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线都可以啊。普通塑料线就可以啊。而且电流还这么小。但单丝粗点比较好。三个平方就够了。大点更好。一 ...

忘了说明了,摩托车是踏板车,射灯(其实就是个雾灯)需要吊装在护杠上,而护杠是后加装的,虽然是也金属的,但不和主车架相连,其余旁边都外壳塑料件。

网友:
普通电线就行,讨个管,你可以参考下电动车上面的线束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