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加长磁棒

楼主(2023-12-03):
手里有一块老式收音机芯,原有磁棒线圈残缺,找来几根不同长度的磁棒测试,磁棒长一点收台效果还可以。
板子子输出变压器是一对3AX31B
板子变压为1.5伏供电
可变电容容量不知
磁棒共有两组线圈,少的一组连接的三极管也没有标记型号。
电位器为4.7K

网友A:
电磁炉底部的磁芯还是可以用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网友B:
加长,我以为楼主两个粘接使用,原来换了一根长磁棒,看样子是20cm的吧。

网友C:
以前试过长的效果好很多

网友D:
小板小磁棒,大板大磁棒

网友E:
随身听里面的磁棒更小,可以通过多级放大电路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我拆过一个爱华随身听,里面的中波电路用的是直接放大的电路,磁棒上面只有一个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随身听里面的磁棒更小,可以通过多级放大电路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我拆过一个爱华随身听,里面的中波电路用的 ...

这个我也见过,但是当时没有太多留意,只是想,现在的中波为什么不用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我以为楼主两个粘接使用,原来换了一根长磁棒,看样子是20cm的吧。

没有粘起来,就收一根长的,换掉原来的以后,收台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试过长的效果好很多

加长以后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板小磁棒,大板大磁棒

原有的线圈残缺,绕一吧嫌麻烦,就找了一个大的,这个机芯也没壳子,就裸着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身听里面的磁棒更小,可以通过多级放大电路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我拆过一个爱华随身听,里面的中波电路用的 ...

我这个是没外壳了,随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我以为楼主两个粘接使用,原来换了一根长磁棒,看样子是20cm的吧。

今天发的图片清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长以后效果明显

对,
但是日本进口的收录机,磁棒不算长,还一条磁棒MW、SW分开两段使用,灵敏度同样很高,是不是材质不一样?

网友F:
        磁棒加长了,大喇叭也有了,弄个现成的木盒子,做个台式收音机。

网友G:
通常是总增益够了就行,少管机加大磁棒长度能够提高灵敏度,超外差体积允许也可以加长,飞利浦LX-26T好像是240mm,以前书上说的其实都被突破了:1)多股漆包线14股以上信号增加的不明显,,,现在60、到几百股(当然更多对矿机,不过我的2管机用的是120股),2)磁棒长度超过200mm了损耗也增大了----240mm有一些实例
所以是可以再长的,有空间了还可以多个捆扎、拼接加长、磁棒阵列、加粗磁棒、磁环粘接磁棒、磁环磁棒结合、磁环与空心线圈结合,,,。业余玩就是要寻找突破方向,实现提升甚至跨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棒加长了,大喇叭也有了,弄个现成的木盒子,做个台式收音机。

做壳子我拿手

楼主:
我的这块好像和您的差不多

楼主:
请问这是个什么牌子的收音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常是总增益够了就行,少管机加大磁棒长度能够提高灵敏度,超外差体积允许也可以加长,飞利浦LX-26T好像是 ...

看了您发的信息,说的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但是日本进口的收录机,磁棒不算长,还一条磁棒MW、SW分开两段使用,灵敏度同样很高,是不是材质不 ...

听他们说用电磁炉的炉盘下边那个黑长条做过,效果怎样我没试过,有时间了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的图片清晰吗

图太小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个什么牌子的收音机呀

莺歌H108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底部的磁芯还是可以用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有时间了我试试,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莺歌H108B…………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底部的磁芯还是可以用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这种磁芯是怎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种磁芯是怎样的?

这就是电磁炉磁棒做的,两根摞在一起三节粘起来的,实验证明接收效果远远大于200mm圆磁棒,为了验证可重复性,我做了两个再生机,最远收到过日本本土中波。红酒盒子里的本来是做长波机的,顺便试试中波,结果没用正规的里兹线效果就很理想,听了几个月了,懒得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就是电磁炉磁棒做的,两根摞在一起三节粘起来的,实验证明接收效果远远大于 ...

第一次见到这种,
还有,你是哪里的?可以接收到日本中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就是电磁炉磁棒做的,两根摞在一起三节粘起来的,实验证明接收效果远远大于 ...

你说的是灵敏度的问题,想问问你是对灵敏度怎么看,以下是我的“观点”,所谓观点就是不一定对的东西。
以中波为例
1:你在最前级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在混频前多加一级高放会不会比用电磁炉磁棒更好?
2:增加一级中放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灵敏度的问题,想问问你是对灵敏度怎么看,以下是我的“观点”,所谓观点就是不一定对的东西。
...

我在青岛收到的日本台。关于灵敏度我还没考虑太多,只是验证一下电磁炉磁棒用于中波的可行性,结果很满意。我估计效果好的原因一是把整体磁棒分割成了小块后减下了涡流损失,二是截面积与长度的优势。用发射极一匝的再生都过强,只有远离谐振线圈才行。夜晚拿到户外电台密密麻麻的。用电磁炉磁棒最大的好处是便宜,瘟疫前我两元一个电磁炉,垃圾箱里还捡到过,从废品站最便宜买到过5块3个的。现在不行了但也比传统磁棒便宜得多。

网友B:
把做的机壳晒图出来看看,也许有坛友需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但是日本进口的收录机,磁棒不算长,还一条磁棒MW、SW分开两段使用,灵敏度同样很高,是不是材质不 ...

磁通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做的机壳晒图出来看看,也许有坛友需要呢

好的,目前我上传还不算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在青岛收到的日本台。关于灵敏度我还没考虑太多,只是验证一下电磁炉磁棒用于中波的可行性,结果很满意 ...

按照 你的实验可知,磁棒好了,后级的线路在灵敏度这一环节减少了很多技术参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 你的实验可知,磁棒好了,后级的线路在灵敏度这一环节减少了很多技术参数要求。

是的,先解决接收到的信号强度问题,后面我喜欢越简单越好。

网友:
磁棒上的线圈如果比磁棒大很多会有什么影响呢?比如线圈的直径20mm或者30mm,磁棒直径10mm。

网友J:
我想用玻璃胶的管子做骨架,中间放一条磁棒。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用玻璃胶的管子做骨架,中间放一条磁棒。

这样线圈是不是要减少很多?

网友K(2024-01-03):
用长磁棒装再生机比短磁棒效果好很多,我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长磁棒装再生机比短磁棒效果好很多,我验证过

您的意思是这种机芯没必要长磁棒?

网友L: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这种机芯没必要长磁棒?

也不能太长了,根据机型大小。15厘米就够用了。20厘米的磁棒做台式机都够用了做便携机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不能太长了,根据机型大小。15厘米就够用了。20厘米的磁棒做台式机都够用了做便携机太长了。

那我用20厘米的磁棒做一个台式机

网友(2025-01-08):
总有人说增加电路增益来弥补信号强度,那能一样吗?天线是为了提高信噪比的,你增加电路增益噪声信号也增加了,提高性能只有三个方法,第一减小带宽,带宽越小噪声越低;第二用更强大的天线尽量的增加有用信号;第三,接收环境好一些,比如距离电台近传播好或者搬到野外干扰小的地方

网友:
咏梅S-104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的图片清晰吗

为什么要压缩的那么小,拍照的时候主题要占满8,90,压缩的不要那么小,小于750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