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003调频调幅切换脚的0.033uf电容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23-12-03):
我一时找不到0.033的用了0.1uf的行不行?

网友:
用三个0.1串联试试

网友:
上电路图看看吧,哪里的切换电容?
14脚的用0.01uF的都有。

楼主:
0.003还看少了一个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0.003还看少了一个零。

3300P的

楼主:
这个电容我用0.1的

网友:
防止干扰吧,更稳定地切换到AM,防止影响AM接收

楼主:
这个引脚有点怪。我改成直接变频电路接错线,把本振脚和这个脚搞错了,线圈接到这个脚上了,却能收到台,有点再生的现象。图片在这个贴子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5#pid25690764

网友:
这个电容不需要严格按照资料选择容量,甚至有没有它都可以,触发模式转换的是外加到波段切换脚的直流,不是交流。

网友:
感觉就是退耦电容,只要大于参考容量的同类型电容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