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响应速度问题

楼主(2023-12-03):
大家好!我问一下一个比较专业性的问题。就是电磁阀和气缸,他的响应时间会不会受环境温度高低而影响?就是给电磁阀通电到电磁阀得电作出换向的响应时间。我的猜想是,在天气冷的情况下,电磁阀和气缸里面的密封材料,比如橡胶会不会因为热胀冷缩的原理而使摩擦力增大,造成换向(换气)响应时间变长呢?我厂里一台设备,要求电磁阀在通电后在几十毫秒内作出可靠动作。最近天气冷,总是出错。我想是不是电磁阀响应时间延长了。欢迎专业人士指点迷津。

网友A:
现在普遍使用诱导式电磁阀会有延迟的,如果对延迟要求高的话,建议用直动式电电磁阀。
本人曾调试过一台大型路轨式切片机,切割工作台制动器为盘式,用气缸夹钳制动,使用中经常制动延迟,造 成终点过冲,后改为直动式电电磁阀控制,问题解决。

网友:
是不是和润滑有关系或者气道堵塞有关

网友:
估计是寿命到了老花了,能打开检修一下是最好的,O型圈问题最大了

网友:
工业用电磁阀,理论上工作温度范围就在-40度~+85度内。这个材料配件都会选择适合的。所以工业用品比较贵。

如果有问题,可能不是工业级的,民用级是0~70度。或者已经有了问题,你可以查这个产品的资料。

网友B:
热胀冷缩,是不是缸体缩小导致摩擦力增大,造成响应时间变慢,可以试试增大动作电流来加快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胀冷缩,是不是缸体缩小导致摩擦力增大,造成响应时间变慢,可以试试增大动作电流来加快响应速度

我认为应该还是O型橡胶圈的问题。天气冷会变硬和收缩。当然我只是猜想,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普遍使用诱导式电磁阀会有延迟的,如果对延迟要求高的话,建议用直动式电电磁阀。
本人曾调试过一台大 ...

你应是专业人士。我厂这台设备用的是外部引导电磁阀。比较特殊的一种。厂家说是这种电磁阀比普通的要可靠。

网友:
粘一篇来:
两通电磁球阀开到关的动作时间是要分开看,如果是直动式的电磁阀,一般的启闭时间在20-30毫秒,先导式的电磁阀在35-100毫秒,同时还要看电磁阀口径的大小,口径越大启闭时间相对来说就要长些。

具体就要查产品手册或者找厂家技术人员咨询。

网友C:
拆出阀芯,清洗及抹点润滑脂,一定会有改善! 芯片生产设备上有几十个电磁阀,每小时动作上万次。丝滑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出阀芯,清洗及抹点润滑脂,一定会有改善! 芯片生产设备上有几十个电磁阀,每小时动作上万次。丝滑的很。 ...

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