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次品2A3的特性曲线

楼主(2023-12-03):
最近我做了个小玩意,可以扩展晶体管图示仪的功能 测电子管。

下图是两只国内生产的“无字版”2A3的实测特性曲线

这是两个管子,可以看出,图一特性略好,而图二 可以说特性不佳,主要问题集中在下面的截止区,理论来说截止区的电流接近于0,直观看就是最下面的线簇起始线,不应该随着电压的增高而向上倾斜。
这种情况,如果只用测管仪 检测静态电流和跨导 是很难发现性能不良的。

网友:
不错~拿出来欣赏欣赏

网友:
       数据(图形)说话,以理服人,不容质疑!
       说实话这种测试或检验电子元件技术参数的方式没有操作过。
       谢谢分享!

网友A:
2A3不是电子管嘛,晶体管2A3是什么?

网友:
并6N1能测试吗

网友B:
这个扩展小仪器好!上个电路看看?

网友C:
测试结果挺精准,如果选择适当工作点,始终避开起始位置,是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3不是电子管嘛,晶体管2A3是什么?

就是电子管,
哪来的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结果挺精准,如果选择适当工作点,始终避开起始位置,是否就可以了?

可以凑合用,
“眼不见心不烦”

楼主:
把Y轴坐标值X2就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扩展小仪器好!上个电路看看?

以这个图为主要基础,加了一级射极输出器

网友:
超版的这个这个制作太实用了,无论是挑选推挽还是并联单端的对管都方便可靠,特别对挑选离散性大的6N5P、6N13P、6N18P、6N22P等双三极管时很有价值。

网友D:
这两只管子从曲线上看,截止端一致性稀烂,如果是同批次的,这品控可不行啊 ,我以前测过国产老管子,同批次的虽有差异,但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只管子从曲线上看,截止端一致性稀烂,如果是同批次的,这品控可不行啊 ,我以前测过国产老管子 ...

这是海鲜市场无字版的。
一定要远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有个正版的测试一下,对比对比。

这还真难住了,我还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手上没有也没办法的事

无妨,回头有300B了测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扩展小仪器好!上个详细的电路图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