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问题

楼主(2023-12-03):
SATA2.0的硬盘配SATA3.0的移动硬盘盒,读写速度能提高吗?

网友:
会提升一点,但不多,就像USB2.0的U盘插在USB3.0接口上一样,会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A:
理论上最高速度还是SATA2.0标准,实际上用2.0跑不满(打比方跑个9折),用3.0盒子不清楚会不会有所提高。

补充内容 (2023-12-7 19:25):
跑不满相当于有某种限制,3.0的话限制就少了

网友:
一般以速度最低的那个为瓶颈,SATA 2.0接口最高传输速率300MB/s,而USB 3.0接口最高传输速率500MB/s,因此理论来说,SATA 2.0的硬盘接USB 3.0的硬盘盒,最高理论传输速率会被SATA 2.0接口限制在300MB/s。
但是从实际来说,SATA 2.0的硬盘也是老硬盘了,本身内部传输速度就不会快,因此,接USB 3.0的盒子会快一些,但是也不会超过硬盘的读写速度。

网友:
要买肯定也是买USB3.0的盒子啊,2.0盒子送人都没人要

网友:
看盒子主控芯片,新款还是要好点,供电也要看

网友:
这类情况一般都是就低不就高。想象一下水管流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
实测SATA3.0硬盘+USB3.0接口的移动硬盘盒:
结论:速度与硬盘自身的读写速度有关,这是瓶颈
SATA3.0,USB3.0的协议速度远远超过了机械硬盘自身速度,

楼主的问题,最终速度应该是SATA2.0硬盘的读写速度

网友:
我买了一瓶二锅头,装进茅台的盒子,二锅头能有变成茅台吗?

楼主:
看来二锅头还是二锅头啊!

网友:
感觉应该不行  换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最高速度还是SATA2.0标准,实际上用2.0跑不满(打比方跑个9折),用3.0盒子不清楚会不会有所提高。

...

跑不满相当于有某种限制,3.0的话限制就少了

网友:
老头乐上高速,最快也超不过60

网友:
我的体会是硬盘不管是2.0或是3.0,其USB的传输速度都是足够了,但问题不是传输输速度,是硬盘的供电电压足不足的问题.由于现在USB传输线烂的多(线太长,铜线太细)至使电压在硬盘线上降压太多,硬盘达不到指定的供电压,导至磁头反复多次读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好的硬盘一旦装入硬盘盒内用不了多久也是会变成坏盘的.所以硬盘盒一定要选有单独供电电压的硬盘盒.绝对不可贪图方便,用主板上的供电电压.

网友(2024-02-23):
水桶原理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