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游丝调整之拙见

楼主(2023-12-03):
指针式万用表都有动圈游丝,如果修表头时所换游丝不是原表型号,容易造成指示偏差。一般先换上游丝,将调零拨叉调到中间再焊上游丝,这时表针可能有三种情况: 1.在零点左侧,2、位于零点,3、在零点右侧。现分析三种情况,1、调整下游丝的位置将表针拉到零点,这时上游丝加一正向力矩,下游丝加一反向力矩,表头线性变差,表针偏转时上游丝继续旋紧没问题,下游丝先放松予加的力矩,直至为零后才有反力矩作用,造成中点刻度表针偏右,好处是灵敏度有所提高; 2、理想情况,表头灵敏度线性无影响; 3、与1的情况相反即中点刻度指针偏左,且灵敏度有所降低。解决办法: 表针指到零位,上游丝尾端焊不到调零拨叉时可加焊一段硬导线,超出拨叉也反向用导线焊接,不要剪短游丝造成灵敏度降低,灵敏度是否符合原表头不在此调整内。以上拙见不值一笑。

网友A:
焊接游丝的步骤是先焊好底部的游丝,然后调整底部游丝让指针归零,再将机械调零拨杆置中后焊接表盘面的游丝。这样做能让表头的线性保持在最佳状态,也就是说指针归零时尽量让上下的游丝都处于自然松驰的状态。

楼主:
楼上正解,比我说的简明。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A:
焊接游丝的步骤是先焊好底部的游丝,然后调整底部游丝让指针归零,再将机械调零拨杆置中后焊接表盘面的游丝 ...

言简意赅,有一个问题想问,中午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