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电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进出线一个都看不出来,那怎么样才能识别出来初次极首尾

楼主(2023-12-03):
变压器密封太紧密,初次极的首尾线,怎么样才能准确的识别出来呢?同仁们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测电阻也可以判断/

网友:
不会问问题。
连个图都没有,以为这里人都是神仙,连220V还是110V用的都不知到,让大家去幻想吗?

下面假设你的220V用的。
串联灯泡和任易一个绕组,测其余绕组分压,会得知匝数最多的绕组,如果有一个则可能是220V的,如果有两个绕组几乎电压相等且最高且内阻接近,最有可能是两个110V,串联就是220V。

楼主:
是不会看问题还是不会问问题呢?一个变压器2组线圈,一组初级,一组次级,因为密封很好,不知道初次极个绕组的首尾线头,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能测电感就很方便。以前测电感不方便或没手段。只好用自耦变压器从0V输入开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也可以判断/

是啊,初级电阻大很多

网友:
变压器同名端是怎样判断出来的?
用一只指针式万用表、一个干电池就可以判别变压器的同名端,方法是:将指针式万用表打在直流电压10V档,接于待测变压器的电压较高侧的绕组两端,将干电池负极接于另一绕组一端,用正极去触碰绕组的另一端,同时观察万用表的偏转方向,如电池 接通时表针正偏、断开时表针反偏,说明正极端触碰的绕端与万用表红表笔接的绕组端是同名端(称为负极性),反之是异名端(称为正极性)。注意测试时人体不要触及变压器端子,防止被电击。
电力变压器在交接和大修理后要进行极性测试,小型变压器可根据需要进行。

楼主:
谢谢大家!办法都不错,只是稍微繁琐些,当然拆开变压器更繁琐。我想到一个办法,受大家启发用FLUKE117C型表可能可以直接测出结果吧......

楼主:
一般情况下都会这样想,可是,变压器的线头看不到里面和外面,次级也是一样。初级有屏蔽层,才知道是初级,线径也是看不到的,上面说过,用117C型表可以大概找出进线和出线,这个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谢谢同仁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几个绕组串联起来,再串上一个100瓦白炽灯泡,然后测量各个线包的电压,如果你熟悉变压器的简单原理,就 ...

这个方法好,简单

网友:
还得示波器看,其他验证同名端得方法都不靠谱

网友:
大家太热心了,导致热过头了。

楼主:
国人的特性热心肠呀,是一种人的美德......

网友:
一个电源变压器就两绕组,还分什么首尾呢,接到电路里就完了呗。要分出同名端用5楼的方法一节电池一个万用表搞定

楼主:
谢谢提醒,已经搞定了。因为要对变压器进行增加绕组,缠绕过变压器的朋友应该清楚的吧。否则费这劲分辨它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