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维修笑话

楼主(2023-12-04):
前几天入了一台二手FT-757GX2,机器基本正常,有些金属件变形也矫正过来了。两个明显的问题:显示频率与实际频率有400赫兹偏差,查了网上说是此机通病,且接收AM信号影响不大,暂且搁置;另一个问题是电台存储失效,据说是记忆电池没电了,拆机找到那个电池,测量一下确实没电,电压值为零。再仔细一看不要紧,天哪,电池居然极性装反,就是说上家更换电池后故障没有解决,也没仔细检查。果断拆下电池,暴力充电到标称电压,按正确极性装回试机,可以正常存储电台了。这个破电池具体能坚持多长时间不得而知,先对付着用吧,不行了再换。

网友A:
  或许别人闹的笑话正是我们曾经闹过的笑话 。昨天高中同学拿来一台500块钱收来的AMD 5800 CPU ,GTX1060 显卡的主机,显卡的六针电源插口竟然没有接上12V电源,电源盒也没有这个插头。不知上家买这张显卡有什么作用?嫁接一个六针12V插头之后,将显卡接好试机,原机硬盘也没有显卡的驱动。加装固态硬盘重装系统后试机,播放网络视频非常流畅。送到同学机,播放网络视频竟然要不停缓冲,测试一下网速只有10M。打10086投诉300M的光纤怎么这么慢?10086说你家用的是1000M光纤啊!光猫后面接的是300M旧路由器,但也不至于这么慢,只好让移动公司的人上门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支持赐教

对绞节距,对这个还是没太明白,可否再解释一二?

   现在的8芯网线跟被淘汰的铜芯HYA市话电缆原理一样,就是用对绞线来传输信号。对绞线相对于平行线的好处是抗干扰,能防止相邻线对之间的“串音”。HYA市话电缆为提高近端串音衰减和远端串音防卫度,对绞线有25个不同的节距。网线的节距比电话线的密多了,但节距越短,能传输的网速越大我就不懂了。

网友:
我捡了个先锋221Z,上家说不通电故障机,150元入整套,收音头+卡座+功放。
到手检查吗,应该是插错电压,选择110插了220,收音头烧了不能用,没仔细检查,后面再慢慢搞。功放烧了变压器和两个保险。
幸运的是,他的变压器都是独立绕组,居然不是用中心抽头的方式,把机后面板上的电压选择开关用胶滴死,选了一组120V和另一组好的110V绕组串起来,再换两个保险,接220V,搞定了。

网友C:
恭喜楼主捡到了宝贝

网友D:
没看出来笑话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捡到了宝贝

因家里收听效果差,一台R71E被出掉了。前几天弄了一个室外天线,连接手里的机器效果不错,就后悔那台R71E了,所以就入了这个。电台的接收部分是普通收音机不能比的,电路讲究,起码三次变频,外形专业,多种接收模式,没事玩玩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出来笑话在哪里

笑话显然来自上家,电池装反了

网友E:
随便扔条线应该也能收到不少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扔条线应该也能收到不少台吧

不行啊,都是噪音。

网友F:
上家的疏忽,让楼主捡漏啦

网友:
多少费用入的啊?

网友:
世界往往是这样,啥人啥事都有!

让楼主遇到了,居然反装电池,把机器处理了。这不,捡漏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ICOM  R71E

专业全模式接收机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家的疏忽,让楼主捡漏啦

也不算捡漏,没有这个电池机器照样工作,就是没有记忆了。并且总体状态上看显示频率与收发频率差400赫兹,对于我单纯收听来说影响不大,没证不敢发射。说不准哪天再把71E换回来。

网友:
没有执照玩不了这玩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家里收听效果差,一台R71E被出掉了。前几天弄了一个室外天线,连接手里的机器效果不错,就后悔那台R71E ...

我觉得是环境比天线重要,天线比机器重要。

网友:
我还有两套这机器,放几年没通电了,估计都长毛了

网友H:
yeasu八重洲,日本的收信机品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许别人闹的笑话正是我们曾经闹过的笑话  。昨天高中同学拿来一台500块钱收来的AMD 5800 CPU ,GTX10 ...

最近联通河南周口的老员工爆料了许多宽带黑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联通河南周口的老员工爆料了许多宽带黑幕。

  昨天移动公司的人员上我同学家帮他处理好了网速慢的问题,也换了新路由器。几年前受移动公司业务员的忽悠,我家从100M改300M,但许诺的路由器等了两个星期都没送来,一阵投诉后送来了,用了一段时间发觉速度仍是100M,再投诉,原来是光猫到路由器的连接网线太差。换线后终于达到500M的网速,但是连手机,电脑刷网页也用不了那么大的带宽。移动公司忽悠用户升级1000M,配套的路由器却不给用户更换,让用户白交了1000M的宽带费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移动公司的人员上我同学家帮他处理好了网速慢的问题,也换了新路由器。几年前受移动公司业务员的忽 ...

原来是光猫到路由器的连接网线太差

光猫到路由器的距离有多远,用的是几类网线。

本地电信的家庭宽带现在也是起步1000M,我估计普通家庭也是根本用不完这么宽的宽带。

网友:
引用 网友G:
ICOM  R71E

专业全模式接收机

ICOM  R71E     收音机

这个收音机现在多钱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接收机,没有发射功能,不需要证件

FT-757GX2这是接收机,该机还有带发电摄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性能好的应该七八百吧

一般的四五百左右吧

感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H:
yeasu八重洲,日本的收信机品牌

请教大佬:收信机比收音机多哪些功能,是不是就是业余无线电通信专用机?

网友:
好机器,越简单的操作有时越容易犯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是接收机,没有发射功能,不需要证件

只是接收机为什么还有散热片和麦克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是接收机为什么还有散热片和麦克输入口

澄清:R71E是收信机,没有发射功能;FT-757GX2是电台,有发射和收信功能。遇到便宜的757充当R71E也不错,不发射就是了,这些专业的机器接收部分都是相当不错的,远胜过一些高级收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光猫到路由器的连接网线太差

光猫到路由器的距离有多远,用的是几类网线。

光猫到路由器的连线不超过1.2米,质量差的网线对绞节距比较长,好的节距较短。我买过一捆便宜的库存网线,约300米,对绞节距较短,就是单线 线皮染色较差,每米不到4毛钱,却能传输300M的路由器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猫到路由器的连线不超过1.2米,质量差的网线对绞节距比较长,好的节距较短。我买过一捆便宜的库存网线 ...

多谢支持赐教

对绞节距,对这个还是没太明白,可否再解释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移动公司的人员上我同学家帮他处理好了网速慢的问题,也换了新路由器。几年前受移动公司业务员的忽 ...

我觉得就是网络公司忽悠人了哪里能换个猫就有那么宽的带,实际上换设备都是表面上的,最主要的要在总控制室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收信机比收音机多哪些功能,是不是就是业余无线电通信专用机?

我是网上看到的,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8芯网线跟被淘汰的铜芯HYA市话电缆原理一样,就是用对绞线来传输信号。对绞线相对于平行线的好 ...

多谢赐教,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