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唱机-开盘机哪种驱动电机的平稳性好抖晃率低》

楼主(2023-12-04):
如题,对于电唱机驱动、开盘磁带机的主导轴驱动,哪一种电机的平稳性更好、抖晃率更低?
比如 交流感应电机、交流磁滞同步电机、直流永磁电机和永磁无刷电机,,,

在发帖之前,我曾一度认为交流感应电机的运转平稳性比直流永磁(有刷和无刷)的好,电磁转矩的脉动小,就有利于降低抖晃率,永磁直流电机的转矩脉动应该是大一些,但在昨天看见另外一帖关于602开盘机更换电机的帖子,说改用直流永磁无刷电机后降低了抖晃率,那么我的既有认知就不对了,因此想在这里听听坛友们的分析,请尽量从原理上、使用经验上两个方面分析一下,纠正我的认知,谢谢!

(交流磁滞同步电机因为没有接触过,没有考虑过,只从文章上知道很好)
(以往发现普及型电唱机采用交流有振动主要是靠轮驱动方式,换成皮带则应该好多了)

网友A:
交流感应电机,是那种,不是 那种交流异步电机??? 那个转速怎能稳?

网友B:
电动机转子拆下来做一下静平衡,然后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感应电机,是那种,不是 那种交流异步电机??? 那个转速怎能稳?

是异步感应电机,小型的有罩极式、电容运转式,其转子结构基本是鼠笼式,家用抽油烟机、排气扇、电风扇基本都是,只是结构差异;

只有同步交流电机的转速是自己恒定的(其实就是与电源频率一致,而电源频率是要满足国家电网标准的,好像0.2%,记不准了)
异步感应电机的转速是与负载相关,但是有一个特征:就是在启动区与最大转矩之间的部分转速大范围变化,而想进入特性右侧力矩随转速下降的区域,转速有变化时力矩随之变化较大,倒过来说就是"力矩有变化时,转速随之变化较小“------设计时利用这一段作为额定转速范围,特性很陡,也就是很硬。

等会我画个草图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左边图大一些,但不会旋转,在电脑里旋转了保存了也不行,只是浏览器中旋转。看第2图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左边图大一些,但不会旋转,在电脑里旋转了保存了也不行,只是浏览器中旋转。看第2图吧。

现在来讨论转矩波动(脉动),不全是外部振动。转转一周转子经历定子次级的变化次数虽然也不少,但它是经历渐强渐弱变化(正弦波形那样),而因此电机的磁通变化是比较突然的,接近钝化的方波;
另外转子的动平衡来自均匀一致性,鼠笼转子稍好一些,便于动平衡调整;
我曾在桌面上比较过感应电机(包括电唱机的罩极式的交流电机)和永磁有刷电机的振动(此时只能看振动,转矩脉动无法这样观察出来),
前者运转非常均匀、平稳,振动很小;后者则振动大,但对于2000多转以上的盒式收录机的电机,则大部分电机也很平稳,直流一般的电机就表现出来了。
通常能接触到的无刷电机都是高速的,振动不大但噪声不小,辨别不清是动平衡不好还是转矩突变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23-12-4 21:36):
第一行错字:定子次级----应为---定子磁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机转子拆下来做一下静平衡,然后做动平衡,

可以,但业余条件下不太精确。

楼主:
是隔壁这个坛友的改用方案使我想起我原来的认知可能有问题:他改直流无刷电机大大降低了抖晃率
振动和动平衡有关,转矩脉动和磁极结构及变换过渡有关;
抖晃率应该和前两者都有关,但不知哪个是主要因素。

602开盘机主导轴驱动改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22509

楼主:
我自己在准备改造(或自制)黑胶唱机时,就是想选交流异步感应电机(磁滞同步交流电机不容易找到),切菜板大厚盘都买好了,还没有最后动手(想实际电机驱动先搞起来再实际转动中磨圆--找平衡),因为目前先折腾601开盘机了,这个弄完了再弄黑胶唱盘

网友C:
楼主老师,不要被我那个帖子误导了,我那个602肯定是主导电机不在状态失去动态平衡了才引起抖晃增大。大多数进口也好国产也好高档开盘机都用的是交流同步电机,我手里有一部瑞华士A77和两部国产261无一不是用的交流电机并且是直驱,运行非常平稳——稳如老狗

网友:
就如90不留宿老师说的,做好动平衡,但我没能力矫正平衡,只好改成无刷电机,不要步我后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老师,不要被我那个帖子误导了,我那个602肯定是主导电机不在状态失去动态平衡了才引起抖晃增大。大 ...

谢谢您的回复!没有误导,是引起我再次思考检查原有思路,而且我也在考虑改601(目前是外观,因为我入手时没有上盖,下箱体也不理想),最近也在关注开盘机,我的观察主要是日本SONY和TEAC,我在这两个品牌里发现与您上述的有所不同,我发现日本产品只有早期的是交流电机,不过不是同步电机,应该是异步感应的(没有具体资料,从图片外观上判断的),70年代后的尤其是三电机的,好像都是直流电机(不是无刷的),我对此类有刷电机是害怕的,我修过收录机(三洋、松下),电机旧了换碳刷,,,很麻烦。
从感应电机,往后的新技术(指80年代左右)分支是永磁伺服电机、交流同步电机、无刷永磁电机,,,就我的动手能力,只能适应感应电机或同步电机。

以此帖和坛友交流,以便理清思路,避免反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在准备改造(或自制)黑胶唱机时,就是想选交流异步感应电机(磁滞同步交流电机不容易找到),切菜板 ...

您对交流电机研究得这么透彻,我是一塌糊涂。但我知道交流异步电机肯定不行,不管它在哪个速度段运行都不可能满足开盘机对速度稳定度(也就是带速)的要求,只有交流同步电机或有闭环伺服系统的直流电机和无刷电机才行,并且电机的力矩不能太小。就开盘机而言,经过稳速的小力矩电机在负载较重时转速往往是缓慢匀速增大或减小的,虽感觉不到抖晃,但带头和带尾的速度差较大,达不到二级以上机器的技术要求。

网友:
更多更好的进口开盘机我没接触过,我所了解的一些三电机开盘机主导电机基本都是交流电机,或者是利用伺服电路控制一相电的相位达到稳速的目的。国产221 261 635等等大型开盘机都是直接用的交流同步电机,没有抖晃、速度稳定,这个我用3000Hz信号录放试听过。

网友:
唱盘电机首重平滑低抖晃率,自然是三相对称交流同步电机最好,直流电动机抖晃率大,平滑性差,转速可以精确控制,但平滑度就差了,越是闭环控制,平滑度就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边图大一些,但不会旋转,在电脑里旋转了保存了也不行,只是浏览器中旋转。看第2图吧。

多谢指教。

我感觉应该是交流同步电机。我有一台瑞华士G36。但我没拆开证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教。

我感觉应该是交流同步电机。我有一台瑞华士G36。但我没拆开证实过。

不算指教,您比我有研究,我是习惯于这样表达问题。
我其实忘了说明一点,异步电机的有限的载荷适应带来的转速变化,大约只能满足普及型电唱机的要求,只有交流同步电机、伺服电机才能达到较高指标的转速稳定度。
如果单从抖晃率来看异步电机是简单廉价但也实用的选择;因为人耳对抖晃相对敏感,对转速偏差(有稳态误差、但转速相对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引起的音调变化可能要迟钝一点点(只是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