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牛初级匝数和单端输出牛初级匝数?不同吗?

楼主(2023-12-04):
推挽输出牛初级匝数和单端输出牛初级匝数  一样吗?只不过是一分为二  一半正一半反吗?

网友:
肯定不一样啊,单端跟单端的也不一样的

网友:
单端输出牛为防磁饱和要加磁隙,从而使其电感量大幅下降,在同阻抗、同功率、同频响范围、同铁芯尺寸的情况下,其初级匝数和推挽输出牛的初级匝数极少是一样的。

网友:
这看你怎么理解了。总之、窗口宝贵都需要把线包绕满。
以6P1为例(假设):单端初级5K、绕3300匝,次级8Ω绕140匝;推挽牛初级10K绕3300匝,次级8Ω绕90匝,那么次级少绕了50匝、就造成窗口用不满产生浪费。所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应该适当的增加初级匝数、适当的调整次级匝数。最后就导致了它们不一样......其实都差不多。
以上举例的匝数是瞎估计的,并不准确......

楼主:
单端是一个方向电流所以要气隔  防止磁饱和  推挽是双向电流  磁性平衡掉了  所以可以同变压器一样对插磁片  推挽牛的匝数计算软件有吗?我有忘记眯眯的单端输出牛软件

楼主:
推挽牛初级半段是一个电子管用的  半段是另一个电子管用的  次级事绕在初级两个半段上面的  怎么会单端3300匝可以做5k的而推挽3300匝就是10K了呢?当然  输出阻抗是和次级匝数有关的。

网友A:
二十多年前,曾试着做输出变压器玩,初级阻抗10K,次级分别为4欧、8欧、16欧,当8欧接4欧或16欧接8欧负载时输出变压器阻抗变为5K,当16欧接4欧负载时阻抗为2.5K ,铁芯对插时用在单端,交插时用在推挽,灵活、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多年前,曾试着做输出变压器玩,初级阻抗10K,次级分别为4欧、8欧、16欧,当8欧接4欧或16欧接8欧负载时 ...

你怎么知道的呢?这么接法阻抗肯定变  但是你怎么知道变成这样的阻抗呢?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多年前,曾试着做输出变压器玩,初级阻抗10K,次级分别为4欧、8欧、16欧,当8欧接4欧或16欧接8欧负载时 ...

次级匝数决定阻抗大小  次级匝数越少阻抗越大  你的接法我在计算一下  是个新颖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匝数决定阻抗大小  次级匝数越少阻抗越大  你的接法我在计算一下  是个新颖的想法。

这是常识:阻抗比等于圈数比的平方,你按输出变压器的公式算一遍就明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多年前,曾试着做输出变压器玩,初级阻抗10K,次级分别为4欧、8欧、16欧,当8欧接4欧或16欧接8欧负载时 ...

我是问次级0-16-8-4是一根线上的不同长短之处  你怎么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问次级0-16-8-4是一根线上的不同长短之处  你怎么连接?

输出变压器是通过圈数比进行的阻抗变换器,0-4-8-16是变压器上的输出端子,当单个喇叭按其标称阻抗接到输出端子上时,变压器阻抗即为设计时的阻抗,如8欧的喇叭接到变压器的0-8端,该变压器的初级阻抗为设计时的10K ,若用4欧的喇叭接到0-8端,变压器的阻抗变为5K,若用16欧的喇叭接到0-8端,变压器的阻抗为20K;若用4欧的喇叭接到0-4端、同时又用8欧的喇叭并接在0-8端(即变压器的次级接了两个喇叭),此时变压器的初级阻抗因等效并联的关系变为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是通过圈数比进行的阻抗变换器,0-4-8-16是变压器上的输出端子,当单个喇叭按其标称阻抗接到输 ...

哦 你是这样弄的  我是自己制作牛  原理和你一样 我是次级匝数的不同  决定输出牛的输出阻抗。接到不同的电子管线路里

网友B:
换个话题,双管并联单端和双管推挽来比较,并且不考虑气隙影响,答案可能更接近你的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话题,双管并联单端和双管推挽来比较,并且不考虑气隙影响,答案可能更接近你的预期

首先解决输出牛初级匝数计算问题  推挽 单端  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解决输出牛初级匝数计算问题  推挽 单端  一样吗?

甲类推挽就是两个管子反向并联,两个相反的绕组为的就是解决相位问题,也可以看成是两个同向管子和两个同向绕组并联,既然是并联阻抗就要减半,计算起来是有差别的,比如一个管子的负载阻抗是10k,做成甲类推挽就是5k+5k,实际电路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就是一个大概意思,如果和我一样理论缺乏,就找现成的数据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端初级3600匝,次级100匝,负载8欧阻抗约10K,
推挽初级正绕1800匝,反绕1800咂,次级100匝,负载8欧阻 ...

直截了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类推挽就是两个管子反向并联,两个相反的绕组为的就是解决相位问题,也可以看成是两个同向管子和两个同 ...

原理上是这样  但是没有明确表达清晰!到底一样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理上是这样  但是没有明确表达清晰!到底一样不一样。

一样、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完全一样。

谢谢!再一次的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