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维修求助

楼主(2023-12-04):
现有台红灯754收音机,播放过程间断有“咔咔”声。在咔咔发出时,收音机总电流也跟着变化。从电位器中点断开,输入音频信号,没有啦啦声。早上把c21、C12等几个电容换了,咔咔声没有改变,且调谐也不能改变咔咔声的存在。请专家分析指导。谢谢!

网友:
总电流变化多大范围?

网友:
短波咔咔不,是干扰声吧!

网友:
可以把线路图发上来吗?那样好分析。

网友A:
晶体管收音机的功放多数是乙类放大器,有咔咔声的时候,电流当然会增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收音机的功放多数是乙类放大器,有咔咔声的时候,电流当然会增大啦

完全赞同,同感!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刚试了短波,短波也咔咔,周期性的,大概有4到5秒咔咔一下,电流波动2-5毫安。

楼主:
级别有限,发不了图片。谅解。

网友:
建议:
1.拿到别的地方试试看,主要是看看是不是外来的干扰。、
2.如果在别的地方也有咔咔声,那就逐级查找,可以从BG3开始查:用一个电容把它的基极对地短路(只短路中频信号,工作点不变),这样就知道咔咔声来自哪里了。

网友:
当我的三洋2580听AM990以上频率时而有咔咔声,我以为是调谐杂音,换了新可变电容故障依旧。
后来我试了德生R808及夏普777收听同频率段,同样咔咔声不断(990以下频率段没讨厌的咔咔声)。
几台机器患同样毛病的概率不大,只能是接收环境太差,不可见的干扰源太多。

网友:
把手机放到三米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