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自制寻线器

楼主(2023-12-04):
今天使用音频频率试验结果还不错,可以探测到瓷砖下的电线,发射器使用2W的D类数字功放,使用3.8V锂电池供电,电线一端短接,在串入一个4欧姆的电阻,手机当信号发生器产生20—20K的信号,接收器使用TDA2822+磁棒天线可以收到微弱的信号,下一步提高接收机灵敏度,提高发射机功率

网友A:
寻线仪要有开路发射功能的,比如这条线在墙里或者地下有断点。要可以找到断的地方。这个功能怎么实现的我还有点搞不明白。商品机已经有这种功能了。抖音有个城阳电工他的视频里有用到这种仪器的案例,小型的寻线仪,几十块钱的网上有卖的。他用的大型的没注意到是什么样的。只见是用一个大拳头那么大的探头沿着地面找,带着耳机。那视频是找地下电缆的断点。一个是工厂水泥路下的断点,一个个是野外泥路边地下的电缆的断点。

网友B:
下一步能否开发寻找自来水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能否开发寻找自来水管的。

把自来水管当电线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寻线仪要有开路发射功能的,比如这条线在墙里或者地下有断点。要可以找到断的地方。这个功能怎么实现的我还 ...

把频率提高就可以了,100KHZ以上可以开路发射信号

网友C:
我有一个买来的商品机,用数字示波器测了一下信号频率有1兆赫,你这个是不是频率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买来的商品机,用数字示波器测了一下信号频率有1兆赫,你这个是不是频率低了。

频率的确低了,但是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不容易干扰旁边的电线,我看到100K和400K的短路和开路都有干扰

楼主:
目前试验发射机使用12V30W,D类功放,接收机增加前级放大,探测距离达到了0.5米,隔18墙测试信号也很强!

网友D:
寻线仪的频率在几十到一两百千赫,比如近千元的华仪6818就是125千赫,频率低了灵敏度不够,频率高了分辨力不够,接收也有分别,磁芯天线在频率高时接收磁场信号,探极天线利用电容感应在频率低时接收电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寻线仪的频率在几十到一两百千赫,比如近千元的华仪6818就是125千赫,频率低了灵敏度不够,频率高了分辨力 ...

频率低了应该是接收磁场信号吧,电场信号应该很弱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率低了应该是接收磁场信号吧,电场信号应该很弱吧?

大多数情况下电线都是有头无尾,只能在一端加信号,频率高通过分布电容形成的电流大,磁场信号明显,可以通过磁场信号,如果周围有相邻的线也会感应出电信号,用电场探测是无法判断的

频率低的信号相邻感应小,杂散电容也形不成电流,通过电场探测更实用

相邻感应是指相邻的线如果一条线里有交变电流,另一条线就会产生相反的感应电流,如果给断线加上不对称的矩形波信号,在断点之前探测的是正向的电流信号波形,越过断点就是反向的电流波形,只要电路也有波形判断能力就很容易找到断点

相邻感应的电流信号是相反的,电压信号是同相的,频率越高相邻感应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情况下电线都是有头无尾,只能在一端加信号,频率高通过分布电容形成的电流大,磁场信号明显,可以 ...

居然还有这些现象,第一次知道,前辈不知道音频信号能不能用电场测量?

网友D:
音频的频率范围跨3个数量级,在故障探测也是有用的,200赫兹以下用电场测试,测试电压需要几十到几百伏,频率低需要的电压就高,探测仪不仅要求增益高,还要求输入阻抗高,比如接收50赫兹为例,直接用火线220v加到待测电缆的断线上,其他线头一律接地,用结型场效应管栅极电阻取22兆欧,探极紧贴电缆外皮(非铠装)移动,断线点前可以感应出几伏的50赫兹电压,断点后基本无电压

电场探测适合裸露电缆,墙内或地下的电缆由于墙皮的屏蔽接地,效果不好也不稳定,磁场法比较实用,一般有个规律,频率越低定位越准,但接收困难仪器体积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的频率范围跨3个数量级,在故障探测也是有用的,200赫兹以下用电场测试,测试电压需要几十到几百伏,频 ...

那只能探测磁场比较方便了,因为探测距离要0.5米以上,太近没有用

楼主(2024-01-08):
第一代寻线仪已完成,发射机和接收机都使用一节锂电池供电,使用音频2KHZ频率作为发射信号,探测距离30CM左右,目前只能短路探测,开路用不了,要射频才能测量开路电线了

网友:
这么灵敏吗?

网友:
以前看过利用市电50HZ信号作为信号源,用3DJ6 的栅极接根金属棒接收的,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