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7601统调求助。

楼主(2023-12-04):
     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在研究索尼7601的维修资料时,发现在sw2-sw10短波段调第二变频频率时,和其他的收音机不一样。其他收音机都是频率高端调电容,低端调电感。但是7601短波波段是反的。好奇怪,还望知道的老师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有这机器,没有调试过呢。

网友A:
SW7601的二次变频频段,    一混固定晶体高本振,调谐二本振 低于 一中频。

SW15的二次变频频段不同,一混固定晶体高本振,调谐二本振 高于 一中频。

补充内容 (2023-12-8 09:28):
这种一混 固定高本振 整段搬的形式,一中频内的 高低 对应接收频率的 低高;之后二变的LC可调本振,也就对应了常见一次变频机的覆盖调整方式,只是调二本覆盖时,段内接收频率高端对应二本低端。

补充内容 (2023-12-8 09:42):
二本在10MHz量级覆盖宽度600kHz高低覆盖系数很接近1,二本调覆盖时可能跟主可变电容的选用有关,如果主可变变比大那还是本振高端微调C,如果主可变变比比较小微调L微调C差别不是太大。

补充内容 (2023-12-8 09:49):
最上SW7601和SW15的二本振与一中频的高低那句不要,没机,不确定。
SW7601和SW15维修手册里关于覆盖这里对应微调L还是C是反的。SW15是个有点神的机子,主可变是5连其中1连专用于SW二本,不同于7601之类用双可变。

网友:
补下SW15维修手册的统调页:

网友:
资料好详细,学习。

楼主(2024-01-10):
引用 网友A:
SW7601的二次变频频段,    一混固定晶体高本振,调谐二本振 低于 一中频。

SW15的二次变频频段不同,一 ...

后来我研究明白了,7601以sw2为例:4.6到5.2mhz。在4.6mhz时,第二本振为:15.6-4.6+0.45=11.45mhz。在5.2mhz时,第二本振为:15.6-5.2+0.45=10.85mhz。所以在接收频率低端时,本振频率最高,调电容没有毛病。但是SW20和SW22原理和7601一样,但是sw20维护手册上,接收频率低端调电感又说不通了。7601短波的调试说明是ok的。SW20的调试手册看来又不对了。sw20和sw15结构类似,也是5连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