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这种开关为什么焊接后按钮就不好用了

楼主(2023-12-04):
这种纽子开关,我把它焊接在台灯电路里。
非常奇怪的是,无论之前测试的有多好,只要焊到电路里,安装到台灯上,按钮就几乎不能用了。
故障现象是:连着按好几下,灯都不亮。
以为开关坏了,换了一个,测试好接入电路,故障依旧。
换了十几个开关了都是这样。
奇怪了,难道这种开关不能焊接吗?

网友:
焊接温度高了 焊接时间长了。开关内部变形了

网友A:
属于我的行业内的东西,我来给楼主解答一下:
1.楼主买的开关,所用塑胶料貌似是POM、ABS甚至更差的再生料,根据表面光洁度判断,应该是POM的回收料可能性大,根本不耐温,早已被业界淘汰,目前最少要用PBT料才能被接受,我们好点的客户均要求PA料及以上;
2.楼主选购的开关属于螺帽安装,多数用于机壳,端子(俗称“引脚”)下有方孔,这种是用来插接俗称“线鼻”的,少用焊接;
3.这类开关结构简单,接触阻抗大,看楼主选购的这个,不光不耐温,更可能出现接触不良INT,不能用于精密控制电路,就算用于照明也要经常检查一下,以免引起火灾。
4.建议改用船型开关或者钮子开关比较安全。

网友:
换了十几个都不拆开一个看看为什么坏,我是不信的

网友:
用以前刚出现锗管时,那种小心翼翼的焊接办法(镊子或者小尖嘴钳)给焊接点散热,再加上低熔点焊锡恒温电烙铁,不可能解决不了。
用于大电流的不能光图省钱,接触导电的要求是:1)接触面光洁,2)接触面具有相应的面积,3)接触面具有一定的压力。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饼铛1300瓦只用一个开关上下档炉丝加热。我就是用“卡子”原装装好一天就坏了!塑料软化再换一个开关仍 ...

你换了开关,同时换了插簧吗?插簧的质量好差很大的,差 的插拔一下就松了,选材料厚实的,拔过的,要重新预紧一下,插好动动线,检查一下插接是否牢固。经历了高温变色的插簧一定要换掉(材料已经变软了。)。。。。。。。。。

网友C:
我以前做电子开关的,告诉你吧,做开关有好几种不同温度的工程塑料,最低温度的是POM 聚甲醛,成型温度约150度,你这个肯定是通用塑料做的,你可以用烙铁烧一下,闻一闻气味。
要求高温的都是用耐力璐PPO和PBT,成型温度约250度 特殊要求的还必须混加玻璃纤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焊坏了,现在用的是热塑型的塑料,以前的热固性可焊,万恶的资本

电饼铛1300瓦只用一个开关上下档炉丝加热。我就是用“卡子”原装装好一天就坏了!塑料软化再换一个开关仍旧软化!!这叫什么玩意儿!?现在电饼铛改上下档各用一个开关了。
这种开关压接式触点不科学,容易氧化,接通过程有个摩擦动作的触点比较可靠,有个摩擦清洁触点作用。那种靠簧片压接的微动开关也不可靠!
你这换了10几个都不行也够极端的了!本来就应该用热固性树脂做绝缘,偷工减料!可恶之极!

网友E:
楼主半路杀出来的焊接师傅吧,维修界必备的镊子,楼主不懂它的妙用哦^_^

网友:
换十几个,真有恒心。

网友F:
现在许多开关都不能焊接,用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许多开关都不能焊接,用卡子!

什么样的卡子?

网友D:
焊坏了,现在用的是热塑型的塑料,以前的热固性可焊,万恶的资本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这种全塑料的,焊接时间要短,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质量下降了,要用他们配套的插片连接吧

网友:
烙铁调到适当温度,材料准备好,烫好后,烙铁迅速脱离,立即采取散热措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做电子开关的,告诉你吧,做开关有好几种不同温度的工程塑料,最低温度的是POM 聚甲醛,成型温度约15 ...

我们小时候开关的材料是“电木”,现在用“塑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们小时候开关的材料是“电木”,现在用“塑料”。

也有塑料的,要借助镊子夹住来进行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小时候开关的材料是“电木”,现在用“塑料”。

尿醛树脂,热固化树脂,不可重复利用的,可能是这个原因,被边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塑料的,要借助镊子夹住来进行焊接。

散热!

网友:
俗称线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做电子开关的,告诉你吧,做开关有好几种不同温度的工程塑料,最低温度的是POM 聚甲醛,成型温度约15 ...

同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焊坏了,现在用的是热塑型的塑料,以前的热固性可焊,万恶的资本

环保要求的。
现在能过SMT工艺的开关、插座,均使用PA46、PA9T、PA10T、PPA、HTP等,成型佳、可重复使用、耐温达二百六七十度、环保,能符合RoHS、REACH和无卤要求等。
社会在发展,对材料的要求也日益严格,终归是对人类自身是有好处的。

网友G:
很久以前一位电工就因为此事烦恼过,我带了线插就好了。即使焊接,也要十分注意,高温持续一会儿里面塑料变形,完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饼铛1300瓦只用一个开关上下档炉丝加热。我就是用“卡子”原装装好一天就坏了!塑料软化再换一个开关仍 ...

你这种接法不能有用于大功率场合,接触面电阻比导线大,电流大的时候会聚集热量,塑料件几下就坏了,应该用焊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这种接法不能有用于大功率场合,接触面电阻比导线大,电流大的时候会聚集热量,塑料件几下就坏了,应 ...

有的说不能焊接(外壳软化变变形)?有的说要焊接(接触不良)?产品原装是卡片插接。究竟问题出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保要求的。
现在能过SMT工艺的开关、插座,均使用PA46、PA9T、PA10T、PPA、HTP等,成型佳、可重复使用 ...

耐温260-270度?对于热塑性塑料外壳开关简直是胡扯!

网友:
现在的很多开关的塑料件不耐高温,适合插接安装;但是,处理得当也不是不可以焊接,只是要掌握一点技巧而已,第一步刮净焊接点,涂抹助焊剂,高温快速对焊点加锡,冷却待用,把处理好的线头预先加锡,最后,把线头和开关快速焊接到一起。

补充内容 (2023-12-8 13:50):
曾经用过一批如此的开关,操作人员正常焊接,出现问题的概率很大,就是因为塑料不是耐高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属于我的行业内的东西,我来给楼主解答一下:
1.楼主买的开关,所用塑胶料貌似是POM、ABS甚至更差的再生料 ...

“船型开关”的质量很难说接触良好,压接的触点没有一定压力不能保证接触良好,并对容易氧化的触点没有清洁作用,更易产生恶性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很久以前一位电工就因为此事烦恼过,我带了线插就好了。即使焊接,也要十分注意,高温持续一会儿里面塑料变 ...

这种外壳不耐高温的开关何以流行?设计结构是否合理?值得琢磨。

网友:
如果不用插头,焊这种开关要先快速给开关端子上锡,再把线头上锡,然后二者对上快速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型开关”的质量很难说接触良好,压接的触点没有一定压力不能保证接触良好,并对容易氧化的触点没有清 ...

选择纯银触点的船型开关是可靠的,不要使用江浙一带家庭作坊做的那些(无意地域,请勿过多解读)
继电器也是压接、滑动开关其实也是靠接触片(行业内叫|“码片”)的弹性压接……
甚至空气开关抛开灭弧,也是压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说不能焊接(外壳软化变变形)?有的说要焊接(接触不良)?产品原装是卡片插接。究竟问题出在哪?

没说不能焊接啊,焊接的时候要给引脚散热的,插片连接在生产中比焊接省事儿,所以产品制造中越来越多的用插片,但产品制造的话是需要过检测的,实际上只要检测标准能过,怎么接都没事,但如果自己修理,你无法保证自己的插片是良好的,也无法保证换上去的开关外壳有足够的耐温,所以用焊接更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外壳不耐高温的开关何以流行?设计结构是否合理?值得琢磨。

压成本的结果。
消费者图便宜,厂家投其所好。
但是工厂不是慈善机构,不赚钱的事情肯定不干,只能拼命压缩物料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温260-270度?对于热塑性塑料外壳开关简直是胡扯!

目前最高标准的无铅焊接,高温区也没超过270℃
不能和手工焊接比,毕竟批量生产,用手工焊机的很少。
我们的规格书中,SMT工艺的最高耐温是265℃,高温区不超过10秒;手工焊接最高温度是350℃,焊接时间不超过5秒。
供您参考。
非板载元件焊接,建议采用固定烙铁焊接法,即烙铁固定,一手拿元器件一手拿焊锡丝和已经尾端上锡的线材(使用自动送锡线烙铁更佳),快速的碰上去,时间在一到两秒——各种线材焊接在工厂均采用此类焊接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插簧也要换?不太现实了?再紧一下倒无不可。

变色的插簧,都经历了高温,材料可能已经退火变软,换掉为好。我是买了各种规格(3个类别)插片,插簧,压接钳。。。。。。。。。。。。

网友:
焊接的动作太慢,造成自恢复塑料件变形,所以按钮的按下、弹起都受阻碍;可以加一点油在按钮部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高温弹性变小的插簧是一个隐患!不可靠接触。家电中大电流接触普遍用这种形式?不如螺丝压接可靠。就 ...

不发热的可以用螺丝,但效率低。发热的,螺丝氧化了,很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圆片触点的微动开关故障率最高!这种按键式转换开关设计合理,不容易接触不良,故障率低

这个形式的开关坏的也很多。。。。。。。。。

网友:
这种开关只适用在电流很小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半路杀出来的焊接师傅吧,维修界必备的镊子,楼主不懂它的妙用哦^_^

哈哈你说对了,确实很多技巧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变色的插簧,都经历了高温,材料可能已经退火变软,换掉为好。我是买了各种规格(3个类别)插片,插簧, ...

.......................

变色的插簧,烧焦的黄蜡管,都明确的表明,经历高温的洗礼。。。。。。。。。不换插簧,用不久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今天没分了。
我买了下图的开关,卖家介绍需要插件,不适宜焊接。

网友:
      收来小胆机电源开关是那种长细柄的扭子开关,除了柄长,开关很小一点,安装位置也刚好放下,原厂线是横着焊的,沒插簧位置。来时开关柄断了,某宝上买了5个,都不能焊,夹着也不行,干脆扩方孔用手头最小拆机船形开关代用了。

网友:
买几包插簧(带护套),各种规格的都买一包。放着慢慢用可以用很久。我之前买插簧(带护套),50套包邮还不到5元。更换开关或马达的时候用起来真方便。

网友:
现在开关的接触点都是用插口接触片的,这样就比较方便安装节省时间,二则原来的开关材料也降低了也省钱了,自己更换不知道的话因为开关材料关系,不懂得如何焊接的话就是报废了,不要说十几个几百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种微动开关于220V回路(非常规使用)倒没出现解除不良问题,电压高

我的个乖乖,你真敢
这个轻触开关的规格值是毫安级别的

网友:
开关质量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就是烙铁功率小回温慢,加热时间矿长导致塑料变形损坏!

网友:
如果台灯里是开关电源,启动瞬间电流非常大,你那种开关触点小电阻大,就会打火发热烧蚀,建议用这种开关。
因为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小点的船型开关都不行,用几次就坏了。换这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今天没分了。
我买了下图的开关,卖家介绍需要插件,不适宜焊接。

我估计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我有个台灯,好多年前在论坛买的,是金属底座金属杆子,用12V卤素小灯泡,触摸金属部分实现开关和调光,后来坏了,经常自己亮又灭,在论坛里也问过大家,我不会修就直接把变压器剪掉了,自己买12V变压器,买pwm调光模块,买装模块的小盒子改装。电源开关也用了你一样的按钮开关,也是几次下来就坏了,换那种小的船型开关也不行,也是触点烧坏。后来干脆买了图上这种,用了好长时间了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圆片触点的微动开关故障率最高!这种按键式转换开关设计合理,不容易接触不良,故障率低

这种8*8\8.5*8.5\9*9的开关,电流规格值也是毫安级的,不建议用在强电电路。
想用按压式开关可以用推制(PUSH SWITCH)和按钮( PUSH BUTTON SWITCH )

PS-22F03-SL

PS-22F03-SL

PS类开关,单刀切换电流可以到3A;并联双排,切换电流可以到5A

PBS-22F01-SL

PBS-22F01-SL

PBS类开关,单刀切换电流可以到5A

但还是推荐使用船型开关和钮子开关。

网友E:
用镊子夹住焊接了吗?^_^

网友:
这是工艺的进步还是退步

网友:
主要是都是低温塑料,几年前我在浇灌站当电工,换的30A施耐德接触器,两小时必坏,都是吸合后上下触点不通,换新的用同样时间又坏,拆开看动触点塑料支架轻微融化,黏住动触片下不去,后来换了别的批次接触器就啥事没有了,就是买到了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镊子夹住焊接了吗?^_^

用了,小心翼翼的,并且焊接时间很短,基本上用烙铁一碰就离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小心翼翼的,并且焊接时间很短,基本上用烙铁一碰就离开

有时候,就是要快准狠^_^

网友:
这个开关是信号开关,不能过大电流。

网友:
以前也焊接过这种开关 基本上都是没有手感了  焊接变形

网友:
我是来来学习的

网友:
这样开关焊接是比较困难。我们厂也用到类似的开关和电位器。焊接时候稍微疏忽就废了,设备上的开关,价钱从两元到二十元价位。老板肯定货比三家,哪个便宜买哪个。焊接材料和工具是否合适,电烙铁功率不能大,烙铁头要保养好,焊锡丝质量咋样,必要时候用镊子或尖嘴钳散热。要稳准狠,一次焊不好大概率是废了。在厂里像这样的活也是艹蛋不好干,给你一把六十瓦烙铁,烙铁头烧死的,焊锡质量不保证,也没镊子,让你去焊,是考验水平的时候。

网友(2024-09-02):
同样,一个小手电买了两次按钮都一焊就坏,我也是服了现在的东西质量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