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暴力检车损坏的车载导航元件求助,现在维修的囧境

楼主(2023-12-04):
谁有这个元件的参数和提供元 件的商家,曾经有个小电视电源管理模块D008至今也没找到配件,现在的维修之路越走越窄了,我们已经做到了和日本80,90年代一样的水平了所有的电器坏了就扔,现在想找个代换的配件是真难!

这是损坏的元件,

这是损坏的元件,

网友A:
照片看起来也是个电源管理的芯片,不过烧坏的应该是旁边的贴片元件?

网友B:
我的车子风扇控制模块坏了,修理店都是连风扇一起换掉。2个好好的风扇,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控制模块损坏,就把风扇连带支架一起整体更换。叫他只换模块,答,没有这种搞法,都是整体换新。
这种土豪行为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起来也是个电源管理的芯片,不过烧坏的应该是旁边的贴片元件?

是电源芯片糊了导致,找不到元件参数和供货方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子风扇控制模块坏了,修理店都是连风扇一起换掉。2个好好的风扇,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控制模块损坏,就 ...

过度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源芯片糊了导致,找不到元件参数和供货方难办

很多芯片市场上买不到啊。比较靠谱的做法是分析电路功能,找同类的模块更换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源芯片糊了导致,找不到元件参数和供货方难办

搜到了结果,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芯片市场上买不到啊。比较靠谱的做法是分析电路功能,找同类的模块更换模块。

资料也不好找,和最初的磨型号一样,就是让你找不到头脑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到了结果,不知道是不是

有可能是它

网友C:
只能替换或者小电路板都换了,不影响整机使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替换或者小电路板都换了,不影响整机使用就可以了。

找替换的也不好找

网友:
后面的电路情况如何,搞清楚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