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KK-9SC3610显示做频率计遇到问题

楼主(2023-12-04):
      调试收音机经常遇到调中周,如果有个数显的频率计就好多了,可以直观的看到频率!看论坛里的大侠用凯迪KK-9收音机里SC3610显示屏做频率,也想做一个频率计。手头的凯迪KK-9收音机FM和AM都能正常收听广播,不破坏收音机的前提下,做频率计!
     拆开凯迪KK-9收音机,把SC3610屏显处AM 去掉,另焊接一条红线,接到另外一个7管HX-1802收音机里震荡中周三端处,接一根凯迪KK-9收音机地线和HX-1802收音机地线相连,结果凯迪KK-9收音机里SC3610显示屏显示9545,遇到问题,请问老师们如何改才能正常显示频率?请指导,谢谢!

网友:
那个hx1802接上频率计后还能正常收台吗?

网友:
SC3610频率计显示9545说明SC3610没有正确接入待测电路。原因可能是输入信号幅度不够、也可能是频率计输入灵敏度过低。
在3610输入端串联一只3~5P的瓷片电容,地线与收音机相连,一般不连接地线也能测出本振频率。看图中没有看出你是怎样接的,那根红线插在中周磁帽里不对,应该接本振可变电容定片上。

网友:
加一级放大,可以感应接收本振信号,方便多了

网友A:
测本振频率能准确知道收音机接收频率吗?差频不一定是准确的465啊

楼主:
"在SC3610输入端串联一只3~5P的瓷片电容",老师好!,我这里最小的瓷片电容标的数字5,这个可以串联吗?接本振可变电容定片上是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楼主:
终于调试成功啦!

网友:
看图回答楼主的问题:SC3610显示板这根红线接到哪里去了?测振荡频率是用一个小容量电容隔离(2pF还是多大我不记得了),接到变频管发射极,不是把线塞到振荡线圈缝隙里。

楼主:
调试成功啦!具体在SC3610输入端串联一只5P的瓷片电容,接在HX-1802收音机里震荡三极管的E或者C处,或者103瓷片电容处如下图红色箭头标记处!再次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楼主:
冰岛老师好!在论坛里经常看到老师的身影,之前看你们讨论2P3 锗管仿红灯753收音机,我也做了同样的一款。这次能亲自指导我,太感谢冰岛老师了!如老师指导的地方,红线接到变频管的发射极!成功啦,太兴奋了!太谢谢老师了!不破坏凯迪KK-9收音机的前提下,做频率计调试成功!再次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还是论坛里高手厉害!

楼主:
回复,hx1802接上频率计后能正常收听广播,声音洪亮!不受频率计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本振频率能准确知道收音机接收频率吗?差频不一定是准确的465啊

必须能。

假设接收639khz节目。可以把本振调节到(639+455)khz,然后仔细调节天线线圈、电容,中周磁帽,使声音达到最好,最大,这样中周基本上就调整在455khz了。如果要把中周调整到465khz,那么可以把本振调节到(639+455+10)khz,然后按照上述方法调整即可。

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收音机的工作基本正常。

楼主:
好的,调节中周磁帽,双联,天线线圈、使声音达到最好,现在的HX-1802收音机的工作正常,调台清晰,声音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