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完工二次变频中波机

楼主(2023-12-04):
自己独立设计电路,没有参考任何资料,用最少的元件制作成功模拟中波二次变频收音机,简单的制作一块电路板,经过计算中周各项数据,焊接制作调试一次性成功。本机第一中频仍然是465K,二中频采用2M的频率,本机带高放,第一本振是独立本振,独立混频。二本振使用2.465M频率,与第一中频465Kz混频得到二中频2M,电路设计了四级中放。综合灵敏度较普通收音机提高很多。基本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
這個蠻滑稽的,一中頻進來的鏡像,到二中頻后又被放大了,這個腦洞開得真不小。

网友:
第一次见二中频比一中频高的A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制作过中波二次变频的电路。我的道理就是,在全波段看不到镜像干扰,真的很爽。

问题是他这个一中频还是465,而中频是高中频,这就是为了二次而二次了,一中频的时候镜像已经进来了,二中频表示无能为力 ,楼主也说了,就是折腾着玩儿,如果讨论性能就完全失去意义了

楼主:
为啥要玩?因为折腾无止境!还有就是试试各种电路特性,就当学习吧

楼主:
一楼忘记发图了!不好意思!

网友:
单中波,为啥要上二次变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要玩?因为折腾无止境!还有就是试试各种电路特性,就当学习吧

好歹要有个道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歹要有个道理嘛。

我也制作过中波二次变频的电路。我的道理就是,在全波段看不到镜像干扰,真的很爽。

网友:
中频为465KHz时,如果是一次变频,在535至675KHz这一段,是有镜像的:

网友B:
如果使用二次变频,整个535--1605波段上,只有一个谐振峰在移动,真的很棒!
我的那次制作,不是很成功。主要是与以前制作的一次变频机相比,除了镜像,其它的,实在是没有什么特长。

网友:
上电路图看看,是用不调谐高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楼忘记发图了!不好意思!

楼主用什么仪器测试?

网友:
电路图设计,PCB打样(pcb铜箔排版对于收音机电路也有讲究)都是不是问题,一个难题就是仪器,没有仪器无法定量测量。

网友:
能有个目标就完美啦。灵敏度、带宽、镜像抑制、信噪比等等。

网友:
我是小白,请教一个问题。

听说变频为 465k 的目的是为了把高频信号降低,后面的放大原件选择方便而且对低频信号放大更容易些。那么为什么第2中频选择了 2m 呢?    不是把原本低下来的中频信号又给升上去了吗?

网友:
折腾无止境!做的不错~漂亮!图纸能否一观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三次变频呢?那样才有创意啊

网友:
制作的很工整!
一中频465K,估计为了方便用现成的振荡线圈等吧。
高放(不调谐?因为看到的是双联)+ 四级中放,增益相当大了

网友D:
为用现成的线圈而做无用功,实在划不来。
第一中频弄高才抑制象频。

网友:
看到楼主老师的成果,也给了我一个启发。
CXA1600P的中频好像是55kHz,不知我有没有记错。
如果找一片中频是455kHz的中波集成电路(或者中频是465kHz的分立元件电路)在前面,后面是CXA1600P(还自带音频功放),这样是不是也算二次变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二次变频,整个535--1605波段上,只有一个谐振峰在移动,真的很棒!
我的那次制作,不是很成功。 ...

请教超版老师一个问题,是不是中频必须很高或很低才能避开镜像?那对于中波收音机,中频高过多少kHz、低过多少kHZ才可以避开镜像呢?这两个数值是多少?谢谢

楼主:
您是高手,做这个就是为了一个玩,但是调试好了,实际使用中效果还是相当好的,原来弱台收不清楚的现在能收清楚了,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用现成的线圈而做无用功,实在划不来。
第一中频弄高才抑制象频。

你说的对,做这个仅仅是为了验证某些电路能否正常工作。提高灵敏度的可行性。不是为了抑制像频干扰。出发点不同。仅仅是个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超版老师一个问题,是不是中频必须很高或很低才能避开镜像?那对于中波收音机,中频高过多少kHz、低 ...

回老朋友的话。对于镜像,它是接收频率加上所用中频数值的两倍点位上的频率值。比如用465KHz为中频,在接收535KHz信号时,镜频的频率就是535+930=1465KHz。要命的是,这个频率值,恰恰在中波接收范围内,会被无差别的接收,这就一定会对超外差制式的收音机产生干扰。所以,要避免这个镜像,就一定要令镜像频率不会出现在接收频率范围内。在现在的超外差接收时(本振频率比接收频率高一个中频),简单的方法,就是所用中频比接收的最高信号频率还要高些。比如中频选2MHz。中频高了,不能保证选择性指标,所以,要用另一个中频,比如465KHz,把中频降低些。这就产生了最简单的二次变频收音机。
精华是,镜频不能出现在接收频率范围内。

楼主:
楼上求知版主知识渊博,虽然我做个不成功的机器,但是引来各方大佬来传授专业知识,也是相当好的嘛!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他这个一中频还是465,而中频是高中频,这就是为了二次而二次了,一中频的时候镜像已经进来了, ...

可以提高增益的同时避免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高频信号降低的465kHz中频是100年前发明外差接收电路时的出发点之一,因为那时候电子管的高频性能很差 ...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在变频的时候直接把本振频率设置为2000K不就行了吗,这样一来镜像频率远高于原始信号频率了。一级就完成了

网友G:
如果是在农村,这收音机有用。
可是现在城市里中短波干扰太大,灵敏度越高越是糟糕。

所以收音机不重要,怎样确立抗干扰的的选频天线   -------   才是抗干扰的关键。

目前我是一筹莫展,无论是用什么办法,得到都是满波段的干扰声,只收到当地附近一两个强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在农村,这收音机有用。
可是现在城市里中短波干扰太大,灵敏度越高越是糟糕。

朋友可试下这个方法: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29152&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说中频2000KHz吧,100多年前的时候还没有能工作在3650kHz的电子管,实际上那时候的电子管甚至不能工 ...

学习了,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在农村,这收音机有用。
可是现在城市里中短波干扰太大,灵敏度越高越是糟糕。

我以前曾经有一个设想,就是把收音机装在房顶,远离室内电器干扰,又可以提高灵敏度。收音机的喇叭,操作面板在室内。可是当今打开手机app就能收听电台了,这种设想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曾经有一个设想,就是把收音机装在房顶,远离室内电器干扰,又可以提高灵敏度。收音机的喇叭,操作 ...

其实还有更夸张的想法,把中波收音机安装在山顶,使用太阳能加蓄电池工作,使用FM远程遥控,传递语音到家里。

网友(2025-03-09):
厉害啊,中波还要二次变频,绝了。

网友:
楼主图纸分享一下啊

网友:
为什么第1中频采用465,第1中频采用高中频才对。为什么顺利成功主要是第一中频是465,和调普通收音机一样。

网友H:
其实改一下一中变成2M,二中改成465或455KHz应该是可以的,当然本振线圈得改,其实并不麻烦。一本振在2.52~3.605M,用中波本振改绕免强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改一下一中变成2M,二中改成465或455KHz应该是可以的,当然本振线圈得改,其实并不麻烦。一本振在2.52~ ...

统调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统调是个问题!

不是大问题吧?我记得产品机里有一款二次变频机,记忆中是海鸥吧,一中频是1.8M。时间久远了,可能不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