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3-12-05):
经常说的运算放大器。是不是所有的集成电路都可以成为运算放大器,还是低频的集成才称作运算放大器?

网友:
还是度来点资料:
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是具有很高放大倍数的电路单元。在实际电路中,通常结合反馈网络共同组成某种功能模块。它是一种带有特殊耦合电路及反馈的放大器。其输出信号可以是输入信号加、减或微分、积分等数学运算的结果。由于早期应用于模拟计算机中用以实现数学运算,因而得名“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是一个内含多级放大电路的电子集成电路,其输入级是差分放大电路,具有高输入电阻和抑制零点漂移能力;中间级主要进行电压放大,具有高电压放大倍数,一般由共射极放大电路构成;输出极与负载相连,具有带载能力强、低输出电阻特点。

分类
按照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参数来分,集成运算放大器可分为如下几类。
通用型
通用型运算放大器就是以通用为目的而设计的。这类器件的主要特点是价格低廉、产品量大面广,其性能指标能适合于一般性使用。例μA741(单运放)、LM358(双运放)、LM324(四运放)及以场效应管为输入级的LF356都属于此种。它们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集成运算放大器。
高阻型
这类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点是差模输入阻抗非常高,输入偏置电流非常小,一般rid>1GΩ~1TΩ,IB为几皮安到几十皮安。实现这些指标的主要措施是利用场效应管高输入阻抗的特点,用场效应管组成运算放大器的差分输入级。用FET作输入级,不仅输入阻抗高,输入偏置电流低,而且具有高速、宽带和低噪声等优点,但输入失调电压较大。常见的集成器件有LF355、LF347(四运放)及更高输入阻抗的CA3130、CA3140等。
低温漂型
在精密仪器、弱信号检测等自动控制仪表中,总是希望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要小且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低温漂型运算放大器就是为此而设计的。当前常用的高精度、低温漂运算放大器有OP07、OP27、AD508及由MOSFET组成的斩波稳零型低漂移器件ICL7650等。
高速型
在快速A/D和D/A转换器、视频放大器中,要求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转换速率SR一定要高,单位增益带宽BWG一定要足够大,像通用型集成运放是不能适合于高速应用的场合的。高速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具有高的转换速率和宽的频率响应。常见的运放有LM318、μA715等,其SR=50~70V/us,BWG>20MHz。
低功耗型
由于电子电路集成化的最大优点是能使复杂电路小型轻便,所以随着便携式仪器应用范围的扩大,必须使用低电源电压供电、低功率消耗的运算放大器相适用。常用的运算放大器有TL-022C、TL-060C等,其工作电压为±2V~±18V,消耗电流为50~250μA。目前有的产品功耗已达μW级,例如ICL7600的供电电源为1.5V,功耗为10mW,可采用单节电池供电。
高压大功率型
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主要受供电电源的限制。在普通的运算放大器中,输出电压的最大值一般仅几十伏,输出电流仅几十毫安。若要提高输出电压或增大输出电流,集成运放外部必须要加辅助电路。高压大电流集成运算放大器外部不需附加任何电路,即可输出高电压和大电流。例如D41集成运放的电源电压可达±150V,μA791集成运放的输出电流可达1A。
可编程控制型
在仪器仪表得使用过程中都会涉及到量程得问题.为了得到固定电压得输出,就必须改变运算放大器得放大倍数.例如:有一运算放大器得放大倍数为10倍,输入信号为1mv时,输出电压为10mv,当输入电压为0.1mv时,输出就只有1mv,为了得到10mv就必须改变放大倍数为100。程控运放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产生的。例如PGA103A,通过控制1,2脚的电平来改变放大的倍数。

网友:
集成电路包括运算放大器。

楼主:
网上看过。但是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上正解。
补充一点,现代的运算放大器已经不局限于差分输入形式。电流反馈型运放尽管也是两个正负输入端,但其内部结构已经不是差分放大器了。还有专门的缓冲放大器,只有一个同相输入端,内部已经将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专业的内容要看书。网络上特别是百度或者视频中的没几个是靠谱的,弄不好会被误导。

对,我就是看了,好像游花园一样。
谢谢以上各位,我看看书。

网友B:
集成电路是个很宽的概念,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通用电路、专用电路,运算放大器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别,属于通用型高性能小信号电压放大器,多数运放只能适用于低频小信号放大,0~几十MHz,输出信号受电源电压限制,几伏到十几伏。加上适当的外围电路,输入输出关系能实现各种函数运算,所以称为运算放大器。其实电压放大就是比例运算,y=kx,y是输出电压,x是输入电压,k就是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
呃 运放就是运放,没有别的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度来点:
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是具有很高放大倍数的电路单元。在实际电路中,通常结合反馈网络 ...

谢谢,层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电路是个很宽的概念,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通用电路、专用电路,运算放大器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别,属 ...

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国也是很早就开发生产运算放大器的

早在三四十年前我就用过那种草帽外形的运放

这个不是质量问题,早期的国产运放,内部保护电路不完善甚至没有,因此ESD和过压防护能力比较差,所以国产老电路经常看到运放外部接各种二极管用于保护,而现代运放把这些都做到里面了。

网友:
运放只是集成电路的一种。当然它的种类也非常的多。

楼主:
早期的收录机,例如:HA1392算不算运算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国也是很早就开发生产运算放大器的

早在三四十年前我就用过那种草帽外形的运放

上海元件5厂产品,最早的是5G92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期的收录机,例如:HA1392算不算运算放大器?

1392是功放,不是通用型电压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92是功放,不是通用型电压放大电路

是不是运算放大器放在功放之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运算放大器放在功放之前?

确实有用运放做前级放大器的电路。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个图,最后一集功放前的放大电路是运放。

网友:
5G23,24,28做功放当时还流行了一段时间,有点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的收录机,例如:HA1392算不算运算放大器?

是运放,只不过内置了设置闭环增益的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质量问题,早期的国产运放,内部保护电路不完善甚至没有,因此ESD和过压防护能力比较差,所 ...

   是的,当年国产自动焊机,十几个F007,二台机的运放基本上每天换几个,特别是高压引弧时机头稍接地不好必损F007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运算放大器放在功放之前?

运放从最早的功能性名词,已经逐渐变成构架专有名词了,运放构架的特点是差分输入,推挽输出,只要满足这个构架,都可以称为运放,但后来又出现了电流反馈运放,其构架不满足这个特点,所以把之前的运放构架称为电压反馈运放,即VFA,把电流反馈运放单独区分出来,称为CFA,统称为运放,而运放现代一般指VFA,如果是CFA,需要说明是电流反馈运放。

由此,运放基本上已经特指电路构架VFA,而功放仅仅指电路功能,所以功放当然可以是运放,同样运放也可以是功放。只要满足VFA构架的放大器,都可以称之为运放,包括很多分立元件功放,其构架和运放没有太大区别,而大多数集成功放,都是基于VFA构架,所以1392当然可以称之为运放,只不过不是通用运放而已,又比如2003,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输出能力极高的运放来用,一点问题没有,只是作为功率放大器件,它关注的指标和通用运放不同而已。

网友:
70年代收录机里面的前置放大电路,其实就不算真正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