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毯的发热丝与电源线如何连接最好

楼主(2023-12-05):
进入冬季以后,电热毯就再度派上了用场,有一个电热毯发热丝与电源线连接的部位发生断裂,不知如何处理最好最安全,请教各位。

网友A:
发热丝插铜线中间套个黄铜空心铆钉夹紧就行,外面弄个耐高温绝缘软管

网友:
缠绕用做铆钉版收音机的铜铆钉压紧,套黄腊管

网友:
连接绕紧,套黄蜡管。

网友:
这个我接触过,原厂是用的硬链接,就是用金属的管子夹住的。我们在家的话可以先把2根线剥皮后缠在一起,然后找个铁皮或者其他金属的包裹起来后用钳子夹紧就可以了,最后胶带包裹起来。

网友:
把电热丝和电线相互缠绕,找小的压线鼻子压紧,外面使用套管、热缩管啥的。
过去遇到过批量处理的,导线比较粗,电热丝比较细,做法就是把电热丝缠绕在导线端头多圈,然后导线长出一截反折,最后使用热缩管套实。在100°C以下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采用套管压接

网友:
标准接法可能是用U型的454并线扣与电线芯压压紧,也可以用螺旋式压线帽,奶嘴式压线帽,铜管子。几块钱网购100只454并线扣 足够你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B:
赞同7楼的方法。用空心铆钉,如果手头一时没有,找一点铜皮卷起来小管子,也是铆接。

网友:
铝铆钉的空管很好用,线上套热缩套管后两头对捅,然后一榔头砸实,再收缩热缩套管,或者用醋酸胶布缠绕绝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赞同7楼的方法。用空心铆钉,如果手头一时没有,找一点铜皮卷起来小管子,也是铆接。

七楼呢,七楼居然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丝插铜线中间套个黄铜空心铆钉夹紧就行,外面弄个耐高温绝缘软管

外面弄个耐高温绝缘软管

你说的是修电机常用的黄蜡绸套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7楼的方法。用空心铆钉,如果手头一时没有,找一点铜皮卷起来小管子,也是铆接。

我也是没有看到7楼,7楼上哪儿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七楼呢,七楼居然没找到

7楼目前排在2楼,沙发。属于推荐。

网友D:
要想用的久,电炉子用的瓷接子最耐久,就是有点硌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楼目前排在2楼,沙发。属于推荐。

怪不得我找不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用的久,电炉子用的瓷接子最耐久,就是有点硌的上

就是有点硌的上

这可不成!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方案很好,结帖了。

网友:
帮人修过,电热丝与电源线缠紧后,用细铜管压紧,外面再套热缩管。其实现在有一种水暖电热毯更安全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