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10度,等两个红灯电子扇打开了

楼主(2023-12-05):
气温10度,等两个红灯电子扇打开了
水温表未见异常
按照理论上,气温这么低,水温不应该过热
节温器有问题无法大循环?

网友A:
我这里不到10度的早上,要开个10几分钟,7、8公里水温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不到10度的早上,要开个10几分钟,7、8公里水温才上来

水温上来正常,但这气温不可能要风扇强制冷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温上来正常,但这气温不可能要风扇强制冷却吧

是不是开除雾了?好多车风挡除雾默认开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除雾了?好多车风挡除雾默认开AC

没,就下了高架,堵车等两个红灯
顶多堵车7、8分钟

网友B:
我的车出现过只开了2公里水温就高了,检查发现由于防冻液不好把缸盖腐蚀了一个小眼,缸内气体串入冷却液中造成气赌,焊了一下10元,铣一刀100元,修车手工200元,以后再也不加50元一桶的防冻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出现过只开了2公里水温就高了,检查发现由于防冻液不好把缸盖腐蚀了一个小眼,缸内气体串入冷却液中 ...

这问题不好查吧,我的车冷却液消耗也挺异常的
但同款车都这样消耗大的
一年1万公里,至少消耗掉400mL冷却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问题不好查吧,我的车冷却液消耗也挺异常的
但同款车都这样消耗大的
一年1万公里,至少消耗掉400mL冷 ...

冷却液基本不消耗的,如果早上能看见排气管冒白烟比其他车浓的话那基本就确定了

网友:
气堵之后小水箱不往出吹热风,或热量很少

网友:
等红灯的时候,靠对流散热量不够,肯定节温器会打开。开起来散热量应该就够了。

网友C:
节温器打不开会显示温度过高,通过电脑指令触发电子扇。楼主的车有补水罐吗?热车要慢慢打开盖子,观察是否有气泡上来,(缸垫窜气等--)。也不排除水温感应塞有故障。如真的水温高加速时会有爆震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温器打不开会显示温度过高,通过电脑指令触发电子扇。楼主的车有补水罐吗?热车要慢慢打开盖子,观察是否 ...

是看副水箱还是主水箱
开着主水箱盖发动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看副水箱还是主水箱
开着主水箱盖发动车?

不管是主水箱还是付水箱一定注意最好是凉车,热车水箱有压力“水”会喷出来的,弄不好会造成烫伤。然后着车观察“水”面,是否有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主水箱还是付水箱一定注意最好是凉车,热车水箱有压力“水”会喷出来的,弄不好会造成烫伤。然后着 ...

看了下,热车正常溢出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就下了高架,堵车等两个红灯
顶多堵车7、8分钟

应该是正常的,堵车时,水箱散热慢,会启动风扇的,应该一会儿就停,我的车也是这样的。热车原地怠速,会启动风扇的。

网友D:
停车走人后都会启动风扇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车走人后都会启动风扇运转。

你这是涡轮散热程序吧

网友C:
老款法系车有停车走人电子扇自动运转,帮助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法系车有停车走人电子扇自动运转,帮助散热。

日系,斯巴鲁

楼主:
节温器好坏可以通过水箱盖温度判断
水箱盖凉的节温器有故障,水温上升慢也是有问题
两者都不是就是正常的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
这样应该是正常的。跑完高架,发动机也热起来了,而且高架一般的速度都不低,机器内部也积蓄了一定的热量,等红绿灯的时候,水温会快速上升,风扇就开了吧。如不放心可以用OBD看看风扇开启的时候水温到多少度了。

网友:
反正我的车在气温10度怎么开风扇都不会转的

网友(2024-01-16):
汽车在路上行驶时是靠车速带来的风来散热,这样可以减轻散热风扇的负荷,所以才把散热器放在车头并且开很多孔,当车停下时就没有风了,也就不好散热了,尤其是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停下等红灯或堵车时,因为水温已经上来了,多余的热量散不出去,散热风扇就启动了,这很正常,以前过年走亲戚时遇到堵车经常会散热风扇转,尤其是堵着一动不动时,隔几分钟就转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除雾了?好多车风挡除雾默认开AC

汽车ac可以制热吗,,我觉得除雾效果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ac可以制热吗,,我觉得除雾效果很不好

AC只能制冷,制热都是发动机热量

网友:
这个正常,电子风扇的控制开关在水箱的回水管位置,正是因为水温达到节温器开启温度,热水进入水箱大循环,停车等信号水箱没有自然风冷却,回水温度升高达到散热风扇开启条件。转一会就会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