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传感器求助

楼主(2023-12-05):
传感器如下图所示,我发现当我设定黑色3/4,白色1/4的时候,当转速达到一定速度以后这个传感器就没有输出了,需要从新调整板子上的那个距离电位器才会恢复,小板上的芯片是LM393,蓝色的电位器是调整红外线距离的,我目前是调整大约1cm左右,如果想要测试高速的转速是不是我需要将黑色弄成1/2,白色也弄成1/2?有遇到我相同困惑的大神,帮我下感谢

网友:
按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可将它们分为:单极性霍尔开关、双极性霍尔开关、全极性霍尔开关。

单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磁场的一个磁极靠近它,输出低电位电压(低电平)或关的信号,磁场磁极离开它输出高电位电压(高电平)或开的信号,但要注意的是,单极性霍尔开关它会指定某磁极感应才有效,一般是正面感应磁场S极,反面感应N极。

双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因为磁场有两个磁极N、S(正磁或负磁),所以两个磁极分别控制双极性霍尔开关的开和关(高低电平),它一般具有锁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磁极离开后,霍尔输出信号不发生改变,直到另一个磁极感应。另外,双极性霍尔开关的初始状态是随机输出,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

全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全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与单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相似,区别在于,单极性霍尔开关会指定磁极,而全极性霍尔开关不会指定磁极,任何磁极靠近输出低电平信号,离开输出高电平信号。

网友A:
黑色用不反射红外线的涂料,白色用金属箔贴,发射和接收中间隔离焦点对齐。好像有专用对管的,或改激光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用不反射红外线的涂料,白色用金属箔贴,发射和接收中间隔离焦点对齐。好像有专用对管的,或改激光传感 ...

为了提升准确度,我将发射管使用热缩管包了一圈,似乎有些效果,你的意思是使用银箔贴纸代替白纸是吗?转盘那里黑色和银色贴纸占比有要求吗?各50%?

网友B:
你这个不能这样做,你应该把黑的部分留3毫米左右,其余的全是白的,还有你的频率计一定得是高速的,不然反应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能这样做,你应该把黑的部分留3毫米左右,其余的全是白的,还有你的频率计一定得是高速的,不然反 ...

你的意思是我反了?因为白色的靠近会有输出,黑色的不会输出,输出那里有一颗LED亮起代表输出,熄灭代表没有输出,我是接了一个电动马达模拟高速转动的时候状态,当我电压升高后马达转速就加快了,当快到一定的速度,我看到输出那颗LED就熄灭了而不是常亮,所以我才发现问题。
我是准备接单片机IO口的。

网友A:
1,你用这个传感器的用途是什么?是否可以用成品光电编码器?数控设备,都用编码器反馈速度和位置信号。
2,用对射型的比用反射性的多。反射型的还可以用透镜来提高效果。只想得到速度信号,没有位置信号要求,用50%占空比更合适一些(个人意见,)
3,最大转速为多少?
4,对射型的,有成品组件,配合金属光栅片或玻璃或塑料光栅,可以做很高精度的传感器
5,现在还有激光型,反射或对射都可以,效果比红外线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用这个传感器的用途是什么?是否可以用成品光电编码器?数控设备,都用编码器反馈速度和位置信号。
2 ...

感谢,正如一楼的图片所示,这是一个摩托车码表,下面部分是一个机械式的里程表,我将这个红外线安装在码表的转盘上是希望获取这个转盘的圈数,通过人工转动圈数现已知,这个黑白圆盘每转动140次,里程表齿轮就转动1000米。
获取这个数据后我希望制作一个机油提醒装置,即常规的合成机油1500-2000公里需要更换,现在都是人工的记忆有时候会忘记,有时候又提前更换浪费了,通过这个东西可以很准确的告诉驾驶人员按时更换机油。并且现有的踏板摩托车仪表都没有这个装置和时间提示还有单程里程统计显示,我制作这个也是希望弥补原厂的不足
下面是我初步的设计连接图以及希望完成后的效果界面

网友A:
这个应用霍尔很方便。圆盘上粘一个小磁片,然后固定有一个霍尔元件(开关型的),就可以可靠输出信号了。

我买的第一台汽车,车速传感器坏过,就装在变速箱的霍尔传感器,转动部分是圆盘形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用霍尔很方便。圆盘上粘一个小磁片,然后固定有一个霍尔元件(开关型的),就可以可靠输出信号了。
...

请看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06985&extra=

霍尔传感器我也尝试过,请看这个视频https://www.ixigua.com/7306679161794331170?utm_source=xiguastudio

这种霍尔需要磁铁的2个极来触发或关闭,简单的说就是假设N极接通就要使用S极断开,或者使用S极接通用N极断开。这种机械的码表内部没有空间安装磁铁,更没空间安装下2个极,所以迫于无奈才选择红外线这种传感器

网友A:
你用的是开关型霍尔吗?我们机器上用的开关型霍尔,是单磁极的,磁极反了不起作用。准确的磁极靠近,就输出低电平。

电动自行车电机里的霍尔是开关型的,手把里的霍尔元件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开关型霍尔吗?我们机器上用的开关型霍尔,是单磁极的,磁极反了不起作用。准确的磁极靠近,就输 ...

我用的正是电平车轮毂电机上拆的3144霍尔,确定是开关型的霍尔,但是你看视频实际上这种开关型的霍尔还是需要反极性才能断开的,并不是磁极离开就断开的,我连续更换了相同型号的3144霍尔实验过,确定不是个例引起的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当触发磁极靠近后确实联通了,但是磁极离开后并不能断开需要反磁极靠近才会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正是电平车轮毂电机上拆的3144霍尔,确定是开关型的霍尔,但是你看视频实际上这种开关型的霍尔还是 ...

我回去看看我用的型号,只有单磁极的,靠近接通,离开就断开,磁极反了没有反应。绣花机自动换色系统上的,30年前就是这样设计的,一直很好的工作,现在的新机器还是这样的设计。只要一片磁片,大小2---3毫米的,就可以,粘在那个转轮上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板上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去看看我用的型号,只有单磁极的,靠近接通,离开就断开,磁极反了没有反应。绣花机自动换色系统上 ...

感谢,奉上3144霍尔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开关型霍尔吗?我们机器上用的开关型霍尔,是单磁极的,磁极反了不起作用。准确的磁极靠近,就输 ...

下图是我的测试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是我的测试电路

看来你拿到的霍尔元件是双极型的不是单极性。所以出现了锁存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拿到的霍尔元件是双极型的不是单极性。所以出现了锁存现象

从14楼的数据手册和百度上看到3144都说是单极性的,但是实际测试却是双极性的,我也蒙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还特意拍了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14楼的数据手册和百度上看到3144都说是单极性的,但是实际测试却是双极性的,我也蒙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

可能拿到假货了。。。。。。。。。。。

无刷电机用的,大都用双极型的。

网友:
单极霍尔开关电路 型号         工作电压VDD(V) 工作电流IDD(mA) 工作点Bop(GS) 释放点Brp(GS) 工作温度TA(℃) 封装形式 典型应用
HAL202         4-20         3.5         180 60 -40-85                         TO-92S         位置检测、转速检测
HAL3134         4.5-24         10         110 20 -40-150                         TO-92S         舞台灯光、车速仪表、空调电机等
HAL3144E         3.8-30         4         250 230 -40-85                         TO-92S         舞台灯光、车速仪表、空调电机等
HAL44E         3.5-24         5         80-160 30-110 -40-125         SOT-23         马达、无触点开关
HAL131         3.8-30         3.2         45 40 -40-125                         TO-92S         霍尔接近开关传感器、转速探测
HAL43A         3.8-30         3.2         180 50 -40-150                         TO-92S         速度和RPM传感器、转速计等
HAL43F         3.8-30         4.0         200 170 -40-150                 TO-92S         速度和RPM传感器、转速计等
HAL58         3.5-24         2.5         180 137 -40-150                         SOT-23         马达、无触点开关
HAL543         3.5-24         5         160 110 -40-150                 SOT-89B         无触点开关、位置检测、转速计
AH3144E         4.5-24         10         110 20 -40-85                         TO-92S         舞台灯光、车速仪表、空调电机等
AH3144L         4.5-24         10         110 20 -40-150                         TO-92S         舞台灯光、车速仪表、空调电机等
AH543         4.5-24         10         200 30 -40-150                         SOT-89         无触点开关、位置检测、转速计
A1101E         3.8-24         7.5         30—175 10—145 -40—85         TO-92         无触点开关、位置检测、转速计
A1104E         3.8-24         7.5         205—355 150—300 -40—85        TO-92         无触点开关
EW-450         4.5-18         8         200 50 -20-115                         SOT-23         单极开关应用
EW-550         4.5-18         8         200 50 -20-115                         TO-92         电机应用

网友:
双极锁存型霍尔电路
型号                工作电压VDD(V)工作电流IDDmA)        工作点BopGS)        释放点Brp(GS)        工作温度TA(℃)        封装形式        典型应用
HAL41F                3.8-30                                4                120                120                                -40-150                        TO-92S        直流无刷电机、转速检测
EW-512                4.5-18                                8                60                -60                                -30-115                        TO-92        水流量计、热水器、无刷电机
EW-732                2.2-18                                8                60                -60                                -30-115                        TO-92        水流量计、热水器、无刷电机
U18                        3.5-24                                5                95                -95                                -40-125                        TO-92        水流量计、汽车里程表、无刷电机
SS40AF                4.5-24                                10                110                -45                                -40-150                        TO-92        直流无刷电机、转速检测
HAL732                2.5-24                                2.5                18                -18                                -40-150                        SOT-23        高灵敏无触点开关、无刷电机
HAL1881                2.4-24                                2.5                30                -30                                -40-150                        SOT-23        高灵敏无触点开关、无刷电机
HAL513                3.5-30                                4                70                -70                                -40-150                        SOT-89        高灵敏无触点开关、无刷电机
AH512                4.5-24                                10                60                -60                                -40-125                        TO-92        高灵敏无触点开关、无刷电机

微功耗全极性霍尔开关电路
A3212                 2.5-3.5                                1                1-55                10-1                                -40—85                        SOT-23TO-92        低功耗数码产品 如:手机
YS4913                2.4- 5.5                                -1-4.5        50                42                                -45—150                        SOT-23TO-92        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便携电子设备等
YS9248                2.5-5.5                                6                55                20                                -40—85                        SOT-23TO-92        便携电子设备等
HAL13S                2.4-5.5                                0.009         55                25                                -40-85                        SOT-23        低功耗数码产品 如:手机
HAL148                2.4-5.5                                0.005                45                32                                -40-125                        TO-92S        低功耗数码产品 如:电筒
HAL148L                1.8-3.5                                0.005         45                32                                -40-125                        SOT-23        玩具

网友:
曾经使用接近开关转孔直接安装,简单高效稳定不贵。根据内部空间选购合适外型尺寸的就可以。

网友:
这颗电容,这么明显的低通,不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