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扬声器的困惑

楼主(2023-12-05):
扬声器纸盆(高声除外)材料多种多样,有纸,防弹布,编织,PP,浸胶等,折环有纸,橡胶分正胶反胶,都是为了改善音质。但纸盆下面连接音圈的弹簧板介绍不多,也未有介绍新材料。该弹簧板刚度较大,比橡胶边纸盆刚度大多了,不影响低频下潜吗?

网友:
有了这个弹簧板就好比汽车的双叉臂结构,线圈只能做垂直运动,位置精度非常高,另外弹簧板除了稳定线圈外还有散热作用,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音圈跟纸盆整体做成悬浮的多好.

网友A:
很久以前做的电木弹波。

楼主:
弹簧板水平方向限制音圈横向移动,刚度越大越好,音圈上下运动时竖向刚度越小越好最好为零,当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纹波状的,径向运动阻力很小,你感觉上可能比纸盆硬,实际上阻力没有纸盆大,因为纸盆的折环在边缘,从中间推动,还是斜着的,需要更大的力,而且纸盆还要推动空气

网友:
好久没做了,今天去翻以前的照片,忽然发现,很久以前做的蟹壳高音的膜片。

可惜不好配对。物理上就找不到两只一样的螃蟹的壳。

网友:
也是学人家的,事实上,也做出了高音,振膜过重,曲线很差。

网友:
蟹壳,甲壳素,壳聚糖,天然高分子。以前就喜欢钻研这些特别的东西。

网友B:
买扬声器有一个秘诀,同口径的,用手按纸盆,选顺性好的。还有就是选纸质一类的纤维结构的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做的电木弹波。

除此之外,大口径励磁喇叭的是用箔钢片造,是三片单向外渐开线,与你的模式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扬声器有一个秘诀,同口径的,选顺性好的,用手按纸盆。还有就是选纸质一类的纤维结构的盆,

德国人发明的塑料盆,陶瓷盆。贼贵贼贵。以为是音响世界的[世纪大革新]

谁知有货没人理, 瞬间跌落神坛

德国从来没出过传世音响经典,德国胆机所用喇叭,全是菲利甫代工的。

菲利甫的德机八寸,由于纸盆太深,鼻声共振凸峰大得不得了,声远远不如飞乐,不如意大利

喇叭,不如美、加喇叭,更远比不上纸盆最浅的匈牙利/英国喇叭。

菲利甫喇叭唯一特点是磁钢在磁场中热拉冷却,镍钢磁力超强,声亮。

有了这个基因,塑料盆和陶瓷盆也是中音响亮得刺耳,如小号筒,令人听不舒服。

相反[美国塑盒]用改性软塑盆喇叭,就曾获某尺寸音箱赛世界冠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国人发明的塑料盆,陶瓷盆。贼贵贼贵。以为是音响世界的[世纪大革新]

谁知有货没人理, 瞬间跌 ...

我以前收了一些塑料盆12吋8吋扬声器,还有几箱2吋顶棚铝盆喇叭,听到那种塑料味和金属味 很不喜欢,

网友D:
扬声器发声的是振盆,折环直接连接振盆所以影响音质明显。弹波只要支撑音圈基本不影响振盆。

但是弹波也影响失真度。弹波也有技术比如双弹波和线性弹波是比较常见的高级模式。

网友:
功率越大支撑刚度也越大,小功率下低音可能出来的少吧?低音够了就行,不能过重,保证中高音前提下提高低音比重,有均衡器的话可以弥补。
小喇叭的那个定位折环就是横向刚度大于垂向刚度的。拆过喇叭纸盆的就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扬声器发声的是振盆,折环直接连接振盆所以影响音质明显。弹波只要支撑音圈基本不影响振盆。

但是弹波也 ...

双支承架是应用于1500W--4000W超大功率喇叭,一般都有三四块磁铁叠起,

由于音圈有200mm那么长,不用双支承圈会碰磁铁。不是什么高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