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蒸汽炸锅

楼主(2023-12-06):
主机在上盖里,锅体边上有个小塑料柱,合上盖,顶住盖里的微动开关才能工作,塑料柱短了点,顶不住不工作,粘个小垫片修复。

补充内容 (2023-12-7 08:37):
空气炸锅

网友A:
200度的蒸汽炸锅,应该是过热蒸汽了吧?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来时不开机,保险断了?,冷静,先不要拆,仔细看发现这个机关。

“冷静”,太对了。

两天前,一熟人的电视机没声音了。问我能不能替他看看。

我去了以后,这老两口甚是急切。询问,会不会是喇叭坏了。
“做事不依东,遭累也无功”。
既如此,那就先看看喇叭。
从墙上取下电视机,机背朝上,搁在一张小床上.。
拆去若干个螺丝,卸去后背。
用万用表的 Ω x 1 档,试喇叭,结果是,两个喇叭都是好端端的。
因机内电路板集成度颇高,又无资料,实在难以下手,测 12V 电压正常之后,我决定停工。
告诉他,得去找专业维修的店修理。

于是,将电视机的背盖装回,上螺丝,恢复原状。
再次通电试机时,却发现了真正的“故障所在”。

他习惯了使用机顶盒的遥控器,控制音量等等,但那天不知为何,他无意中把电视机本身的音量,调到了静音。因而“无声”。

本来,完全用不着拆那些螺丝的。白忙活。

网友B:
楼主厉害,这要是外行的人没准会搞得问题扩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这要是外行的人没准会搞得问题扩大化

拿来时不开机,保险断了?,冷静,先不要拆,仔细看发现这个机关。

网友:
以后维修师傅知道了,这就是赚钱小窍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度的蒸汽炸锅,应该是过热蒸汽了吧?厉害

估计是笔误,空气炸锅。

网友:
头一次听说蒸汽炸锅,笔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