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买了一块电池板(续)】

楼主(2023-12-06):
  戴森吸尘器电池板收到后,试了一下,动力强劲。但充满电,钟点工只吸了一个房间就不行了。与客服掰扯了一番,说他们4500mAh容量虚标。7颗18650串联怎么可能达到4500? 特斯拉车中的七千多颗松下锂电芯最多3500mAh。于是同意退货。
  细看原来原装的电池板:2300mAh,电压:25.2V,吸尘器功率:525W。
  计算一下: 525÷25.2=20.83A。2.3÷20.83=0.11,  60×0.11=6.6分钟!
  由于吸尘器的功率都很大,因此 P=U×I,电压低必然电流很大。结论:锂电池的无线吸尘器不宜用于长时间清洁房间。清洁房间采用220V的有线吸尘器更合适。

【双十一买了一块电池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A:
我的吸尘器可以打扫完三个房间,换了6串18650,拆自笔记本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吸尘器可以打扫完三个房间,换了6串18650,拆自笔记本锂电。

  原想自己换电芯。看了视频,只有戴森V10是7个锂电芯串联,其它都是6串。而且V10换新电芯时不能断电,否则芯片锁死就废了!

网友:
我这台吸管前端还有个电机,带滚动地刷,也耗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吸尘器可以打扫完三个房间,换了6串18650,拆自笔记本锂电。

你的吸尘器标注的功率是多少?标注的电池容量是多少?你平均打扫一个房间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吸尘器标注的功率是多少?标注的电池容量是多少?你平均打扫一个房间的时间是多少?

锂电拆自笔记本电池,容量没标,打扫一个房间5钟分吧。
这个带电机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拆自笔记本电池,容量没标,打扫一个房间5钟分吧。

这个带电机转动

  你的120W,与525W相比,小巫见大巫

网友A:
525/25=21,21A?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5/25=21,21A?不可能。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虚标,18650不可能输出21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拆自笔记本电池,容量没标,打扫一个房间5钟分吧。

这个带电机转动

120W/22.2V=5400mA

5400mA*15/60=1350mA

这个拆机的18650单节容量还有1350mAh左右,容量差不多衰减了一半吧。多少钱一节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W/22.2V=5400mA

5400mA*15/60=1350mA

有个笔记本电池,拆开正好6节18650,红皮没字,换上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