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M106短波问题

楼主(2023-12-06):
中波强台声音大,弱台声音特别小;短波台少且声音特别小。请问是什么原因?

牡丹M106与牡丹M6410电路一样

网友:
试一试把R3的电阻改小一点

网友:
换个BG1吧。

网友:
查一查中周的所有槽路电容,银膜变黑,说明槽路电容漏电了,这是收音机接受电台少的主要原因。
取下槽路电容,把银膜上的氧化物擦干净,重新焊接好即可。